有没有简单的方法产生人体静电来测试产品可靠性?

楼主(2020-03-26):
产品做出来后,担心北方的冬天人体产生的静电会导致产品失灵,我记得之前看过用链接简单的方法
模拟人体产生的静电的,哪位大神还记得?

楼主:
好些是打火机,但是也没有打火机能控制大概的高压的,比如1KV,2Kv,3KV,4KV几个档次?

网友A:
一个打火机两个打火机三个打火机四个打火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打火机两个打火机三个打火机四个打火机

大哥,您是来开车的么

网友:
找有静电测试的朋友做个测试几百元可能就可以搞定。
甚至钱都不会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些是打火机,但是也没有打火机能控制大概的高压的,比如1KV,2Kv,3KV,4KV几个档次? ...

压电陶瓷打火电压记得不止4kv的,跟按的力道有关?

网友:
我自己做了静电发生器。设计完测一下比较踏实。目前用的STC单片机抗静电比较强悍!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些是打火机,但是也没有打火机能控制大概的高压的,比如1KV,2Kv,3KV,4KV几个档次? ...

根据我的测试经验,在6kV以上。反正我的调试我的板子的时候,打火机测试没问题,去实验室测试也是没问题。
有问题打火机就能测出来,这样子就不用到贵的要死的实验室去整了,况且还要交通费,空间又小。

网友B:
煤气打火器, 网上10多块一个, 电压>12KV以上, 而且可以连续打. 可以打出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硬件,软件bug.
我们的产品曾经打了一个上午, 终于复现了客户那里N个月才能复现的静电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煤气打火器, 网上10多块一个, 电压>12KV以上, 而且可以连续打. 可以打出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硬件,软件bug.
我 ...

这种连续打火的,电压估计都超过十几KV了吧,连续打一两秒,会不会MCU彻底烧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煤气打火器, 网上10多块一个, 电压>12KV以上, 而且可以连续打. 可以打出很多你意想不到的硬件,软件bug.
我 ...

好东西收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连续打火的,电压估计都超过十几KV了吧,连续打一两秒,会不会MCU彻底烧爆? ...

一般这种只要不是静电直接进去了,单片机是不会爆掉的,也就是死机而已,直接进去了那才会爆

网友(2020-05-07):
买个汽车的点火线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