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 PD2.0协议芯片FUSB302+Type-c 3.1切换(资料已上传)

楼主(2020-03-26):
这是过年这段时间学习的结果,包括看PD的协议资料等,看到有人对PD有兴趣,所以开源吧。

板子架构如下:
Type-c母座输入+FUSB302+STM8S003+ HD3SS3212RKSR+USB3.0-A

FUSB302: PD2.0协议芯片,我这边是作为UFP,手上三个PD电源都试过,可正常申请电压 5V,9V,12V,20V
HD3SS3212RKSR: USB3.1数据通道切换芯片,如果输入是type-c 母座的话,需要识别出HOST使用了哪组数据线(FUSB302可识别),再通过这个切换芯片切换过去(这个跟PD没关系,是我自己用来测试type-c母座转OTG用的)。

开源包括:
  源代码,原理图,PCB图。

目前只看了PD2.0,协议的话不复杂,主要是要注意协议握手时间的问题。
DFP持续检测UFP插入(监控CC线)-> UFP attach -> DFP Capability notify(If no Good CRC received, retry 2 times) -> UFP request capability -> DFP accept -> DFP ready  -> 完成。

如果需要改变电压,UFP再重新申请电压即可。

=================================================
先上传资料:
FUSB302:
PD2.0:
原理图PDF:
原理图及PCB打包:(使用AD13)

源程序:
  使用IAR STM8 7.1.4
Bin文件:

楼主:
PCB图

程序还没全部完善,我只测试了申请电压可以成功,但很多错误处理比如超时之类的没加。
数码管用来显示电压,LM317是考虑到耐压而选择的。

目前程序可以按左按右键切换上一档或下一档电压。
Debug功能从32位MCU移过来还有点问题,这个可忽略。

板上元器件基本上都是在立创买的,如果有需要详细料号可以私我,这里就不发了。

工作原理:

   1. 初始化FUSB302为UDP,自动回应GoodCRC
   2. 轮流切换内部比较器到CC1和CC2,读取比较器值来判断有没有插入主机
   3. 检测到之后,把PD通讯切换到对应通道,接下来就是读取FIFO的数据了

   有几点要注意:
   1. FIFO是只有一个地址的,连续读取时地址不会累加,所以如果读多字节可以一次性读。
   2. 读取的时候先读一字节Token,接下来读2字节header获取数据长度,再读数据,FUSB302也会把CRC32读出来
   3 PD协议基本上每步都有超时,需要在超时之前发送对应数据,具体状态机及握手流程可见PD协议文档的8.3.3.2和8.3.3.3

  图上我是加了数码管及Type-c通道切换,如果这些都不需要的话,一片FUSB302+STM8S003再加串口就可以做成可编程电源了。

手上还有4片PCB,本来想送的,不过现在嘉立创打样5元所以就不送了。
====================
增加说明:

   如果要实现PD通讯,实际只要Type-c座+FUSB302+MCU就可以了,那个信道切换芯片我只是用来做测试用的,跟PD无关。

====================增加实物图,通过按键切换电压,上电默认5V
5V
9V
12V
15V
20V

测试发现苹果笔记本的type-c头跟普通的不一样,苹果头第一次下发时会通知只有5V 2.4A的能力,如果UFP申请,则苹果头会重启再次下发电源能力,这时候就会有全部的信息。其他的不会

网友:
等楼主开源 薅嘉立创羊毛

网友:
紧跟楼主魔鬼步伐

网友:
标志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能够用这个东西做个可调电源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够用这个东西做个可调电源就好了

PD2.0是支持variable voltage的,不过我手头的电源头没支持不好测试。
PD3.0支持PPS,但FUSB307不好买且PD2.0输出固定电压对我来说够用了就没去测试了。

网友B:
牛,这两天在淘宝找 PD诱骗,真贵,全都要卖20不包邮,
楼主开源了他们就要卖9.9了!!!

网友:
占个座,等回京了想跟着楼主捣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这两天在淘宝找 PD诱骗,真贵,全都要卖20不包邮,
楼主开源了他们就要卖9.9了!!! ...

FUSB302我淘宝上买的2块钱不到,再加一个1块钱的单片机就可以了。
其实关键还是分享技术,PD使用CC通讯我觉得比QC合理,QC使用D+ D-太简单了也不安全,且可能会影响通讯。

网友:
引用 楼主:
FUSB302我淘宝上买的2块钱不到,再加一个1块钱的单片机就可以了。
其实关键还是分享技术,PD使用CC通讯我 ...

又可以画PCB了 真开心!

网友:
又可以薅立创的羊毛了!

网友:
坐等楼主发贴

网友:
坐等楼主开源薅JLC羊毛

网友:
正好5块包邮活动来了

楼主:
资料已上传楼主位。PCB没bug,不合理的地方就是0402的阻容靠太近焊接的时候容易短在一起。

网友C:
数据通道切换芯片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通道切换芯片是什么意思

Type-c是2个数据通道,TX1/RX1   TX2/RX2
目前 的USB3.1是只使用一个通道数据的,HOST端需要知道CLIENT端使用的哪一个通道再对应切过去,这个是通过CC上 下拉的5.1K电阻识别的。

  如果你的从机是公头的话,即我们常见的TYpe-c OTG线,或是C-C线,内部数据线可以只使用一组,然后在对应的CC线上下拉5.1K电阻就可以了。
当这样的线插入主机时,主机可以判断出来

  如果你的从机是母头就不一样了,首先母头是是有2组数据线的,你使用哪一组呢?如果2边都是type c的时候可能好办,和上面公头的情况一样只使用一组输入,只给那组CC接下拉5.1K
但如果使用了USB-A转Type-c线时,这样的线实际上内部只有一组数据线,这时候从机侧只使用一组的话会造成有一个方向无法通讯,所以判断使用哪个通道的责任就给到了从机,这时候就需要数据通道切换芯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Type-c是2个数据通道,TX1/RX1   TX2/RX2
目前 的USB3.1是只使用一个通道数据的,HOST端需要知道CLIENT端 ...

谢谢  pd协议用到常规USB通信吗 还是用cc线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  pd协议用到常规USB通信吗 还是用cc线通信

PD协议只用了CC通讯,没有占用D+ D-, QC是使用D+ D-来调节通讯的。
所以要支持PD,需要双方都是Type-c

网友:
谢谢lz的资料,相关解释也很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PD协议只用了CC通讯,没有占用D+ D-, QC是使用D+ D-来调节通讯的。
所以要支持PD,需要双方都是Type-c ...

那为啥有那个通道选择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为啥有那个通道选择芯片

如我前面解释的,如果使用从机是Type-c母座(有2组通信通道),想通过USB-A转Type-c线(只有一组通信通道)与主机通讯的时候,从机需要知道是哪一组,这样才能实现正反插。从机是通过检测CC1和CC2哪个引脚上有上拉电压来判断使用了哪一组。
当从机知道是哪一组后,就需要使用通道芯片把母座上的通信的那一个通道切换过来与从机通讯,所以有这个二选一芯片。

如果双方都是Type-c的话,实际上主机侧也带了这个通道选择芯片,理论上从机把2个通信通道并在一起就可以了,但由于速度太高(5G/10G),直接并联在一起对信号的影响太大,所以从机也需要这个芯片来判断主机选择了哪一路(此处修正前面说的一个说双方都是type-c时不需要此芯片的观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我前面解释的,如果使用从机是Type-c母座(有2组通信通道),想通过USB-A转Type-c线(只有一组通信通道 ...

额 这里只做诱骗电压好像没用到通信线啊 通信线此时为啥要识别 求楼主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 这里只做诱骗电压好像没用到通信线啊 通信线此时为啥要识别 求楼主指点 ...

对啊,没用到,这一块电路完全可以去掉。
我只是用来测试切换逻辑,不好意思造成误会了

网友D:
正需要这个,有切换芯片就可以母座做主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需要这个,有切换芯片就可以母座做主从了,

对的,这个我在网上找了好多资料,打PCB都打了4次....
如果不用这个fusb302,直接简单判断CC1/CC2上电压也是可以的,我上次是使用了一个比较器来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这个我在网上找了好多资料,打PCB都打了4次....
如果不用这个fusb302,直接简单判断CC1/CC2上电压 ...

谢谢分享,我之前也找了一点资料,不过没看懂,不懂软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的,这个我在网上找了好多资料,打PCB都打了4次....
如果不用这个fusb302,直接简单判断CC1/CC2上电压 ...

可以放出来分享下吗?我的芯片没多余的I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放出来分享下吗?我的芯片没多余的IO,谢谢.

见附件

这个原理图我只保留了type-c转换的部分,你应该看得明白

原理就是使用比较器判断CC1上电压是否大于0.3V左右,如果大于就使用1通道通讯,否则就使用2通道通讯。

网友E:
这个fusb302是不支持pd3.0对吧?手册好像没提

哦,找到了,是只有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fusb302是不支持pd3.0对吧?手册好像没提

哦,找到了,是只有2.0

对,只支持2.0
你可以看FUSB307,今天问了价格和302基本一样,支持3.0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附件

这个原理图我只保留了type-c转换的部分,你应该看得明白

谢谢!看明白了。

网友F:
请教一下,主机USBC的DP ALT模式是将Displayport的HPD信号通过CC传送,有没有什么办法用单片机实现这个功能?比如我手上有USBC TO HDMI的转换器,但我不想使用雷电3接口来测试,使用Displayport+MCU的方式来模拟视频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主机USBC的DP ALT模式是将Displayport的HPD信号通过CC传送,有没有什么办法用单片机实现这个功能 ...

不好意思啊,这一块没看不是太清楚。

网友F:
谁可以上传个HEX或 bin文件,因为我没有办法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谁可以上传个HEX或 bin文件,因为我没有办法生成。

上传到楼主位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上传到楼主位了。

准备改下板子,做个诱骗器测试充电器,自己用,有无版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准备改下板子,做个诱骗器测试充电器,自己用,有无版权问题?

没事,随便用,PD这东西本来也都是公开的协议。

不过要注意我这个程序很多错误及超时机制都没加,要拿去认证的话肯定是过不了的

网友:
USB PD2.0谢谢分享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事,随便用,PD这东西本来也都是公开的协议。

不过要注意我这个程序很多错误及超时机制都没加,要拿去 ...

我做氮化镓P`D充电器,平时调试需要诱骗器,网上买的有时间SB了,导致一些奇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做氮化镓P`D充电器,平时调试需要诱骗器,网上买的有时间SB了,导致一些奇怪的问题, ...

那这个对你来说应该是小儿科了。

把FUSB302的自动应答GoodCRC关掉,就可以做成一个简单协议监听器了。就是只支持PD2.0。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对你来说应该是小儿科了。

把FUSB302的自动应答GoodCRC关掉,就可以做成一个简单协议监听器了。就 ...

不会写软件啊,现在 也懒得学了

网友H:
感谢lusson兄提供的资料啊,非常有用,正好跟着做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会写软件啊,现在 也懒得学了

如果这样那要小心点,我这个很多错误机制没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lusson兄提供的资料啊,非常有用,正好跟着做个玩玩

客气了,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那要小心点,我这个很多错误机制没加。

我只需要按一下能调电压就行了,其他的问题一概忽略

网友:
有个国产芯片LDR6015, 非常好用

深圳乐得瑞

网友I:
PPS 太占软件查询了 坐等一个好的办法。

PD2.0 这个去年就调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只需要按一下能调电压就行了,其他的问题一概忽略

这个可以,如果你有简单的变更的话我可以免费帮你改一下,不过不要太复杂的变更。

楼主:
引用 网友I:
PPS 太占软件查询了 坐等一个好的办法。

PD2.0 这个去年就调通了。

PPS的还没看,不过我记得是要心跳包的吧。

网友:
好资料,留着需要的时候看。

网友J:
太感谢LZ了!正在啃PD2.0的官方文档,真是头大啊!

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是带e-mark的线,302做受电端,如何不与e-mark冲突呢?我用302做诱骗,始终无法诱骗出5A。302是先要延时初始化,等e-mark通信完毕后再设置cc端,还是先关闭goodcrc自动应答?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太感谢LZ了!正在啃PD2.0的官方文档,真是头大啊!

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是带e-mark的线,302做受电端,如何 ...

这个没考虑过,按道理应该是不用302考虑的
按PD的协议文档,SOP是优先于SOP1和SOP2,而且302是可屏蔽SOP1和SOP2的,你首先要确认一下你的线和适配器支不支持5A

我这个程序使用苹果86W充电器加他原装的线我看了CAP和通知是5A的,使用3A的线是3A,程序上没特殊处理过。

网友:
留名…………应该可以用的到,谢谢!!

网友K(2020-07-03):
楼主 ,FUSB302  DFP的参考程序有吗,我这边配置成SRC,有波形发送但是SNK接受不到相关的PD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 ,FUSB302  DFP的参考程序有吗,我这边配置成SRC,有波形发送但是SNK接受不到相关的PD信息 ...

没试过,不过应该都差不多吧。
会不会是选择的CC线不对?
正常逻辑应该是SRC循环检测CC上电压,当某根CC上检测到5.1K的下拉时表示SINK attached,即选择这根CC线作为通讯。
如果是数据线的话,还需要给VCON(另外一根CC线)供电。

网友K:
操作是按这个操作的,现在SNK可以收到正确的包,现在在解析SNK发回给SRC的请求电压包

楼主:
引用 网友K:
操作是按这个操作的,现在SNK可以收到正确的包,现在在解析SNK发回给SRC的请求电压包 ...

通讯上了问题就不大了,剩下的就是时序问题了。

网友L(2020-08-03):
坛子里有出FUSB302的吗,目前做一款产品:苹果母座输入要求PD(5V/3A  9V/2A),可以通过单片机以IIC的方式或是IO口的方式电压档位可调,前二天发信息给坛子里里的朋友了,不知道是收不到信息还是没回,因做产品需要这方面的技术支持付费采购芯片都可以,本人联系方式:18207558011(微信同号)

楼主:
引用 网友L:
坛子里有出FUSB302的吗,目前做一款产品:苹果母座输入要求PD(5V/3A  9V/2A),可以通过单片机以IIC的方式 ...

你是要批量采购还是样品?
我在*创商城上买过,淘宝上买过几片样片。

你可以考虑FUSB307,支持PD3.0,问过价格比FUSB302贵1块钱,当然FUSB302对你来说也够用,PD3.0向下兼容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是要批量采购还是样品?
我在*创商城上买过,淘宝上买过几片样片。

谢谢您,是要做产品,需要技术支持!

网友:
谢谢分享,正好要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您,是要做产品,需要技术支持!

苹果light接口的话应该需要有认证芯片。
FUSB302的话应该还好,啃一下datasheet加PD资料一般软件工程师应该能搞出来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苹果light接口的话应该需要有认证芯片。
FUSB302的话应该还好,啃一下datasheet加PD资料一般软件工程师应 ...

如果说有相关寄存器能控制诱骗电压,可以用单片机控制。不知道FUSB302有没有相关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说有相关寄存器能控制诱骗电压,可以用单片机控制。不知道FUSB302有没有相关操作 ...

FUSB302可以啊,你可以看成他是一个PD协议的PHY芯片+一定的管理功能。

网友L:
引用 楼主:
FUSB302可以啊,你可以看成他是一个PD协议的PHY芯片+一定的管理功能。

方便加个好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方便加个好友吗?

我楼主位的程序就是用单片机控制FUSB302跟PD电源通讯,申请对应的电压,源代码都有,你要是程序员的话看看应该能看明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楼主位的程序就是用单片机控制FUSB302跟PD电源通讯,申请对应的电压,源代码都有,你要是程序员的话看 ...

好的,谢谢

网友M(2020-10-09):
请问一下,这个FUSB30X.rar的Bin文件是要烧录到FUSB302里面去吗?如何需要读取充电器里面的协议,比如充电器支持FCP,SCP,apple2.4,PPS等,如何可以将其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一下,这个FUSB30X.rar的Bin文件是要烧录到FUSB302里面去吗?如何需要读取充电器里面的协议,比如充电 ...

外面需要一个单片机来驱动这个FUSB302。
你说的这些是PD协议以外的,要用其他方法识别,主要是靠USB的D+D-来识别,这个芯片做不了。

网友N:
谢谢楼主分享,全部兼容QC/PD协议嘛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谢谢楼主分享,全部兼容QC/PD协议嘛

没有QC,只是PD2.0

网友N:
引用 楼主:
没有QC,只是PD2.0

好的 谢谢,再请教一个问题,MTK的PE协议查资料好像是PD协议延伸出来的,楼主有没有触发过PE协议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好的 谢谢,再请教一个问题,MTK的PE协议查资料好像是PD协议延伸出来的,楼主有没有触发过PE协议的充电器 ...

没。。QC和PD是主流,特别是PD,后面应该会一统天下,我觉得这种私有协议别浪费时间研究。

网友O(2020-11-12):
楼主有成品板卖吗?我卖一块,学习一下

网友:
精华,打赏。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有成品板卖吗?我卖一块,学习一下

没,资料都在楼主位,你做一块板出来也简单。
可以去掉数码管显示,去掉Typec3.0的切换,剩下的其实很简单。
一个FUSB302+STM8+TYPEC座再加几个阻容就可以了。电压的话就用万用表量或是LED指示都可以。

网友:
最近学习PD下载看看,感谢。

网友(2020-12-23):
最近在学习USB PD相关知识,下载学习。

网友P:
Type-c母座 ,这个座子好焊接吗?有购买链接吗?或者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P:
Type-c母座 ,这个座子好焊接吗?有购买链接吗?或者具体型号

买那种一半是插针的一半是SMD针脚的,SMD针脚还需要比外形长出来一小截的,手工焊一般不是问题,之前是在XX商城买的,看了下好像没货了。
如果风枪用得好的话,全SMD的也不是问题。

网友:
目前看到的都是 SMD针脚 在里面的,所以我感觉你这个好焊接

网友P:
引用 楼主:
买那种一半是插针的一半是SMD针脚的,SMD针脚还需要比外形长出来一小截的,手工焊一般不是问题,之前是在 ...

帮忙查一下,你当时买的品牌,型号,谢谢,我看你这个好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P:
帮忙查一下,你当时买的品牌,型号,谢谢,我看你这个好焊接

看了一下,还有货,链接私信给你吧。

我还是截图给你吧,你找类似的就行,之前有在淘宝上搜过,找得到,就是SMD脚外露多的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还有货,链接私信给你吧。

我还是截图给你吧,你找类似的就行,之前有在淘宝上搜过,找得到, ...

链接帮忙私信发我一下

网友:
已经找到了,谢谢

网友Q:
谢谢楼主分享的资料,想知道QC协议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谢谢楼主分享的资料,想知道QC协议是怎么实现的

QC没去研究,只是大概看了一下,主要是识别D+D-上的电压,然后按照一定的规律来识别的,你可以搜索一下网上很多介绍,因为PD未来是趋势,所以没去研究QC.

网友:
引用 楼主:
QC没去研究,只是大概看了一下,主要是识别D+D-上的电压,然后按照一定的规律来识别的,你可以搜索一下网 ...

QC的资料不是非公开的吗,哪里能找到呢

网友:
楼主有没有不用外部控制的CC芯片推荐

网友:
好资料啊,这个动手学习效果好

网友(2021-03-15):
引用 楼主:
对,只支持2.0
你可以看FUSB307,今天问了价格和302基本一样,支持3.0

可以支持PD3.0和PPS的,我们这边实用到产品中

网友R(2021-05-06):
非常感谢楼主的资料,正在学习研究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R:
非常感谢楼主的资料,正在学习研究这个东西

不客气,你用得上就行,欢迎讨论。

网友:
最近在弄FUSB302,下载学习

网友S:
想请教楼主一下:
我用乐视的25W的充电头可以请求到电压。
然后换锤子的55W充电头 返回就是Soft Reset。
不知道楼主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乐视充电头的log
00> Vbus OK
00> Attach at CC1
00> Wait Host broadcast
00> PDManageSendSoftwareReset()+++
00> SOP Flag:
00> SOP Flag:
00> SOP Flag:
00> GoodCRC
00> Accept
00> Send requestMsg =0x1292
00> Send requestMsg =0x2104B12C
00> PDManageRequestVoltage(2)
00> Fixed cap0:
00> Voltage: 5000mV, current: 3000mA
00> Fixed cap1:
00> Voltage: 6000mV, current: 3000mA
00> Fixed cap2:
00> Voltage: 7000mV, current: 3000mA
00> Fixed cap3:
00> Voltage: 8000mV, current: 3000mA
00> Fixed cap4:
00> Voltage: 9000mV, current: 2700mA
00> fixObjNumber:5
00> FIFO Data:
00> 0xE0 0x61 0x1 0xE0 0x63 0x1 0xE0 0x61 0x53 0x2C 0x91 0x1 0x2 0x2C 0xE1 0x1 0x0 0x2C 0x31 0x2 0x0 0x2C 0x81 0x2 0x0 0xE 0xD1 0x2 0x0
00> SOP Flag:
00> SOP Flag:
00> FIFO Data:
00> 0xE0 0x61 0x3 0xE0 0x63 0x5
00> GoodCRC
00> Accept
00> FIFO Data:
00> 0xE0 0x61 0x3 0xE0 0x63 0x5
00> SOP Flag:
00> SOP Flag:
00> FIFO Data:
00> 0xE0 0x66 0x7 0xE0 0x6F 0x19 0x0 0x0 0xE 0x2B
00> PS_RDY
00> data msg, type:0xF
00> FIFO Data:
00> 0xE0 0x66 0x7 0xE0 0x6F 0x19 0x0 0x0 0xE 0x2B
00> enter normal mode

锤子的log:
00> Vbus OK
00> Attach at CC1
00> Wait Host broadcast
00> SOP Flag:
00> rsv
00> Send requestMsg =0x1292
00> Send requestMsg =0x2104B12C
00> PDManageRequestVoltage(2)
00> Fixed cap0:
00> Voltage: 5000mV, current: 3000mA
00> Fixed cap1:
00> Voltage: 9000mV, current: 3000mA
00> Fixed cap2:
00> Voltage: 12000mV, current: 3000mA
00> Fixed cap3:
00> Fixed cap4:
00> Voltage: 20000mV, current: 2250mA
00> fixObjNumber:5
00> FIFO Data:
00> 0xE0 0xA1 0x61 0x2C 0x91 0x1 0x8 0x2C 0xD1 0x2 0x0 0x2C 0xC1 0x3 0x0 0x2C 0xB1 0x4 0x0 0xE1 0x40 0x64 0x21 0xDC 0xC0
00> SOP Flag:
00> SOP Flag:
00> FIFO Data:
00> 0xE0 0xA1 0x3 0xE0 0xAD 0x1
00> GoodCRC
00> Soft Reset
00> FIFO Data:
00> 0xE0 0xA1 0x3 0xE0 0xAD 0x1

楼主:
引用 网友S:
想请教楼主一下:
我用乐视的25W的充电头可以请求到电压。
然后换锤子的55W充电头 返回就是Soft Reset。

如果数据发送没错的话,不排除锤子在PD基础上改了点东西。

我就发现我的macbook pro 87W充电器在第一次读capacity时返回只有5V 3A,然后充电器会重启,这时候再读的话就会不只5V了,其他电压也出来了,这时候再申请输出某个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如果数据发送没错的话,不排除锤子在PD基础上改了点东西。

我就发现我的macbook pro 87W充电器在第一次 ...

发送请求数据都是一样的。不知道一个充电头是PD2.0 锤子的是PD3.0的 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S:
发送请求数据都是一样的。不知道一个充电头是PD2.0 锤子的是PD3.0的 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

3.0是兼容2.0的,你发请示的时候数据是带着版本的。我试的时候好像都是2.0的。

PD3.0的芯片是FUSB307,价格和FUSB302差不多。

锤子充电头的cap3为什么没打出来呢?

网友T(2021-06-15):
引用 楼主:
如果数据发送没错的话,不排除锤子在PD基础上改了点东西。

我就发现我的macbook pro 87W充电器在第一次 ...

楼主,一直卡在41那个寄存器那里,一直返回0x20,是什么情况
[20:44:46.188]收←◆Vbus OK
Attach at CC2
Wait Host broadcast

[20:44:53.189]收←◆PDManageSendSoftwareReset()+++

[20:46:40.414]收←◆PDManageSendSoftware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一直卡在41那个寄存器那里,一直返回0x20,是什么情况
[20:44:46.188]收←◆Vbus OK
Attach at CC2 ...

PD通讯对请求及应答时间有要求,你要注意打太多log会不会影响这个时间。

网友:
楼主可以加微信吗,我想买你的板子。

网友(2021-09-07):
引用 楼主:
PD通讯对请求及应答时间有要求,你要注意打太多log会不会影响这个时间。

hi,楼主,我能否请教一个问题,关于PD做Sink接收的那个协议我有看明白了,从GoodCRC到PS_RDY这块我有看到网上有具体的文档,但是这个允许的电压值和电流值这块有没有文档可以参考看到具体的描述呢?

网友U:
引用 楼主:
如果数据发送没错的话,不排除锤子在PD基础上改了点东西。

我就发现我的macbook pro 87W充电器在第一次 ...

hi,楼主你好,我上面回复的那个问题看你的代码我搞明白了,但是有没有文档详细描述这一块的,每个Data表示啥意思呢?
另外就是我从Source得到几组电压,电流值,我再发送Request这里面选择电压电流具体的解析是啥样的呢?我看您的结构体里面这两个参数maxOperatingCurrent,operatingCurrent,那么请问一下请求的电压值在哪个变量那里,或者说这里的通讯我想看到某个指令表示啥意思,有没有这块的文档可以参考呢?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U:
hi,楼主你好,我上面回复的那个问题看你的代码我搞明白了,但是有没有文档详细描述这一块的,每个Data表 ...

就是PD文档里有啊,你往后面一些章节翻。

网友V:
请问楼主,为什么用软件IIC不用硬件IIC(pin PB4和PB5)

楼主:
引用 网友V:
请问楼主,为什么用软件IIC不用硬件IIC(pin PB4和PB5)

因为我没用过他的硬件I2C,软件I2C有现成代码...

网友W:
大牛,您好,我把您的代码移植到我的MCU上,测试下来,发现在PDManageStatus_WaitCapibilityNotify的时候,读到了SOP帧,但是msg header的两个字节都是0,导致后面的流程都不对。麻烦帮忙指导下,您之前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log如下   :
Vbus OK
Attach at CC2
Wait Host broadcast
FUSB has interrupt!
interrupta:0x1
interruptb:0x1
interrupt:0xf1
PDManageSendSoftwareReset()+++
PDManageSendSoftwareReset()+++
PDManageSendSoftwareReset()+++
PDManageSendSoftwareReset()+++

网友U: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没用过他的硬件I2C,软件I2C有现成代码...

楼主我再请教一个问题:
接收到Source_Capabilities之后,解析出来,我回复他一个Request,然后直接就跳到到PS_RDY这一步就结束了,中间那个Accept不见了,这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电压也能诱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W:
大牛,您好,我把您的代码移植到我的MCU上,测试下来,发现在PDManageStatus_WaitCapibilityNotify的时候, ...

很久没测试了,不过大部分问题应该都是时序的问题,有些请求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发出去,重点检查一下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我再请教一个问题:
接收到Source_Capabilities之后,解析出来,我回复他一个Request,然后直接就跳 ...

这个不清楚啊,正常应该是要等等accept的。

网友W:
引用 楼主:
很久没测试了,不过大部分问题应该都是时序的问题,有些请求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发出去,重点检查一下这个吧 ...

谢谢回复
我刚找到问题了,是因为我的函数FUSB30XReadFIFOMultiByte实现错了,读i2c搞成了些i2c,改过来就好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W:
谢谢回复
我刚找到问题了,是因为我的函数FUSB30XReadFIFOMultiByte实现错了,读i2c搞成了些i2c,改过来 ...

在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过了PDManageStatus_WaitCapibilityNotify这个case,卡在PDManageStatus_WaitCapibilityAccepted这个case里面一直跳不出去
麻烦大牛帮忙指导下

网友U: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清楚啊,正常应该是要等等accept的。

找到问题了,感谢答主,是的,有个accept,另外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Voltage: 5000mV, current: 2000mA
Voltage: 9000mV, current: 2000mA
Voltage: 12000mV, current: 1500mA
这是我诱骗出来的3个不同的电压值,5V和9V设置都没有问题,实际设置的是2A,但是12V得把电流设置为960mA才能诱骗出来,这个有啥根据么?

网友W:
引用 网友U:
找到问题了,感谢答主,是的,有个accept,另外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Voltage: 5000mV, current: 2000mA

hi, 您好,之前是什么问题收不到accept?我现在也是发出了request,也没有收到accept?

网友:
引用 网友W:
hi, 您好,之前是什么问题收不到accept?我现在也是发出了request,也没有收到accept? ...

是能收到,只不过没有读寄存器读出来罢了,另外我用的和楼主不是一个芯片(307),只是借鉴了他的整个通信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U:
找到问题了,感谢答主,是的,有个accept,另外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Voltage: 5000mV, current: 2000mA

会不会是你1500mA转换值转换错了, 或者是充电头有问题? 要不然你就换个充电头试一下。

网友W:
引用 网友W:
在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过了PDManageStatus_WaitCapibilityNotify这个case,卡在PDManageStatus_WaitCapi ...

我量了下CC的波形,发现协商过程如下:
1、source发送了cap;
2、sink应答了good crc;
3、单片机发送了request给sink,但是在cc pin上没有发现request
4、过了一段时间source给sink发送了hard reset

请问下,为什么mcu个fusb302发送了request,为什么fusb302没有把request发送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S:
想请教楼主一下:
我用乐视的25W的充电头可以请求到电压。
然后换锤子的55W充电头 返回就是Soft Reset。

把请求电压时的hear设置成0x8210,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我量了下CC的波形,发现协商过程如下:
1、source发送了cap;
2、sink应答了good crc;

把request的hear设置成0x8210试一下

网友(2021-10-13):
引用 网友T:
楼主,一直卡在41那个寄存器那里,一直返回0x20,是什么情况
[20:44:46.188]收←◆Vbus OK
Attach at CC2 ...

请问这个问题你后面找到原因了吗?我现在调试也是卡在这里

网友:
昨天刚开始搞, 用的ch549, 还在啃协议

网友(2022-07-04):
你好,最近在调fusb302,和你的问题一样,一直卡在41那个寄存器那里,一直返回0x20,这个你有没有解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一直卡在41那个寄存器那里,一直返回0x20,是什么情况
[20:44:46.188]收←◆Vbus OK
Attach at CC2 ...

你好,最近在调fusb302,和你的问题一样,一直卡在41那个寄存器那里,一直返回0x20,这个你有没有解决掉?

网友(2024-04-08):
引用 楼主:
对啊,没用到,这一块电路完全可以去掉。
我只是用来测试切换逻辑,不好意思造成误会了 ...

楼主解释的真的很详细,我小白都看明白了,谢谢。

网友:
回来回贴,拿到楼主大大的资料,打板成功,目前板子已经可以跑了。一遍跑通,楼主的资料很棒!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