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得微波炉用的磁控管的大神吗?

楼主(2020-03-26):
  最近做了个小功率家用理疗用的小仪器,主要是用到微波磁控管.原样机用的是200W的磁控管,但在市面上基本没有找到低于500W的磁控管,据说用普通微波炉用的磁控管消磁就可以改变功率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有大神懂的吗?
相关参数:灯丝电压AC 3.8V/11A  阳极高压电压4KV

网友:
拿来烤乳猪吗?

网友:
这是要钱不要命吗

网友:
电磁辐射,会不会得白血病呀!

网友:
200W也很吓人了

网友:
这微波泄漏很严重的,这玩意是加热分子的,别自己被烤熟了

网友:
用变频微波管及驱动板,应该可以调低功率的,微波管退磁削弱功率不可取,会降低微波频率

网友A:
我家就是一个号称变频的微波炉,里面已经没有小转盘了,全向加热,可以调节功率,从100%-60%随便调整,更低的功率没试过。再也没有那种间隔启动的噪音了,取而代之的微波管一直有不停顿的嗡嗡声。取消转盘后最大的好处就是光滑的内壁容易清洁,而且没有旋转噪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就是一个号称变频的微波炉,里面已经没有小转盘了,全向加热,可以调节功率,从100%-60%随便调整,更 ...

那个型号的?

网友:
微波炉用的磁控管和医疗上微波治疗的磁控管相同参数价格相差近20倍,绝不仅仅是所谓医疗行业是暴利,毕竟这玩意可真是要命的,不是掉根头发那么简单。请三思

网友:
我的美的微波炉 PC23C3 是变频定温的。

网友:
G90F23CN3PV-BM1(G1),G90F23CN3PV-Q5(G0), G90F23CN3P...格兰仕的,900W加热功率

网友B:
美容减肥爆脂仪   确实是把磁控管消磁,输出头也做了一些处理,最近才给客户设计出来一个爆脂控制板。美容减肥这个行业,太吓人了。那个微波探头,在身上照过,机械手表都受磁了。你是051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容减肥爆脂仪   确实是把磁控管消磁,输出头也做了一些处理,最近才给客户设计出来一个爆脂控制板。美容 ...

感觉你是咱们的同行.方便留个什么联系一下不?

网友C:
买个微波炉拆了看看吧,也不贵

网友D:
微波理疗?我怎们感觉是个缺德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微波炉拆了看看吧,也不贵

微波炉那个功率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波理疗?我怎们感觉是个缺德的玩意!

这个医院真有这玩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美容减肥爆脂仪   确实是把磁控管消磁,输出头也做了一些处理,最近才给客户设计出来一个爆脂控制板。美容 ...

0516这里山寨治疗仪不要太多,哈哈。

网友(2020-08-13):
引用 网友E:
0516这里山寨治疗仪不要太多,哈哈。

同为CUMT毕业  在0516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