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EV1527的解码程序可以“解码”pt2262的编码

楼主(2020-03-26):
我对比了一下手册在忽略脉冲宽度(可以在软件做兼容)的情况下。他们的波形是一样的。同步头都是高4α低124α,数据上1527是24位,2262是12位,但2262是两个周期表达一位。关键点是他们俩一个周期内高低电平宽度都是1:3。所以用2262的遥控器一样可以解码出键值来,只是键值的数值移位了。

网友A:
一直通用的,只要改一下对应波特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通用的,只要改一下对应波特率就好了。

位1,0的编码方式不一样,好像无法做到自适应,即软件自行判定是1527还是2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