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自动收发电路,大家有调试过吗?

楼主(2020-03-26):
485通讯自动收发电路,大家有调试过吗?

网友:
用这个  max13487

网友:
论坛有一个大神,他的485通信可以,你搜搜看。

忘记不能搜索了

网友:
用过不少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大部分9600,少数115200

楼主:
是芯片2,3管脚接三极管,第4脚接地,是吗

网友:
用过,115200正常

网友:
加一个三极管的自动收发,一直很好用。

网友A:
正点原子LINUX开发板的,不知波特率能否到115200。长时间用稳定么。求大神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点原子LINUX开发板的,不知波特率能否到115200。长时间用稳定么。求大神分析 ...

偏置电阻360R那么小?

网友:
我用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偏置电阻360R那么小?

没测试过,仅仅搬运过来

网友:
请问:
1、支持的波特率范围(2400-115200稳定么?)
2、一条线上多台设备并联稳定么?

网友:
MAX1487自动收发的,2,3脚直接接高电平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