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wm做逆变电源,输出滤波电容请教

楼主(2020-03-26):
用DSP做变频电源,我的控制如图上所示,现在发现那个电容,容值一样的CBB(我实验了4.4uf,10uf和20uf几种规格)有的波形很好,有点很差。我不知道这个电容有那些要求,麻烦了解的人帮我解答下,谢谢了,如果需要我可以把我的算法贴出来

网友A:
逆变电源不是这么做的,楼主最好参考一下别人成熟的电路。你这基本的结构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逆变电源不是这么做的,楼主最好参考一下别人成熟的电路。你这基本的结构都不对 ...

我就是参考的别人的哦,具体是抄的那家的我不好说,地址就是山东济南那边一家相对大些的公司,他们都是这么做的,SPWM和SVPWM,做的

网友B:
电容与变压器漏感组成滤波,滤掉调制频率。

网友C:
变压器输出还得➕电感把

网友:
选电容除了耐压就是纹波值了  输出Irms*ESR满足纹波要求即可  输出电容一般是电解加小容量电容滤高频 要求更高的串电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逆变电源不是这么做的,楼主最好参考一下别人成熟的电路。你这基本的结构都不对 ...

这种做法是低频SPWM经工频变压器升压,相当皮实可靠。载波靠工频变压器的漏感和高压端CBB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与变压器漏感组成滤波,滤掉调制频率。

对的,就是,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输出还得➕电感把

这样可以的,我是抄的山东的一家做逆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做法是低频SPWM经工频变压器升压,相当皮实可靠。载波靠工频变压器的漏感和高压端CBB滤波 ...

对的,正解,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种的效率高吗

网友D:
设计得当的话,几KW的工频一级方案比DC-DC再SWPM的方案效率差不多

楼主:
效率在逆变中算比较高的吧,我实际测试过60%左右,正常是50%左右,当负载加到很大,调制比很高的时候接近60%,有其他什么效率高的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得当的话,几KW的工频一级方案比DC-DC再SWPM的方案效率差不多

我们主要做320-1600的频率,工频没有试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效率在逆变中算比较高的吧,我实际测试过60%左右,正常是50%左右,当负载加到很大,调制比很高的时候接近 ...

线性逆变都能搞60%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率在逆变中算比较高的吧,我实际测试过60%左右,正常是50%左右,当负载加到很大,调制比很高的时候接近 ...

50%很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性逆变都能搞60%

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我是抄的别人的设备,我们买了很多,320-1600Hz,115V的AC-DC-AC的方案,效率都差不多只会比这个低,这个算高的了,这类设备确实比工频的要低很多

楼主:
我们这类设备中我对比过,都差不多这个效率,有的还更低

网友E:
逆变50%的效率???这个也太低了吧。
如果我需要输出200W的输出功率,就得有另外200W的发热,想想就有点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逆变50%的效率???这个也太低了吧。
如果我需要输出200W的输出功率,就得有另外200W的发热,想想就有点恐 ...

就是这种的设备,

网友F:
还是用高频机效率高一些吧。
你这个用工频变压器做320-1500频率损耗就大了。一般电容用CBB或电机上面的分相电容。

网友G:
效率不会这样低啊,直流供电电压是多少,我们用的DC220逆变成AC220V , 5kvA,效率有90%以上,IGBT模块发热很小,就是5kvA的变压器有点热,不过也是带满载2-5个小时以后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效率不会这样低啊,直流供电电压是多少,我们用的DC220逆变成AC220V , 5kvA,效率有90%以上,IGBT模块发热 ...

我在研究下,我在怀疑我们后级隔离部分的死区没有做好,下午下班的时候我试了断开变压器居然有电流我只是用逻辑分析仪看了我DSP脚上的PWM波形,死区600ns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用高频机效率高一些吧。
你这个用工频变压器做320-1500频率损耗就大了。一般电容用CBB或电机上面的分相 ...

高频变压器吗,又推荐的吗

网友H:
你这是中频电源,加热之类的应用么

网友I:
这种电源我做了20年了,没意思了,楼主还抄它干嘛?我们做的时候,山东还没人做,后来艾诺抄出来了,然后就是什么精久,宇航吉利,沃森从广东过去的,现在博奥斯在广东这边卖了一些,仪迪也在做,去年听说艾诺的研发又出来搞了个公司,现在这玩意价格太低了,20年前搞这个很爽,回答楼主机个问题吧!1,效率在90%_95%,2,死区时间要调到1US,3,这个频率用这种方式比较困难,这种方式搞到1KHZ差不多到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是中频电源,加热之类的应用么

主要模拟飞机交流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电源我做了20年了,没意思了,楼主还抄它干嘛?我们做的时候,山东还没人做,后来艾诺抄出来了,然后就 ...

看来这是专家啊,刚刚我试了死区问题,效率高了,我们之前就是买的精久的现在他们不买给我们这些小单子了,所以抄了他的,我们是为了现有的订单去做的,感觉不是太难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主要模拟飞机交流发电机

飞机用400HZ,也没到1600HZ,附件是前几年做的400HZAC和28.5VDC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这是专家啊,刚刚我试了死区问题,效率高了,我们之前就是买的精久的现在他们不买给我们这些小单子了 ...

做出来都不难,做好细节就靠积累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飞机用400HZ,也没到1600HZ,附件是前几年做的400HZAC和28.5VDC

电源网的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源网的张工?

不是的,我没在电源网。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这种电源我做了20年了,没意思了,楼主还抄它干嘛?我们做的时候,山东还没人做,后来艾诺抄出来了,然后就 ...

变频电源的黑历史你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变频电源的黑历史你都知道

亲历者

网友K:
有时间一起吹吹黑历史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时间一起吹吹黑历史

您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