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孔器件两脚间电流较大,能否双面都有联线

楼主(2020-03-26):
请教一下,我做了一个封装,两脚间电流比较大,我在顶层与底层都用导线相连,这样做是不是行业允许?会引起什么问题吗?
另外,焊盘设计成0.6*1.0的长槽孔,在生产上会不会是个麻烦?
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两层都用导线没啥问题啊,如果电流还还建议你把铜画的再大点。槽型孔PCB板厂会给你处理好的,放心吧

网友:
一直都这么搞的,如果特别大,底层还开窗加锡

网友:
可以啊,还可以开窗加锡,加铜条。

网友:
还可以加宽宽宽走线,同时再追加一些过孔。 把铜箔换成线径。

网友:
还可以多打点小的过孔

网友:
电压多高,如果不高,可以加宽线,减小线间距,底层开窗加锡 正反面加些过孔过孔

网友:
简单粗暴 根据工作电压保持好线间距避免击穿,开窗加锡,加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