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式仪表,电池没电,冲充电器不能充电,激活OK ?

楼主(2020-03-26):
手持式仪表,电池没电情况下,插入冲充电器充电,机器开不了机,充不进电,采用稳压电源激活一下,就可以充电了,这是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A:
应该是保护电路设计的bug。我去年一板子也设计瞎了,保护电路电流不够,然后电池越充越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保护电路设计的bug。我去年一板子也设计瞎了,保护电路电流不够,然后电池越充越少。。 ...

之前手机也遇到过,没太注意,如今设备出现这种情况了,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电池这一块过放了,导致电池受到保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手机也遇到过,没太注意,如今设备出现这种情况了,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

保护电路没有设计涓流充电电路,也可能是你涓流充电时间不够,你得插上30分钟以后等电池电压到3v以上时才会进入正常充电模式(涓流充电应该是激活电极板的)。按要求是要有50ma?涓流充电电流。

网友B:
电池保护板锁死了,尤其是用国产保护ic的特容易出这个问题,电池过放之后死活充不进去,拆开用电源对着电芯怼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保护板锁死了,尤其是用国产保护ic的特容易出这个问题,电池过放之后死活充不进去,拆开用电源对着电芯 ...

是这样的,这种问题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