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坛友见过这种航插 什么品牌和型号的

楼主(2020-03-26):
需要用到>10芯的航插 12、14芯都行 可焊接到PCB的
类似于下图的这种 但是下图里这种最大10芯 1B系列的

图里是12芯的 一个国外仪器上见到的 但是没找到品牌和型号
类似的也可以 需要大于10芯就行 外径别太大15mm左右吧  有知道的或者用过 可以说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好像是雷莫得连接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雷莫得连接器啊

LEMO的没有12芯这样的 选项手册里也没找到

网友B:
马云家里找ECG PCB插座,有多芯的,但没有底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云家里找ECG PCB插座,有多芯的,但没有底座。

嗯 这种的查到过 不过感觉这种的安装 拆卸 维修都不是太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