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了一下预订库存,目前体验不是很好

楼主(2020-03-26):
预订库存一直是我期待的,今天试用了一下,有库存的直接预订没什么问题,库存不足的预定好像叫预售,等报价,不用说,报价肯定比标的贵,预售这个东西无一例外的就是价格贵,如果是***也没货,量不大,贵也就算了,明明***有货,扩展库也有库存,就因为不是JLC自有的库存就要转为预售,关键是价格比***还要高,这是什么逻辑,就是我本来不预定可以直接用,预定等于绕了一圈多花一些钱而已。更不用说去享受价格阶梯了,价格也是体验很重要的一部分,以前担心没库存,现在担心以后扩展库全部转为预定,只能用贵价料。
另外一个bug,待补款已经补款并扣除,但待补款还一直显示在那里让补款。

网友A:
不预定,贴10片,用的是10 的阶梯的钱。

预订1000片,那就是供应商直接报价的,    然后10片10片的使用自己的库存,  价格肯定不一样了。     这个时候再 无一例外的高就奇怪了。

私信一下客编, 查一下BUG? 查下一下订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预定,贴10片,用的是10 的阶梯的钱。

预订1000片,那就是供应商直接报价的,    然后10片10片的使用自 ...

6: 使用物料时, 接受嘉立创的最小出库和损耗标准.

这里的最小出库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6: 使用物料时, 接受嘉立创的最小出库和损耗标准.

这里的最小出库是多少呢? ...

最小出库数量:
假如,0402的电阻 出库1个时,  仓库的同事是办不到的,没办法执行。  她一剪刀下去,丢一个很正常。
由于要上机操作, 飞达要一定的物料编带长度才能正常上机。
以上定义为最小出库(或最小可上机)数量,每次出库或上机都要这个数量

/*-------------------------*/
损耗数量:
贴片机由于视觉识别错误,抛料,或者上料时不小心弄丢一个,例如 0402电阻 这么小的元器件,现阶段丢一个也是很平常的事情, 现阶段无法要求员工或机器一个不丢, 这个就是损耗数量。

/*-------------------------*/
应用举例

例如需贴数量5片,  损耗2片,最小出库 20片。   5+2  不大于 20,  按照20 出库。
例如需贴数量19片,  损耗2片,最小出库 20片。   19+2  = 21 大于 20,  按照21 出库。

/*-------------------------*/
这个是样品贴片的计算规则, 将来的小批量上面的规则可能不适合。

/*-------------------------*/
损耗数量和最小出库数量,这里整理了IT需求,到时可以在可贴列表中查到。 不合理时,也可以客服,基本都是能上机的操作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预定,贴10片,用的是10 的阶梯的钱。

预订1000片,那就是供应商直接报价的,    然后10片10片的使用自 ...

是这么个理,但现在是我订100个报的价格比现有阶梯10个的还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么个理,但现在是我订100个报的价格比现有阶梯10个的还贵。

让查下,这肯定那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查下,这肯定那有问题吧

单独采购100个,采购成本一定是高的,这个可以理解,但商城有库存,单独采购的报价高于商城的对应阶梯甚至上一阶梯又不好接受。
JLC的SMT体验可以说是一流,所以价格不太敏感,但是能用到预定的,估计是开始小批量了,这时对零件单价肯定就比较敏感了,我觉得预定还要做的更多,比如扩展库继续维持一定数量的官方库存,或者开通物料共享,比如用料100个,采购成本必然高,所以可能考虑预定一个最小包装5000个,这样可以获得较合理的单价,但5000个可能要很久才能用完,所以如果有库存共享功能,担心就会小一些。

网友D:
这种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是什么情况?

说明提供的数据手册缺少尺寸。不确定尺寸,没办法做上机资料。

网友:
麻烦数主加一下QQ3001295068,共同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