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接头上区分RS485与RS232?

楼主(2020-03-26):
如何从接头上区分RS485与RS232?

网友:
485 2P  422 4P

网友A:
习惯上RS232一般DB9公母头,485一般2p或者3p端子

网友:
485 2P   232 3P

网友:
很多以前的485也用DB9端子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测量5脚是不是GND

网友:
不能,因为简单所以随意,因为随意所以非标,因为非标所以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这么水的帖子啊。。。。。。

网友:
看禽脚分辨鸟种类?

网友:
如何从dc接头看出板子供电是5伏还是12伏?

网友:
搭车问一下,如何从鼠标看CPU是INTEL还是AM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习惯上RS232一般DB9公母头,485一般2p或者3p端子

485 422用RJ45的也很多

网友:
现在看外表连男女都不一定能分出来,楼主居然想根据外表分485和232

网友:
无法区分。要说一定有什么特征的话,232在pc机上一般是DB9针出来的。

网友:
接头上有标示, 一般都好办。当然,文盲施工人员例外。

网友:
拆开看板子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