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800C退出透传模式遇到的的问题

楼主(2020-03-26):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的SIM800C,连接MQTT。经过考虑感觉用透传模式是比较合适的。进入透传模式很简单,AT+CIPMODE=1即可,但退出根据手册上的没成功,不知道原因所在,请各位道友不吝赐教。手册截图如下:
已经配置了CCFG的第四个参数为1,允许转义符。但输入+++依旧无法退出透传模式,求指导

网友A:
透传模式下怎么接收at命令?

网友B:
在透传模式下,"+++"后面不要加任何字元,
不要加CR/LF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透传模式下,"+++"后面不要加任何字元,
不要加CR/LF ,试试看

我直接用串口助手,输入的+++,不可以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传模式下怎么接收at命令?

模块有个DTR管脚,拉低会切换到命令模式,不过我IO口不够用。现在采用了定长发送模式解决的。。。

楼主:
后来发现原因了,串口助手处有一个“发送新行”,自己勾选了。。。会添加换行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