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示屏组装工艺,有灰尘进入,屏幕清洁剂残留

楼主(2020-03-26):
如题:一批带LCD的显示屏的产品。涉及到屏幕组装,屏幕都是自己买的,外壳也是厂家发的组装的散件。
具体方法是:LCD表面的膜撕下来后安装在外壳上,同时从另外一面安装个镜面。
但是过程中:夹缝中经常有灰,有杂物,然后买了:眼镜清洁器擦拭,但是还会有比较明显的残留。
所以现在基本的是组装的时候小心翼翼,但是效率比较低
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好的方法?或者有没有类似的成熟工艺?
另外是:有没有可以代为组装的厂家,可以选择代为组装。

网友:
无尘车间吧,

网友:
只有无尘车间最合适

网友A:
你需要一间无尘室,,,,实际上也没啥神秘高科技,小空间+过滤网+风机罢了,,记得学校玩生物实验的那种工作台,手戴套可以伸进去操作,都够用了

网友:
实在没有无尘室的,就在家里浴室搞,先喷头喷一遍水,然后开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间无尘室,,,,实际上也没啥神秘高科技,小空间+过滤网+风机罢了,,记得学校玩生物 ...

原来如此,刚刚淘宝上看了,下次组装时候买个这个。

网友B:
除静电离子风枪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静电离子风枪你值得拥有。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我看下,谢谢!

网友:
要除静电,保护膜撒开时静电会吸尘。离子风机吹下效果好很多。

网友:
买个手套箱足够了

网友C:
另外这个壳哪里买的啊,挺精致的。求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这个壳哪里买的啊,挺精致的。求资源。

这家买的,和他说只要外壳。
不过:外壳回来需要自己重新开孔加工,组装上花不少时间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4 ... .0.0.49c84c9aBeK7CJ

网友:
这帖子下的评论都好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