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修改之后似乎出现bug,标题不知道怎么描述,见贴内(已经解决)

楼主(2020-03-26):
使用环境:
操作系统: Win7 Win10
使用浏览器:猎豹浏览器、IE9
bug详述:
在论坛出现如下图时,点击红框部分
会出现如下bug

但是该问题好像出现在【帖子汇总】这四个大的虚拟论坛里面,在具体的分论坛里面点击类似提示,好像显示正常
当然也可能是我自身使用的浏览器有问题,因为电脑只有ie和猎豹两种浏览器,没有安装其他浏览器,就没有办法测试了,用其他浏览器的坛友,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A:
好像搜索功能也看不到了?

网友:
现在论坛取消了“标准版”看帖,只有“触屏版”和“电脑版”,手机用户表示这应该属于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搜索功能也看不到了?

搜索暂时取消,好像发了通知的

网友:
火狐浏览器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chrome浏览器一样

网友B:
遇到了,得刷新一下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遇到了,得刷新一下才行

刷新一下就能恢复正常?

已经提交给技术人员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刷新一下就能恢复正常?

已经提交给技术人员处理。

是的,win10上新版edge和chrome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win10上新版edge和chrome都这样。

WIN7的搜狗浏览器 极速模式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win7  chrome也是这样

网友:
昨天开始手机用标准版浏览不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刷新一下就能恢复正常?

已经提交给技术人员处理。

这个故障仅仅出现在“论坛建设”和“悠闲非技术”这两个版块。

我的推测:它们属于“帖子汇总”的子版块,帖子列表最左侧都会额外追加“来自”一列。
估计是这个额外一列的有无没处理好,造成了数据不一致的问题。(新刷出来的帖子条目缺少“来自”一列,于是就窜了,打乱排版)
它们其实并不是帖子汇总,我觉得只要把版块干脆移走,就能解决此bug。

网友:
win7和win10火狐同样存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故障仅仅出现在“论坛建设”和“悠闲非技术”这两个版块。

我的推测:它们属于“帖子汇总”的子版块 ...

好的,我重新安排了一下。

大家帮忙测试一下是否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我重新安排了一下。

大家帮忙测试一下是否已经解决了?

看起来已经解决了. (win7,firefox)

网友E:
背景颜色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好花,用的三星浏览器

网友:
转成桌面版后就很漂亮了

网友:
网站名也更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背景颜色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好花,用的三星浏览器

是你的三星浏览器护目模式,夜间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你的三星浏览器护目模式,夜间模式。

触摸版的夜间模式能搞成桌面版那样全黑的吗,花的很不好看,应该是背景图是花的

网友:
手机看桌面版

网友F:
电脑版帐号无法登陆。手机版可以登陆,浏览正常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脑版帐号无法登陆。手机版可以登陆,浏览正常

昨天我在一台新电脑上尝试登陆发现无法弹出验证码窗口。
已经登陆过的电脑自动登陆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昨天我在一台新电脑上尝试登陆发现无法弹出验证码窗口。
已经登陆过的电脑自动登陆正常。 ...

我家里笔记本登陆正常,公司电脑登陆不了。win7_64位,chrome浏览器。
登陆不了的清除浏览器缓存也不行..........

网友:
使用 :  https://www.amobbs.com 登录。注意https, 不是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