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5段的耳机插头吗?

楼主(2020-03-27):
常用的耳机插头有3段跟4段,请问市场上面有没有5段的耳机插头?求链接。

网友A:
搜索 PJ-31060 可以看到一个:

但太罕见了,不建议使用

5节的话,其实有一种4.4mm的插头,与耳机插头很像,但头部类似麦克的插头,这个5节的很常见
搜索 4.4 5节 可以看到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 PJ-31060 可以看到一个:

但太罕见了,不建议使用

感谢感谢。

网友:
5节的是大插头,不是3.5的小插头

网友:
索尼早期的主动降噪耳机配的就是5节的

网友:
也可能是NC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