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仿欧姆龙CP1E成功

楼主(2020-03-27):
大约在09/10年左右的时候,开源三菱PLC项目在论坛本版块进行得如火如荼、热闹非凡,群英荟萃华山论剑!我初次到来时已是14/15年,大概接近圆满结束。对前辈们的敬仰与钦佩,驱使我不断前进。五年时间,终于基本完成了欧姆龙PLC的兼容解析工作。
开发平台:keil MDK;
主控芯片:STM32RCT6(256K FLASH、48K SRAM、主频72MHz);
目标对象:CP1E-N30DT;
一路RS232(标配)/一路RS485(可选),都可以连上位机编程软件或者触摸屏;
供电DC24V;
开关量输入18点(0.00~0.11  1.00~1.05)
开关量输出14点(100.00~100.07,101.00~101.05);
共32(18+14)点,即可涵盖三菱松下的30(16+14),又可涵盖欧姆龙的30(18+12)点。
两路模拟量输入可选;
一路模拟量输出可选;
用户程序容量8K步,与原装一致
数据DM:8192字,与原装一致
CIO区:290字,(290*16)位,与原装一致
工作继电器W区:100字,(100*16)位,与原装一致
保持继电器H区:50字,(50*16)位,与原装一致
定时器:256点,与原装一致
计数器:256点,与原装一致

欧姆龙CP1E/CP1L/CP1H,对应三菱FX3S/3G/3U,较之前的早已停产CPM1/2A或FX1N/2N有不小的提升。
而就经济型CP1E与FX3S对比,欧姆龙CP1E优势巨大。

网友A:
下一步再把西门子的搞了就完美了全部拿下

楼主:
指令兼容85%以上。支持跳转、子程序、变址与间接寻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一步再把西门子的搞了就完美了全部拿下

西门子的200已经早有了,要搞也应该搞smart200甚至是1200。深圳这边已经有几家搞定了smart。

网友B:
都是程序、代码,有没采购、生产等经验互相探讨一下的。

网友C:
请问下,欧姆龙的plc,数字量输出电路是没有电气隔离的吗?

楼主:
技术探讨,拿下CP1L/CP1H,尽最大可能完成超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程序、代码,有没采购、生产等经验互相探讨一下的。

18年出了第一批样板,现在已经小批量生产

网友:
09年引进两条意大利流水线,控制柜里面是清一色的欧姆龙,也是在那时侯认识了PLC,在当时还把它作为神秘事物,设备主管把手持编程器直接锁起来,现在在大神们面前,这些已经不算什么了。

网友:
应该是1996年,20多年了。

网友:
有图片 或购买链接吗?

网友D:
前一段时间偶然上了下欧姆龙的网站,看到里面的PLC迭代的功能已经比较强大了,新的型号都支持iec61131、EtherCAT那些了
楼主的市场策略也是跟别家的兼容三菱fx系列一样,走低价替换路线?

网友:
有没有兼容松下的

网友:
有带以太网吗?

网友:
模拟量输入输出隔离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一段时间偶然上了下欧姆龙的网站,看到里面的PLC迭代的功能已经比较强大了,新的型号都支持iec61131、Eth ...

首先,在完成超越之前,只能是低价代替路线了!再者,新型机种难度既大,目标客户也有不确定性。欧姆龙自己都在挖掘新型客户。09年兴起仿三菱FX1N/2N的时候,1N/2N已接近停产,代替品3U/3G已经出来了。目前欧姆龙的CP1系列还不至于停产。权衡利弊,既没有搞您说的“新型机种”,也没有搞淘汰了的CPM1/2。

网友:
能比cp1e便宜多少钱

网友:
技术含量来说并不高

网友E:
听起来很厉害,几年就超过人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起来很厉害,几年就超过人家了,

不能这样说。一来没有论坛的第一手资料(三菱PLC源码),也完不成。二来是高手们不屑于投入的,毕竟欧姆龙用户没有西门子、三菱的多,价格利润空间也不如西门子三菱(现在价格烂大街了是另一回事)。

网友F:
有购买链接吗?

网友G:
有链接也考虑入手测试,我司每年也用几百套plc,程序都是我在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购买链接吗?

留邮箱吧!这里发链接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链接也考虑入手测试,我司每年也用几百套plc,程序都是我在做的

发一下邮箱给我,这里发链接不合适

网友:
抱歉,还没权限发消息,我邮箱 ding123@139.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留邮箱吧!这里发链接不合适

已发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一下邮箱给我,这里发链接不合适

617854399@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欧姆龙的plc,数字量输出电路是没有电气隔离的吗?

一般都是有隔离的

网友H:
其他不说,坚持5年挺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他不说,坚持5年挺不容易

五年中前两年搞三菱,然后借鉴三菱的思路搞欧姆龙,三年了

网友(2020-08-04):
期代楼主成攻。我这几天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来学习。

网友:
我也要买 876217654@qq.com

网友:
我也要买mrxiacn@126.com

网友:
功能做出来还不是最牛逼,稳定性也做出来,才是最重要啊。

网友(2022-07-30):
@魏博,有兼容的上位机吗?还是用OMRON的CXP?有兴趣QQ聊聊,2271071498.我有自主的上位机,已经实现将三菱的程序文件导入自主的PLC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