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秤称重仪表称重传感器AD芯片如何选择?

楼主(2020-03-27):
目前想做一个称重仪表,使用接线盒并联6个350Ω的称重传感器,然后汇总为一路输出信号接入仪表,但是由于几个传感器并联后阻值变小,电流较大,查了很多ADI的芯片,AIN输入管脚的电流都无法达到那么大,并且手册上大多都是直接一个传感器或将每个传感器分别接入不同的AIN通道。
查了很多称重仪表,一般都是写最多接6个或8个称重传感器。(这个地方不是指每一路分开采样,是指将6个或8个称重传感器通过接线盒并联为一路信号,也就是说仪表处只有一路AIN通道),不知道一般大家都是这么实现的?

网友:
模拟开关,切换。行不行?

网友:
AD7190,不知道行不行。还有一半是差分的,可以串入电阻的

网友A:
AD7190  我用的就是这个料

搞完后 还剩50来个料   不知道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7190  我用的就是这个料

搞完后 还剩50来个料   不知道怎么处理

请问你接入的是一个传感器吗?
AD7190的输入电流只能到10mA,接一路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将6个传感器通过接线盒并联后接入,5V供电,电流最大可以到80mA左右,AD7190应该是不行吧?

网友:
6个称重传感器并联到一起  意义在哪呢 想不出来

网友:
传感器并联后电阻变小,只是给它们供应的电流变大,并不是送到AD芯片的电流也变大,明白不?

网友:
7楼说的对。你搞错了,供电电流大了,但是AD输入阻抗很大,流入AD芯片的电流微乎其微。

楼主: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仪表厂家都说只能通过接线盒接4个传感器,不能接6个传感器,原因是由于电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