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焊机最近也很火呀

楼主(2020-03-27):
口罩机,半自动,全自动的都需要这个控制箱,
纯硬件,调试要点技巧,不过基本都是人抄人的,
就是故障率有点高,最早的原厂好像的台湾的

参观了3家半自动口罩机,类似老式缝纫机那种,生意都不错
员工加班到晚上10点,总工很焦虑,老板很高兴。

网友:
楼主科普一下

网友:
LZ这是什么原理,如何工作的,能否科普下?

楼主:
振荡,产生热量,把尼龙线,棉线和口罩焊接一起,
你看看口罩和耳朵线,有个焊点,就是用这个焊接的

网友:
不是还要定制一个陶瓷头才能用吧.

网友A:
不是陶瓷头 一般是铝焊头           刚订了2台。下午叫货拉拉去东莞拉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陶瓷头 一般是铝焊头           刚订了2台。下午叫货拉拉去东莞拉回来

有那个电源箱,你的渠道吗

网友B:
最近帮一个老板抄了一台,正在赶马加鞭生产中。。。纯电路,自激振荡。

网友B:
大家的电路都是一样的。都是互相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陶瓷头 一般是铝焊头           刚订了2台。下午叫货拉拉去东莞拉回来

换能器吗?哪家的,有15K的吗,我也有需求

网友:
有类似的可程序控制的超声波电源。但不知哪里有相关的开源资料。

网友:
位置河南省长垣县附近,一台缝纫机架+超声波+气缸,价格已经从之前的3000涨到现在的1万3了

网友:
楼上有人能提供电源箱吗?

网友C:
这种电源能卖到1.3万,太好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源能卖到1.3万,太好赚了。

电源+能量转换棒+钢模  一共1.3W,有些可以买1.8W+
平时一套5K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能量转换棒+钢模  一共1.3W,有些可以买1.8W+
平时一套5K左右

输出什么波形?感觉现在可以把他做的简单些。

网友D:
此前做过,都是3kw,5kw,再大就并了,这个最早是03年时我们就做,后来改并网逆变器了就没关注

网友:
老板提着现金去都拿不到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振荡,产生热量,把尼龙线,棉线和口罩焊接一起,
你看看口罩和耳朵线,有个焊点,就是用这个焊接的 ...

原来如此……
我说咋和我用电烙铁烫出来的差别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如此……
我说咋和我用电烙铁烫出来的差别那么大

好多塑料蛾子都是超声波焊缝  没有螺丝   拆不开只能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前做过,都是3kw,5kw,再大就并了,这个最早是03年时我们就做,后来改并网逆变器了就没关注 ...

请问这种电源输出是什么波形?

网友F:
员工加班,总工很焦虑,老板很高兴。     这句话,笑了~~~~

网友:
员工加班,总工很焦虑,老板很高兴。     这句话,笑了~~~~  +1

网友G:
10年前开发过,后来听到机器不好卖了,想不到现又火了

网友:
员工加班,总工很焦虑,老板很高兴

网友:
现在我们这边发现这个玩意故障率有点高,久不久一个厂家叫帮忙去看看

网友:
超声波电源一般用在哪里   楼主科普一下

网友:
有开源吗   楼主   一起DIY   这个技术含量不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G:
10年前开发过,后来听到机器不好卖了,想不到现又火了

请问这个输出是什么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输出是什么波形?

当然是正弦的,谐振状态

网友H:
这玩意最近帮朋友在搞,已经出货几十台了,准备脱身了,太累了

网友H:
想搞的江苏常州的朋友可以聊聊,其他地方的就算了,没打算在这上面花费太多精力

网友:
LZ位的机器一看就是要么宁波的要么东莞的,常州的机器另一种样子,另常州是超声波口罩焊接机的集散地

网友:
电路纯硬件,调整起来还是需要有一定的经验的,成熟的东西没必要再改了,这玩意09年就搞过,一直没想改进,核心不在电路上,现在这形势什么都缺,这才是难度,价格一天一个样

网友I:
从0开始研发一个机箱要多久时间?到时再推出市场会不会有点迟?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玩意最近帮朋友在搞,已经出货几十台了,准备脱身了,太累了

你现在还有现货吗?

网友:
最近太火了,一天一个价,有钱都买不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你现在还有现货吗?

哪有现货啊?不过看几台,一台两台我能拿到,多了拿不到,都是现款提货,价格自己谈,论坛的我不赚差价,如果没有现货,我可以帮着装,红包自己看着办,这些天几十台订单都放弃了,朋友那产能不够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从0开始研发一个机箱要多久时间?到时再推出市场会不会有点迟?

千万别这么干,PCB我有,就这样我都没自己做,难度不在PCB上,器件拿不到,电容都炒到3元以上了,还有内部有大约4个变压器,一个磁环,一个磁盒,参数不知道,再说等你板子做好了很可能烂手里,最近已经劝说好几个朋友放弃了,有更好的方式做电源,这个就不多说了

网友:
不要用哪种最便宜的医用口罩,这个才想起来提醒大家,见过工人制作口罩,工人干活时不戴口罩不戴手套(影响工作效率)黑黢黢的手直接拿着焊接,做好的随便堆放,材料就扔地上,根本不消毒,看到了真吓一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想搞的江苏常州的朋友可以聊聊,其他地方的就算了,没打算在这上面花费太多精力 ...

兄弟,我们也是常州本地的,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这些天我修了这种电源20多台了,偷料很严重的,极容易坏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哪有现货啊?不过看几台,一台两台我能拿到,多了拿不到,都是现款提货,价格自己谈,论坛的我不赚差价, ...

放弃订单是买不到器件吗?还是说器件太贵了

网友:
用电磁炉改行不行?老式电磁炉也是自激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K:
放弃订单是买不到器件吗?还是说器件太贵了

一个原因是价格,每天有500的浮动,所以不接收预定,无论买卖双方都有风险,还有就是器件市场炒的缺货,产量不稳定

网友:
最近也要订几台,这玩意涨疯了

网友:
朋友有个口罩机生产厂,急需配套的超声波焊接机

网友L:
我前同事的公司在做这玩意, 他们老板3个月内挣了一个亿;   这种电源平时价格 1300元左右; 现在卖5000;  经常一天出个 800台, 而且是客户在公司等着要货;

不过他说这玩意已经开始饱和了,电工们现在开始打算做这玩意卖钱的话,只能渴口汤

网友:
今天又涨价了,有朋友买这货转手,20kHz价格之前是1.2w,昨天是1.7w,今天涨到2w了,15kHz的更是达到了4w的高价。虽然价格高,但是还是供不应求
都是口罩机上用的,粗制滥造,甚至没检测都出厂了,故障率奇高,超过50%故障率,没几台稳定的。

网友:
好像是震片现在大量缺货

网友:
引用 网友M:

出货多少套了?

网友M:
我就在做这个方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就在做这个方面的

现在15k,20k什么价格?

网友M:
没货,排队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员工加班,总工很焦虑,老板很高兴。     这句话,笑了~~~~ ...

有点画面感 一堆员工后面跟着一个不断晃荡着看机器的 老板躲着开开心心数钞票

网友:
这么高的故障率,应该有待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前同事的公司在做这玩意, 他们老板3个月内挣了一个亿;   这种电源平时价格 1300元左右; 现在卖5000;  ...

我还准备搞搞这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就在做这个方面的

在哪里?

网友:
有没坛友联系我一下?我想做做这个超声波电源

楼主:
怎么排队?我也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的电路都是一样的。都是互相抄的。

请问在什么地方?我现在也想做这个电源

网友N:
这个现在火得不要不要的,我们一天出十套,就卡在超声波焊接机上了,一天只能拿10套货

网友:
等搞稳定了就差不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N:
这个现在火得不要不要的,我们一天出十套,就卡在超声波焊接机上了,一天只能拿10套货 ...

焊接机我应该可以做,就是不清楚着个换能器需要什么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接机我应该可以做,就是不清楚着个换能器需要什么波形?

焊接机的电源部分就是超声波发生器我们坛里的大神们都能做出来,就是换能器或者说那个焊接头一般人做不了,超声波电源能做出来也不错,有成品都可以马上销售了

网友:
那个陶瓷换能器最缺的

网友:
是不是陶瓷换能器厂家被垄断了。现在价格又差不多翻一翻了

网友O:
资料来了,谁有兴趣

网友P:
现在哪里还能买到这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P:
现在哪里还能买到这个电源?

有钱就买得到,
现在光电箱炒到 快2W了
15K的一套,3W+

网友:
引用 网友O:
资料来了,谁有兴趣

群里真是人才多多,信息多多,啥都能学到

网友I:
引用 网友O:
资料来了,谁有兴趣

直接用单片机输出方波再经过变压器升压后驱动换能器是不是就简单很多?频率可以可控调节,功率也可以调节占空比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M:
没货,排队买!

你好,15k,2600w  6台 几天交货?

网友Q:
引用 网友A:
不是陶瓷头 一般是铝焊头           刚订了2台。下午叫货拉拉去东莞拉回来

国内做的绝大部分是铝治具,之前公司都是从台湾订购治具,全是高硬度钢的,用给模具刻字的记号笔根本打不出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接用单片机输出方波再经过变压器升压后驱动换能器是不是就简单很多?频率可以可控调节,功率也可以调节 ...

难点不是信号产生而是功率部分,或者是锁频、稳压之类
容性负载是个难题,解决也不难
以前做过负载也是容性的1KHz电源

网友P:
引用 网友Q:
国内做的绝大部分是铝治具,之前公司都是从台湾订购治具,全是高硬度钢的,用给模具刻字的记号笔根本打不 ...

一般都是钢的,淬火火,不然一会的功夫就打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一般都是钢的,淬火火,不然一会的功夫就打废了。

国内现在大部分用铝做的,做完了没有任何后期处理,谈不到硬度。

网友:
标记下,最近这个有点火,几个朋友都在做这个机器,电源好似都 缺货

网友:
刚才有个以前的朋友打电话问我超声波焊接机维修,我对这个也不是很了解, 以前只是用过,大概知道一点原理。

网友:
这一波疫情,可能有部分网友要上岸了。

网友:
标记下,几个朋友都在问这个机器。

网友A:
目前20K 2KW  间歇发波的  价格在3万多。   我每天可以拿到几个。站短我。

网友R:
引用 网友A:
目前20K 2KW  间歇发波的  价格在3万多。   我每天可以拿到几个。站短我。

你好。多少钱。 VX,E换成1:  E86E7EE605E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好。多少钱。 VX,E换成1:  E86E7EE605E

你有需要?

网友:
听说有个做这玩意的,一天进账都有上百万,做完这茬财务自由了。

网友C:
折腾了几天,好像是快做成了,用现有的电源改的,今天拿到口罩机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腾了几天,好像是快做成了,用现有的电源改的,今天拿到口罩机上试试。 ...

你这波形不对呀,我看人家的是包络正弦波,直接把我的示波器表笔打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波形不对呀,我看人家的是包络正弦波,直接把我的示波器表笔打坏

包络正弦波看是否是换能器加载后的波形?换能器没加载就是这波形了,现在对压电陶瓷还没摸透。

网友S:
有没有卖的 ?  15K  20K都要   现在我们拿汇川的  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有没有卖的 ?  15K  20K都要   现在我们拿汇川的  贵啊

这几天就会做出来,我是用之前电源的电路改了一下,没去另外开发电路板,主控采用MCU+FPGA,面板不想去费劲了,就用威伦通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包络正弦波看是否是换能器加载后的波形?换能器没加载就是这波形了,现在对压电陶瓷还没摸透。 ...

兄弟,赶紧呀,现在是价格最贵的时候

网友:
难怪朋友圈看到有人在发这个

网友:
他这个超声波和我去年做的电容纹波测试设备有些类似,当时测电容也是谐振到1.5KV,255KHZ,电流1A多,他这个超声波频率就没那么高,15KHZ或20KHZ等,现在就是想把压电陶瓷再摸索一下,之前没了解这些机械类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波形不对呀,我看人家的是包络正弦波,直接把我的示波器表笔打坏

把表笔打坏一般是两种情况,测试了IGBT的高压输出,DU/DT过高,另外就是探头的耐压,要用高压差分探头。

网友T:
引用 网友C:
把表笔打坏一般是两种情况,测试了IGBT的高压输出,DU/DT过高,另外就是探头的耐压,要用高压差分探头。 ...

你这个是高压差分探头测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表笔打坏一般是两种情况,测试了IGBT的高压输出,DU/DT过高,另外就是探头的耐压,要用高压差分探头。 ...

需要电压范围多少的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T:
你这个是高压差分探头测出来的吗?

当然是高压差分探头

网友T: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高压差分探头

你用的是多少电压范围的探头呀? 给推荐下你用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表笔打坏一般是两种情况,测试了IGBT的高压输出,DU/DT过高,另外就是探头的耐压,要用高压差分探头。 ...

我原来串一个47K的色环电阻没事,
后来直接接上,表笔就坏了

网友:
求购原型机一台

网友:
同行介绍靠谱的,可靠的,我可以要5台,价格单聊

网友:
引用 网友T:
你用的是多少电压范围的探头呀? 给推荐下你用的型号?

深圳知用,高压差分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型机?

就是别抄了好几轮的货色,估计已经面目全非了

网友U:
我有现货,20k   2000w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有现货,20k   2000w

联系方式

网友V:
我这边有少量现货(20K,2000W 全新),需要的私聊
编辑原因:增加相关图片

网友W:
引用 网友V:
我这边有少量现货(20K,2000W 全新),需要的私聊
编辑原因:增加相关图片 ...

今天这个大概什么价呀,

网友V:
引用 网友W:
今天这个大概什么价呀,

3W左右,需要吗?

网友:
刚从口罩机厂回来,口罩机真的是在抢啊!听说有4200W机型了,

网友:
4200W?用在打片机上吗?

网友:
看来一大波电工要上岸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V:
3W左右,需要吗?

上面那个换能器能出吗?
泡沫盒子里面那个
有量

网友:
引用 网友X:
上面那个换能器能出吗?
泡沫盒子里面那个
有量

不单卖,不好意思,现在整套的出货都快供应不上了,要得太快

网友:
可站内私我,全新现货

网友:
电源+换能器 3万多?

网友:
还有模头很跟法兰

网友Y:
引用 网友B:
最近帮一个老板抄了一台,正在赶马加鞭生产中。。。纯电路,自激振荡。

我们自己开发,用单片机+全桥mos管,但是mos管调试一直有问题,可不可以分享下mos管驱动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前做过,都是3kw,5kw,再大就并了,这个最早是03年时我们就做,后来改并网逆变器了就没关注 ...

有没有MOS/IGBT驱动分享,最近也在做,卡在mos调不通,经常烧管

网友Y:
引用 网友H:
千万别这么干,PCB我有,就这样我都没自己做,难度不在PCB上,器件拿不到,电容都炒到3元以上了,还有内 ...

有没有资料参考下,我都奇怪。一直没有现货,老板要我们一个星期做出来,我们采用单片机+全桥MOS管控制,器件都不缺,别人也可以生产啊。感觉自己还没get到关键点。现在在调试mos管驱动,还没调通。经常烧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Y:
我们自己开发,用单片机+全桥mos管,但是mos管调试一直有问题,可不可以分享下mos管驱动部分。 ...

老板生产的是纯电路的,没用单片机。十几年前的技术了。

网友Z:
前几天也修好两个,第一次修这东西,抄了份原理图。好在那个客户拿了台好机作参考才修好的。这前点时间有一台沒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Y:
有没有资料参考下,我都奇怪。一直没有现货,老板要我们一个星期做出来,我们采用单片机+全桥MOS管控制, ...

没有资料,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实际需要有电容匹配,加不加负载有影响,没加负载的时候要呈现弱感性,加负载的时候要呈现阻性,老是炸管就是工作点不对,负载变化导致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Y:
有没有资料参考下,我都奇怪。一直没有现货,老板要我们一个星期做出来,我们采用单片机+全桥MOS管控制, ...

你用的什么mos,耐压够不够,一般都是电压击穿

网友Y:
引用 网友AA:
你用的什么mos,耐压够不够,一般都是电压击穿

用安森美的,有650V耐压

网友AA:
引用 网友Y:
用安森美的,有650V耐压

因为mos做的无论是半桥逆变还是全桥逆变,都是方波驱动,所以要设计好网络吸收电路,就算如此,还是要留有足够的耐压防止尖峰击穿MOS。你直流母线电压多少,乘以2~2.5倍的安全系数来选,如果吸收电路设计不怎么好,就要选择更大耐压。之前做过等离子切割逆变电源,用IGBT半桥、全桥逆变都做过,多数是这个原因烧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因为mos做的无论是半桥逆变还是全桥逆变,都是方波驱动,所以要设计好网络吸收电路,就算如此,还是要留 ...

我是220整流后312,尖峰确实很高。

网友Y:
引用 网友Z:
前几天也修好两个,第一次修这东西,抄了份原理图。好在那个客户拿了台好机作参考才修好的。这前点时间有一 ...

有没有mos管那块电路看看?图片看上去好似是全桥,但又不像

网友(2020-04-26):
引用 网友Y:
有没有mos管那块电路看看?图片看上去好似是全桥,但又不像

可以把你的全桥电路贴出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我现在硬件差变压器那一部分,不知道什么设置参数,这几天看了高频变压器的设计看的头的晕了

网友:
我的变压器这边,只测量了电感量,还有工作时候部分电压数据,
220V整流270直流
270分正负和地,+135 -135 0v
开关形成峰峰值是270V的正弦波
功率4%   VPP41.6V      最大值19.2v   最小值-22.4v   正占空比51.4
功率20%  VPP140.8V    最大值71.2v  最小值 -69.6v     正占空比50.7
P总     U1   I1   U2  I2
U1I1=4%P总
U2I2=20%P总
U1I2=U2I1

网友:
调试这东西估计得多备点管子

网友AB:
现在都在努力做数字追频的,这些模拟的机器需要匹配换能器,不是很稳定。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现在都在努力做数字追频的,这些模拟的机器需要匹配换能器,不是很稳定。 ...

变压器你怎么弄,能说一下吗,不行就自己做了

网友:
现在这玩样需求还很大吗?价格应该下来了吧,同学公司上两星期疯狂出货,还是自动匹配频率的。

这玩样要是能找到工厂还是直接转手算了,电源熟悉肯定要炸一波的,而且热度不知道能持续多久,别开发完了汤都没喝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变压器你怎么弄,能说一下吗,不行就自己做了

马云家一大堆,都是整套的

网友AD:
引用 网友AB:
现在都在努力做数字追频的,这些模拟的机器需要匹配换能器,不是很稳定。 ...

我同学他们公司就是自动匹配的,自动检测换能器频率,然后直接调整过去,15K和20K上电后几秒就自动匹配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我同学他们公司就是自动匹配的,自动检测换能器频率,然后直接调整过去,15K和20K上电后几秒就自动匹配完 ...

你同学是啥公司,可以站内吗,我们需要超声波电箱

网友AE:
最近这货价格大跳水,有成功提前上岸的坛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最近这货价格大跳水,有成功提前上岸的坛友吗?

跳到多少?

楼主:
22000跌到8000附近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00跌到8000附近了了,

焊接头呢?也跌了吗

楼主(2020-06-16):
现在跌到4K附近了

网友AF:
引用 楼主:
现在跌到4K附近了

市面上库存太多了,我认识的好几个人手上都押了几百台汇专的,跳楼的心都有了,都是最疯狂的时候一万多的价格订的。听说汇专这次挣了几十个亿,不过名声也搞臭了,东西做的稀烂不说,售后不管,很多人想退货,奈何被压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市面上库存太多了,我认识的好几个人手上都押了几百台汇专的,跳楼的心都有了,都是最疯狂的时候一万多的 ...

我这里也有几台,有时间拆来研究研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里也有几台,有时间拆来研究研究

研发出来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了解了这个市场,0.1HZ自动扫频追频,长期需求的客户还是在问,今天就有一客户过来测试,赚不了快钱,好东西还是有市场。

网友AG:
引用 网友C:
研发出来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了解了这个市场,0.1HZ自动扫频追频,长期需求的客户还是在问,今天就有一 ...

这机器看着漂亮!

网友AH:
现在超声波焊机还有人做吗

网友:
我正在设计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研发出来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了解了这个市场,0.1HZ自动扫频追频,长期需求的客户还是在问,今天就有一 ...

15K的,现在3000多块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H:
现在超声波焊机还有人做吗

一直有人做,一直是个大市场,做好可以开家公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这机器看着漂亮!

秀外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15K的,现在3000多块钱了

我搞电源设备的,这是凑热闹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市面上库存太多了,我认识的好几个人手上都押了几百台汇专的,跳楼的心都有了,都是最疯狂的时候一万多的 ...

据说汇专数字追频的做点焊不行,速度快了,追频跟不上,焊不好!

网友AI:
引用 网友C:
研发出来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了解了这个市场,0.1HZ自动扫频追频,长期需求的客户还是在问,今天就有一 ...

市场上的数字追频的机器,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做自动点焊,速度快了,跟频跟不上,焊不好的问题,你这个存在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市场上的数字追频的机器,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做自动点焊,速度快了,跟频跟不上,焊不好的问题,你这个存在这样 ...

不可能一套软件包打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