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SDR收到的100Mhz附近这些等间距的信号可能是啥?

楼主(2020-03-27):
如图。这些信号是如此强,而且等间距的。而且在FM频段之内,有专家看看可能是啥?难道是我家某电器的干扰。

网友:
当地的FM频道?

楼主:
不是,没有任何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没有任何声音。

查一下当地的fm频率试试

网友:
应该是干扰
频率没有变化,是传不了信息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SDR,我 是用来听收音机, 。。。

网友:
SDR内部器件杂散!

网友:
你你把扬声器静音再看有没有。
我的是低频段等距出现。

网友:
100M附近,那只能是FM信号啊。。。

网友:
天线驻波、直流分量 直流镜像 引起的

网友:
电脑PCIe时钟,抖动降低EMI后就是这样分散的频谱。

网友:
有点像100MHz时钟的spread spectrum。

网友:
大概就是主板上的pcie参考时钟。usb线上磁环试试。

网友:
电脑带来的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