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接近传感电路的吗,类似自动水龙头、干手器等应用

楼主(2020-03-27):
有了解接近传感电路的吗,类似自动水龙头、干手器、便池自动冲水等应用的。都是采用红外开关还是人体热释电感应的?
采用红外检测开关的话,是否需要像遥控器似的调制在38Khz频率上,提高抗干扰能力?
请教有做过的成熟方案的坛友指点一下,少走弯路。谢谢!

网友:
接近有几种:电感的、红外的、现在甚至还有用PCR雷达传感器测距来做的,关键还是看运用环境和成本。你提到的自动冲水大多数是用的红外

网友:
雷达传感器可以实现。

网友A:
记得刚毕业的时候在一家小公司做过类似的。主动红外反射加接收。发射和接收是并列在一起中间隔开,红外加了38K调制,空闲时偶尔发射一个脉冲减小功耗,检测到物体后发送脉冲间隔减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刚毕业的时候在一家小公司做过类似的。主动红外反射加接收。发射和接收是并列在一起中间隔开,红外加了 ...

这样不是只能检测有无吗?能不能测量距离?或者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感应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是只能检测有无吗?能不能测量距离?或者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感应距离 ...

当时的产品做的自动干手器,所以不用检测距离。
灵敏度靠调整发射电流来做的,当然还有接收电路也可以调整,硬件上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是只能检测有无吗?能不能测量距离?或者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感应距离 ...

你找找PCR雷达传感器,可以实现测量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