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相器或者非门,体积最小的封装,超低功耗,求推荐。

楼主(2020-03-27):
反相器或者非门,体积最小的封装,超低功耗,求推荐。
管脚越少越好,超低功耗的。谢谢回帖的热心老大们。

网友A:
SN74AUP1G04YFPR    最大900na静态功耗,DSBGA-4封装 0.8mm*0.8mm  够不够?

网友:
管脚最少也是5pin了,用SOT-23-5去Tl官网检索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N74AUP1G04YFPR    最大900na静态功耗,DSBGA-4封装 0.8mm*0.8mm  够不够?

老大,您推这颗不错。
补充一下,我要125℃的,这颗是85℃的。
要125℃的。谢谢老大。

网友:
SN74AHCT1G14。。。只有10ua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大,您推这颗不错。
补充一下,我要125℃的,这颗是85℃的。
要125℃的。谢谢老大。 ...

125度照样能工作,把指标降2倍即可。比如标称pd=2.5ns,在125度下可能会增加到7ns以上(这类芯片随温度上升延时应该是增大的)。还有带载能力。还有,注意不要用有铅焊锡。这么高的温度只能用无铅。

网友:
nl17sz08dft2g

楼主:
这个非常合我心意!非常感谢  PPS  大侠的推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5度照样能工作,把指标降2倍即可。比如标称pd=2.5ns,在125度下可能会增加到7ns以上(这类芯片随温度上 ...

感谢
wye11083  老大的指点,谢谢!

网友:
数字三极管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非常合我心意!非常感谢  PPS  大侠的推荐!谢谢!

nl17sz08dft2g 手多看了眼这个是与门啊,难道我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nl17sz08dft2g 手多看了眼这个是与门啊,难道我看错了?

不好意思,是与门,我才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