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有什么好用的SOC算法吗?

楼主(2020-03-27):
最近做的产品需要附属个蓄电池管理功能。
说是附属,其实比主功能难多了;
场景是2个蓄电池串联24V的SOC管理;

大致看了下,一般是三种方法:
1. Ah积分
2. 开路电压查表
3.卡尔曼

不知道Ah积分+开路电压能有多大准确性,还有针对各种场景的适应性怎么样。
卡尔曼一堆算法,我是看不懂,单片机估计也带不起来;

目前需要软件确定采集方法,给硬件确定方案,才能画板,具体的算法软件可以拖拖拉拉的干完就行,但是得准确。

这就是个坑,之前骑电动车没少被SOC骗,这东西要是能简单的从0直接搞定,那些电动车厂家也不会整的体验这么差。我有点退堂鼓的意思,不知道要不要竭力反对加这个功能

网友A:
积分加负载电压判断。千万不要用开路电压会坑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积分加负载电压判断。千万不要用开路电压会坑死

开路电压是个参考吧

网友:
朋友有个铅酸的项目让帮忙接一下,怕这个坑,没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路电压是个参考吧

没用。放完电,也可能有80%的电压

网友B:
是的,电压回弹的太厉害,没有带载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电压回弹的太厉害,没有带载能力

其实就是内阻大了呗。所有充电电池都一个鸟样。iv也有不准的,天冷容量衰减比较麻烦。

网友:
安时累计是最靠谱,唯一的问题就是要随着衰减,定期校准,对于普通消费者难度较大

网友:
铅酸最靠谱的就是实打实放电测量。其它的全是花架子。我们公司几十年铅酸 铬镍电池打交道的工程师说的。

网友:
一段时间不用的自放电怎么算?

网友:
库仑计比较靠谱吧

网友:
啥也扯淡。测量带载电压值然后锁定显示,瞎胡看吧

网友:
我作过测试,铅酸电池,充电在12.5后电压极速增长就充饱了,放电电压低于12V后电压就会极速下跌就没电了。测电压根本不能判断电池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