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目标物体在指定位置停止。

楼主(2020-03-27):
如题,目标物体是运动的,最快估计1米每秒。当检测前面有异常,让其在指定位置停止。我是想在指定位置安装对射光电,物体上安装接收。不知道物体的速度对射光电能检测出来么?反应速度可以么?会不会受外界光强弱影响?

楼主:
目标物体上是有电机的,我在想如果有异常就给安装在指定位置的发射管通电。目标物体上安装接收管,收到发射管的光产生变化,这样目标物体关闭电机。。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不是正对着也会接收到啊,就是我的目标物体会不会提前停止啊。

网友A:
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用超声波检测距离,如果对精度要求高,上激光测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用超声波检测距离,如果对精度要求高,上激光测距。 ...

老铁测距怎么安装啊?目标物体跟我是不共地的,我要操作什么让目标上的测距起作用?正常的时候它是运动的,不正常我才无线控制它在指定位置停?。

网友A:
与共地有关系吗?这么说我还反而不明白你的命题究竟表达什么了?我还认为是实时检测物体的运动距离,根据设定的距离进行相关操作。

网友:
如果电机有位置检测,传感器检测到异常后,采用电机位置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共地有关系吗?这么说我还反而不明白你的命题究竟表达什么了?我还认为是实时检测物体的运动距离,根据设 ...

就类似,我控制一个红绿灯,有个车过来了,红灯了我要给小车一个信号让其在指定的路口停止(不能超过或者提前就停了)。就这个意思应该好理解了。不用什么图像识别。

网友B:
无线传输控制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传输控制信号

但是我不知道小车到哪了,给它无线他要是提前停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定位——————-

定位不打算用,距离很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定位不打算用,距离很近

两个槽型开关加开一个孔。
一个位置开始减速,一个位置绝对停止。
机械上常用的手段了。

一个开关的话,容易急刹车很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槽型开关加开一个孔。
一个位置开始减速,一个位置绝对停止。
机械上常用的手段了。

就类似,我控制一个红绿灯,有个车过来了,红灯了我要给小车一个信号让其在指定的路口停止(不能超过或者提前就停了)。就这个意思应该好理解了。

我红灯时小车在哪我不知道,怎么让小车在什么时候减速。小车也不知道他距离指定路口多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类似,我控制一个红绿灯,有个车过来了,红灯了我要给小车一个信号让其在指定的路口停止(不能超过或者 ...

请详细的描述具体的应用场景。
否则类似的话,方案会差很多。

最简单的,和目前工作相关的,

可以选择路口装两块磁铁,
车上装霍尔开关即可。

但是这个只适合玩具车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详细的描述具体的应用场景。
否则类似的话,方案会差很多。

实际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你的意思是红灯来了,我控制电磁铁起作用,小车经过的时候上面的霍尔感受到磁场后停止,对吧,我也想到这个方法了。。红外的感觉漫反射影响较大,但是激光对射的应该可以,我在边上安装个发射激光管,小车上安装个接收激光。点对点,自然光影响会很小。而且位置还准确,不想普通的红外,可能我一控制发射管,小车就停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际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你的意思是红灯来了,我控制电磁铁起作用,小车经过的时候上面的霍尔感受到磁场 ...

搞不清楚你的应用场景,是没有办法给出详细的建议的。

如果你能够控制红灯,那么用无线、红外等等都可以。

至于定点停车,也不知道你具体的场景。

究竟是模具车还是真正的车。。。

也不知道你的预算这些……

一招通吃的方法,就加图像识别,肯定能够搞定。

网友E:
特异功能,哔ubiu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不清楚你的应用场景,是没有办法给出详细的建议的。

如果你能够控制红灯,那么用无线、红外等等都可以 ...

玩具车啊,我感觉我描述的很详细了,就是红路灯,以及小车路过,红灯要在斑马线停下来。。。红外不行吧,漫散射导致不能斑马线之前就准确停下来吧?

无线我能告诉小车红灯了,但是具体停在斑马线前的位置,还需要怎么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特异功能,哔ubiu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不清楚你的应用场景,是没有办法给出详细的建议的。

如果你能够控制红灯,那么用无线、红外等等都可以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7#detail

这就是我说的对射激光的。应该不受日光灯影响。也不存在漫反射。反应速度10ms,小车在斑马线之前上面的接收会和我红灯控制的发射对齐。小车的接收端就会产生01的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2.30dc146bFzoefw&id=547599262399&ns=1&abbucket=7# ...

更简单啊,接近路口放一个磁铁,开始减速,停止就看你的精度了.

停止精度要求不高(?mm),再一个磁铁.

精度要求高的话就用红外或者激光都可以啊.

如果成本要求比较比较苛刻的话,很大可能性你会选择磁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简单啊,接近路口放一个磁铁,开始减速,停止就看你的精度了.

停止精度要求不高(?mm),再一个磁铁.

那得用电磁铁了。这样我绿灯的时候可以关闭,要是磁铁,那岂不每次路过都要停止了。

关于激光的方案,您感觉我说的方法行么?还是有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简单啊,接近路口放一个磁铁,开始减速,停止就看你的精度了.

停止精度要求不高(?mm),再一个磁铁.

我是想用电磁铁,但是还有个问题,系统中还有125K的RFID通信,不知道霍尔会不会受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用电磁铁,但是还有个问题,系统中还有125K的RFID通信,不知道霍尔会不会受影响 ...

为了把豆腐盘成肉钱???

永磁铁他不香吗?

主要是你要达到多高的停止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把豆腐盘成肉钱???

永磁铁他不香吗?

老铁我的红绿灯还有绿灯呢。那时候不让车停,精度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