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用频谱仪测量NRF52810(蓝牙5.0)的发射功率?

楼主(2020-03-27):
因为据说蓝牙5.0是跳频的,而频谱仪是扫频的基本没办法检测到频点和测量出功率。软件工程师又说频率在程序上是库里的,他也不知道频点。    请问有没有啥好的方法可以测量出发射功率。或者是不是可以烧录那种特定的程序测试发射功率。请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
让厂家提供特别版本的固件,会只在特定频点发送信号。

网友:
实时频谱可以测,不过价格比较高!

网友:
一般会有EMI模式的,不跳频,只发射载波。

网友:
问厂家技术支持,以前做csr的蓝牙,他会有一个频偏测试模式,发出单频点的测试波。可以测试频率偏移和功率。 或者是用蓝牙测试仪,直接全套测试。

网友:
或者问仪器设备的技术支持,标准协议的测试方案他们一般都有

网友A:
我们之前的产品送检时,烧一个厂家特殊的固件,并配合专门的上位机发指令,就可以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之前的产品送检时,烧一个厂家特殊的固件,并配合专门的上位机发指令,就可以测了。 ...

代理商应该会有这个吧。谢谢啦

网友:
代理商会有的,你就说你要送无委测试,让他告诉你怎么做。

网友:
DTM (Driect Test Mode) 在Nordic的sdk下有这个example  直接跑就可以用了  直接输出定频信号

网友B:
10楼正确,开发包有工程,改改串口引脚,然后用nrfgo

网友:
找到SDK里面DTM这个工程,编译后烧录进去板子,接好串口线,用nRFgo Studio这个PC软件控制就可以了,测各种射频和过认证都是这样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楼正确,开发包有工程,改改串口引脚,然后用nrfgo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