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阻焊是这样的,板子确做成这样,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0-03-27):
如图画圈地方所示!(编辑帖子修改错字!)

网友A:
你给嘉立创的是gerber吗?生产稿有没有看过?

网友B:
lz,你看的是paste吧,就是钢网?仔细看一下,如果不是公开库而是自己画的,容易把solder开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嘉立创的是gerber吗?生产稿有没有看过?

就是PCB,看了是要看一下生产稿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看的是paste吧,就是钢网?仔细看一下,如果不是公开库而是自己画的,容易把solder开错。 ...

收到,多谢了!

网友:
每次做Gerber文件,每层都看一下

网友:
中间明显是导线,不是焊盘。导线比焊盘大不少。

网友:
V2和V9是不是同样的封装?V2 开窗也和pcb文件不一样,估计不是V9的个例吧。

网友:
这板子画的

网友:
这板子画的真是一言难尽啊

网友:
我愣是没看出哪里不对。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不应该的

网友:
为了加粗电源线,设计师也是拼了

网友:
这板子看着不行啊

网友C:
这么多尖角,是故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尖角,是故意的吗

一个电源板而已,没啥高频!

网友:
厉害、敬业,手抖得那么厉害,还坚持布通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