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HIC接口的C2000 MCU

楼主(2020-03-28):
TI的 C2000系列 推出了新款 TMS320F28002x 系列 芯片,支持 HIC 接口,整个芯片可以  作为一个 “扩展外设”   挂在 总线上被 主设备 访问 。

http://www.ti.com.cn/cn/lit/an/spracr2/spracr2.pdf

有说明

速度 比   2837x 的 UPP 要快一些  。

网友A:
算不上什麼新技術吧,傳統的並行接口而已,一堆線。。。

网友:
图片上面写了啊,异步ram,需要数据,地址,控制线,很多啊

网友:
做多电机驱动就比较方便了,之前看到和利时做的4电机驱动都是用can+4片28335

网友:
这个系列肯定会成为继2803X  2802X之后又一个超性价比系列,还支持FPU和TMU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不上什麼新技術吧,傳統的並行接口而已,一堆線。。。

stm32的fsmc 和 fmc 只能当做bus master;  ti的upp 和 hci可以组成  主  从  系统,适合构建 高速 大容量 daq,而且软件复杂度和价格有优势。

如果有其它solution也可以对比一下,比如iic和spi没 有hci快,传统并口需要双端口ram贵;  c2000  支持upp的只有f2837x旗舰系列,新推出的芯片不再支持upp了; 高速串口,低端芯片没得玩

就剩hc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