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哪个版本好用?能兼容AD10的

楼主(2020-03-28):
AD10用了7年,本来是懒的换了,之前一直用的win7

今天发现,在win10下,AD10打开gerber文件,一动鼠标滚轮画面就停不下来了。。。(可能兼容有问题了,毕竟AD10已经出来10年了)

不得不换了。

我是个人家里使用,无所谓什么律师函。

听说AD18之后,操作大改了?

顺便求个安装包。

楼主:
这个BUG体现在:
打开gerber里面的 GTO 文件后,按住ctrl,滚动滚轮,画面会无限缩小,停不下来
打开gerber里面的 GTP 文件后,滚动滚轮,画面会无限上下移动,停不下来

有人说 AD后续版本在win10下也有这个BUG?

求试试

网友A:
p2.5  for dos版  最好!

网友B:
AD9.0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uNMsQZzbYRFt6AQAPaiQw
提取码:snyo

altium Designer 14.2.3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VPKkToHCeq2pdpEAIV25Q
提取码:y7pc
Altium Designer 15.0.7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WRU_GziygCqUERo71tDCw
提取码:y8j8

Altium designer 15.0.8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b25ZklQeLxc17JitiUqjA
提取码:3t1n

Altium Designer 15.1.8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oT4-wUbhjXWqPyLsc-_HQ
提取码:qgwx

Altium Designer 15.1.15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aXOWHseTZXQMEur2QUy8g
提取码:xaed

Altium.Designer 16绿色版+破解程序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bi8TX9if-0yHyaZXaze2A
提取码:93p9

AD16.0.6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MbpZM3-VI4p4EbuRo3wkg
提取码:la8g

AD_16_0_8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vzyllsU5t2RIyTJKwREjA
提取码:qchl

AD16.1.11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Hk02jcmj1PxcdIUJjjkPQ
提取码:b6ye

Altium Designer v16.1.12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gxbwPXf464GLD5Dc2J9Ng
提取码:pkt0

AD17.0.10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EByGCCunjuZCYyg3kiGaA
提取码:389l

Altium Designer Beta 19.0.4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2xarq7H2NOENCzyEILRKA
提取码:e5ob

Altium Designer Beta 19.0.7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Oe47MAQCMaB-NHzrMMYOw
提取码:5ebz

Altium_Designer Beta 19.0.8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8oetUJ19MxovzxFtnZgDQ
提取码:3cak

Altium_Designer Beta 19.0.9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QD4WT2FCDMmx4f4VH5qdA
提取码:5uua

Altium_Designer Beta 19.0.10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XtNrPL6Nbk8OSjnlei67g
提取码:gblo

Altium_Designer Beta 19.0.12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Mbttlb7m1ljdZda0aBYig
提取码:vl97

Altium Designer Beta 19.0.13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8ZPb_wdsd3gprAa8fptHg
提取码:wjwp

Altium Designer Beta 19.1.1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b2stmaq_in5aof4RdrJ7Q
提取码:mu0y

Altium Designer Beta 19.1.2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iy4MWwTXswAbWFP0qwArA
提取码:uvvf

Altium_Designer_Beta_19_1_4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Bk8KHhU_stt6nJ-NLtfkA
提取码:ce6s

Altium_Designer_Beta_19_1_5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kacubszsAXYscYVol-LOg
提取码:65ms

Altium Designer 20.0.1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5w2MX1lIkXYBQ8CTc3ETg
提取码:hghz

Altium Designer v20.0.2.26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Nxc1ri3OETdIY2JMvHRYg
提取码:l8kp

AD20.0.8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NzepHUQaDxpMyUtncLI2w
提取码:yy8d

AD20.0.9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yRMRHlba5UWeS6tv7rRQQ
提取码:qq8r

AD20.0.10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5sVMyWWcYf57kSR_KFu7w
提取码:lo4q

网友:
各个版本没有一一验证是否有效,自己实验一下吧
后续版本KEEPout层被单独提出来了,不能像10和14版本那样直接换层,需要转换一下才行,制图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15 16 17 我没有试用过不知道改了什么。18之后的版本铺铜可以合并,属性布局有调整。切片功能没有了!
机器性能还行的话,20.09比19的版本要顺畅。

网友:
狂吃资源的AD,疯狂套现,应该是意识到营收/发展瓶颈了的吧。论拉线,还是Pads/CADStar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D9.0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uNMsQZzbYRFt6AQAPaiQw
提取码:snyo

多谢楼主的收藏share.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谢楼主的收藏share.

我不是LZ ,您搞错了啊,我只是搬运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LZ ,您搞错了啊,我只是搬运工!

“请叫我雷锋”,呵呵,多谢雷兄~

网友D:
新AD打开速度比较慢,现在用的19.
18以后操作大改,但是非常顺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新AD打开速度比较慢,现在用的19.
18以后操作大改,但是非常顺手。

测试了之后,目前觉得20.0.13版本比较好,开启速度比较快,运行BUG比较少!

逐步转到KICAD上!虽说效率差了一点,但是优势还是明显的!只是个别的非标库需要重建,不过数量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了之后,目前觉得20.0.13版本比较好,开启速度比较快,运行BUG比较少!

逐步转到KICAD上!虽说效率 ...

你上面好像没提供20.0.13的版本。

楼主: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
严重怀疑里面藏了小姐姐的电影

网友E:
只从转用kicad后,才觉得AD09就是一个垃圾,AD9除了能画PCB外,能加中文字符外,其它还有一堆用不到的垃圾功能,工程文件夹动不动上百M的大小,也没带3D库。相反Kicad竟然每个功能都是实用的功能,界面全中文,还有中文提示,自带的3D库用来查看板子的布局,丝印等问题很直观方便。之前听别人说阿里狗是最好的PCB软件,我也深信不疑,想着下回好好学习下阿里狗。直到使用阿里狗的同事告诉我他在PCB里面加不了中文,PCB无法拼板,需要嘉力创帮忙拼板,完全颠覆的我的认知。我以为高端软件这些功能应该有。我想PCB行业绝大部分产量都在生产低端的2层,4层板。这些高大上的软件企业不屑于花精力在改善低端板子的画图体验上。kicad这种免费软件完全可以满足这类板子的需求,并且大家相互交流也不会被发律师函。

网友E:
楼主的AD安装文件夹实际有这么大了吗?1TB比水母还要水的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AD安装文件夹实际有这么大了吗?1TB比水母还要水的软件了。

我硬盘一共就256G固态,

AD10是2010年的软件了,想想,win7也只是2009年才发布的。

所以AD10不兼容win10很正常。

winter09 summer09估计也这鸟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硬盘一共就256G固态,

AD10是2010年的软件了,想想,win7也只是2009年才发布的。

AD10在win10 64位下使用没有问题 我用的是AD10精简版,配合AD20.0.13使用。只是查看就用AD10,改板子用20 不过现在基本很少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上面好像没提供20.0.13的版本。

20.0.13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只从转用kicad后,才觉得AD09就是一个垃圾,AD9除了能画PCB外,能加中文字符外,其它还有一堆用不到的垃圾 ...

KICAD布线功能如何,比A&D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只从转用kicad后,才觉得AD09就是一个垃圾,AD9除了能画PCB外,能加中文字符外,其它还有一堆用不到的垃圾 ...

我想敷铜加过孔,这个kicad可以实现不?

网友H:
引用 网友B:
AD10在win10 64位下使用没有问题 我用的是AD10精简版,配合AD20.0.13使用。只是查看就用AD10,改板子用20 ...

能够分享一下AD10精简版,现在用的还是AD09,在WIN10上用有点问题

楼主:
使用AD20
打开钢网gerber文件(gtp后缀),
直接卡死,只能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够分享一下AD10精简版,现在用的还是AD09,在WIN10上用有点问题

AD09和AD10没有本质区别,

在win10上多多少少都会有兼容问题,还是试试更新版本吧。

楼主:
我用了备用机先测试安装,
CPU是i3-4150
打开AD20,感觉有点慢。

网友:
AD软件的兼容性一贯不好,每当有新的操作系统出来时,老的AD软件总会有些问题

网友I:
还在用10绿色版,电脑一般,哪个版本比较稳定?也换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在用10绿色版,电脑一般,哪个版本比较稳定?也换换

网上抄录:

在AD18发布之前,各个版本的软件区别不是特别大。

AD17和之前的版本比较接近。AD18、AD19则是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首先,AD18,AD19是64位软件(之前都是32位软件),性能有所提升。
主要表现在3D、2D切换、铺铜速度加快。

http://www.elecfans.com/d/845756.html

网友:
好的,那就先用16绿色版感受一下

楼主:
麻烦问一下
AD17.0.11是不是AD17的最后一版?

编辑:
已经看到更新的了

Altium Designer 17.1.9 不包含和谐与许可文件。请使用luluyy提供AD17的许可文件。
链接:http://pan.baidu.com/s/1dEURtwX 密码:bayx

楼主:
AD20.0.13
电脑刚开机,什么软件都不开,
直接点开AD

偶发性出现无法开启,卡在这个界面(貌似过了十几分钟,才开起来)。然后任务管理器也没有显示AD在运行,也就无法从任务管理器直接关闭

只能关机,

才装了2个小时
已经遇到3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KICAD布线功能如何,比A&D

开始使用kicad拉线觉得怪怪的,慢慢习惯了就好。kicad连器件焊盘总有些别扭的走向,不是最自然的过渡,会折一下,这时按空格调整下方向就可以了。kicad不会自动删除多余的走线,但是好处是画多条线加粗时不用修改走线规则。AD9会自动删除,当画多条线加粗需要改规则为不自动删除多余走线。Kicad默认可以一次删除多余走线,这点比AD9方便。
Kicad很多功能只有一个按键就可以了。比如切换走线宽度,按W加粗,shift+W变细。Q可以设置走线宽度。AD9就没这么方便了。
总体感觉KIcad就是高效的提供画PCB需要的功能,没有多余的乱七八糟的功能。AD9还会关联.c ,asm文件等,好像是支持软件硬件一体化开发。作为一个PCB软件的功能都没有做完善,还加一堆绝大多数人不会去用的功能,估计为了卖高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敷铜加过孔,这个kicad可以实现不?

覆铜用kicad速度大概是比AD9快10倍。过孔你直接选“添加过孔”按钮一个个放好了。也有自动放过孔的插件。我之前在哔哩哔哩上看“稀饭放姜”的视频,每节就讲10分钟左右,很快10多集看完。看完觉得这个软件入门简单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AD20.0.13
电脑刚开机,什么软件都不开,
直接点开AD

用AD真的越来越拼人品了。我最后一次是因为元器件库有一些问题,导致打开AD9,AD9就闪退。重新复制元器件库和重装AD9都没用。太难伺候了,换了KICAD后才发现没什么困难,原来AD的库也没那么重要了。陆续花2个星期新建的kicad库,安装嘉力创的封装方向要求每个封装核对过。并且关联3D封装(绝大部分器件可以在kicad上找到3D封装)。再使用一键导出BOM,位图,gerber插件,嘉力创打样很方便。原来用AD9还要自己手动选择一步步点击。这时才深刻体会到AD浪费时间,本来我就是画些线,出几个层的gerber文件,结果AD让人觉得出gerber很高深的样子,一堆层(因为画着画着有时候PCB会出现莫名其妙的层)。而kicad就是那几个层。
kicad现在就是导入CAD格式的外形图不知道怎么导入,默认选择导入cad格式的文件提示没有相关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AD真的越来越拼人品了。我最后一次是因为元器件库有一些问题,导致打开AD9,AD9就闪退。重新复制元器件 ...

轉成 dxf 格式再導入即可

楼主:
放弃了
AD20.0.13 ,用几次后,电脑就带不动了,

打开软件,平均10分钟以上。

编辑

后续:

确认是联网的问题,拔掉网线后,就没再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9.0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uNMsQZzbYRFt6AQAPaiQw
提取码:snyo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J:
引用 楼主:
AD09和AD10没有本质区别,

在win10上多多少少都会有兼容问题,还是试试更新版本吧。 ...

推荐13.3.4

补个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2ArLGjjcw6wOVAt_2MvAg
提取码:ffh5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9.0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uNMsQZzbYRFt6AQAPaiQw
提取码:snyo

感谢分享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p2.5  for dos版  最好!

dos版的WIN10用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推荐13.3.4

补个地址:

这个版本也是在win10之前出来的吧。

不一定没有兼容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版本也是在win10之前出来的吧。

不一定没有兼容问题。

Win10下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Win10下没有发现问题。

你试试打开导出的gerber文件,
比如钢网层的,

看下推鼠标滚轮,会不会无限滚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从转用kicad后,才觉得AD09就是一个垃圾,AD9除了能画PCB外,能加中文字符外,其它还有一堆用不到的垃圾 ...

深有体会,当你用了十几年的软件突然收到律师信,公司要你换软件时,就知到用开源的重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AD真的越来越拼人品了。我最后一次是因为元器件库有一些问题,导致打开AD9,AD9就闪退。重新复制元器件 ...

我导入DXF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敷铜加过孔,这个kicad可以实现不?

5.1.5版本上有过孔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KICAD布线功能如何,比A&D

开始会有些不适应,习惯了就好了!
铺铜没有找到使用网格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够分享一下AD10精简版,现在用的还是AD09,在WIN10上用有点问题

可以搜Altium Designer 10 22184
我用的精简版是这个,压缩包不到60M

网友K:
引用 网友B:
AD9.0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uNMsQZzbYRFt6AQAPaiQw
提取码:snyo

有没有14.3.20河蟹

网友:
AD19用着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没有14.3.20河蟹

你试试14.2.3版本的禾口言皆,一般都可以的。你说的版本没有试用过

网友:
目前用的AD10 精简版

网友:
过来观望一下,最近换板子用ad经常碰到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
AD17.0.11是不是AD17的最后一版?

麻烦楼主给个17的pj文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麻烦楼主给个17的pj文件,谢谢

已经测试过,只适用于AD17.0,并不适合AD17.1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测试过,只适用于AD17.0,并不适合AD17.1

好的  谢谢

网友:
AD10的精简版谁能发一个上来?我现在用AD17,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Net Label是拷贝过来的,网络线上会没有白点,然后更新到印制板时,会没有网络,不知是什么问题,比如下图上的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