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批处理合并IAP和APP两个HEX文件?

楼主(2020-03-28):
要把IAP文件的最后一行删除
再将APP的所有内容复制到IAP文件最后
这样输出一个新文件就可以直接下载到芯片里
但是不知道批处理怎么做,有大神有现成的吗

网友A:
我自己做了一个。分享给你

楼主:
在网上找了批处理的,是将两个文件直接合并
copy /b .\Boot\Exe\Boot.hex+.\App\Exe\App.hex 123.hex

转自 https://www.cnblogs.com/lialong1st/p/7756662.html

有个疑问,维护IAP的最后一行不需要删除,这样直接合并的hex文件烧录到芯片也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做了一个。分享给你

谢谢,收藏了。

网友B:
用jflsh界面不香吗  如果不是频道操作的话

网友C:
我只会先刷IAP 然后用IAP 刷入APP
再用jflash把芯片里面的程序读出来。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jflsh界面不香吗  如果不是频道操作的话

就是操作的比较频繁,手动操作都懒得动了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会先刷IAP 然后用IAP 刷入APP
再用jflash把芯片里面的程序读出来。保存。

这个更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操作的比较频繁,手动操作都懒得动了那种

导入两个文件 再另存一个文件  跟写软件比没差哪。  除非反复操作

网友:
直接JFLASH吧,手工操作一下最多也就是1、2分钟的事,最终的烧录文件只合成一次就行了,难道一天要合成几十个??

网友:
Nordic 有提供这种工具 https://devzone.nordicsemi.com/f ... -hex-file/2451#2451

或者是用python合并的话,我用过这种脚本,来去除最后一行的问题

#!/usr/bin/python
import sys
import re

if (len(sys.argv)<2):
    print "Need parameter to process hex"
    sys.exit(1)

fileName = sys.argv[1];
print "Process file: " + fileName
targetFile = open(fileName, "r")
targetFileContent = targetFile.read()
targetFile.close()

softDeviceFile = open("s130_nrf51_2.0.1_softdevice.hex", "r")
softDeviceFileContent = softDeviceFile.read()
softDeviceFile.close()

softDeviceFileContent = re.sub(r':00000001FF[\r\n]+', '', softDeviceFileContent)

if (targetFileContent.startswith(softDeviceFileContent)):
    print "Softdevice already there"
    sys.exit(1)

targetFileContent=softDeviceFileContent+targetFileContent

targetFile = open(fileName, "w")
targetFile.write(targetFileContent)
targetFile.close()

这个方法不解析hex文件,只是去最后一行并连接文件。如果你想要每此烧录hex文件都不一样,用iHex库修改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会先刷IAP 然后用IAP 刷入APP
再用jflash把芯片里面的程序读出来。保存。

我是直接用文本格式打开两个HEX文件,手动直接合成。

网友D:
我是一个工程完成,不需合并。

网友:
借这个帖子问一下,我将hex文件转成bin,用那个dos窗口的hex2bin.exe转出来的结果不正常,但是用通用编程器另存为bin后正常,不知道是啥原因。hex2bin那个工具转stm32的程序是正常的,现在用的是一个oic的hex文件不正常了,晚些我发hex和正常的bin帮我看看

网友:
我现在都是烧写两次,看来还是得合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一个工程完成,不需合并。

如何能做到一个工程完成的呢?

网友:
Bootloader不会经常改动,我的做法是把编译好的BootLoader加工程里,指定地址区间。

网友:
winhex可以使用

网友:
都是先烧IAP再把APP烧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做了一个。分享给你

谢谢分享,标记下

网友(2020-06-15):
正在做iap远程升级的功能

网友:
如果是linux下很多文件操作的指令,windows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