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控制激光打标机的振镜,有谁知道嘛?

楼主(2020-03-28):
现需要做一款在钢筋上做标记的设备,需要用到打标机的激光器,需要控制振镜,有谁知道嘛?有偿

网友A:
XY2-100的协议,有很多现成的控制卡,现成的打标机更多,都白菜价了。不知道楼主要做哪一部分

网友:
这种糙环境  用针打的更耐磨

网友:
淘宝直接买个控制卡,带飞行打标的,可以直接控制旋转轴与振镜同步。

网友:
keyence的激光打标机是美国的振镜,用LM3886驱动的。

网友B:
某宝打标机也不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打标机也不贵吧

用现成的板卡需要连接上位机软件,我们自己做控制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现成的板卡需要连接上位机软件,我们自己做控制软件

现在很多打标卡都有二次开发的接口啊,市面上用最多的就是金橙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打标卡都有二次开发的接口啊,市面上用最多的就是金橙子

是的,二次开发,但是必须要在金橙子的软件配置好参数,还有是不是运行都需要先启动金橙子的软件;客户体验就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Y2-100的协议,有很多现成的控制卡,现成的打标机更多,都白菜价了。不知道楼主要做哪一部分 ...

谢谢,我看了XY2-100协议,协议本本身挺简单,这个好像必须要用CPLD  FPGA实现,不知道用单片机IO模拟不满足2MHZ的频率行不行的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二次开发,但是必须要在金橙子的软件配置好参数,还有是不是运行都需要先启动金橙子的软件;客户体 ...

不用每次运行他的软件。一般思路是先用他的软件编辑一个模板,然后用二次开发软件调用模版,进行修改。模版编好后就不用打开他的软件了。当然你要是有精力用开发库把模版编辑功能再实现一次也可以,但是没必要重复造车轮子

楼主:
金橙子的开发手册

网友C:
不知道 楼主多大的量。 量不在也可以用RTC4,RTC5  之类的卡 二次开发吗?  DLL库调用

网友:
RTC4/5的价格太高了。

网友:
RTC5应该是带3d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 楼主多大的量。 量不在也可以用RTC4,RTC5  之类的卡 二次开发吗?  DLL库调用 ...

用金橙子的板卡应该可以的,有dll调用的;可以实现我要的功能

不过对激光器和振镜的控制很感兴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金橙子的板卡应该可以的,有dll调用的;可以实现我要的功能

不过对激光器和振镜的控制很感兴趣;

激光器的控制比较简单,8个脚编码控制功率

网友:
同对于激光用的振镜也感兴趣。

楼主:
我大致了解了一些振镜的原理,XY2-100协议本身很简单,只是要实现必须用FPGA/CPLD实现了。

楼主:
如果要控制振镜,里面会涉及到一些数学运算

网友:
深圳有个易安瑞,比金橙子便宜

楼主:
最终决定自己做控制板,振镜用XY2-100协议发脉冲,动作比较简单,只画一条直线,CPLD+STM32实现, CPLD负责XY2-100的时序产生;其他的一些动作由STM32完成,XY2-100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