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升压芯片时,输入电压比输出电压高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20-03-28):
使用升压芯片时,输入电压比输出电压高会有什么后果。如原来系统是2.4V升到3.3V的电源系统,输入变成了3.9V输入。
此时输出是3.3V还是3.9V?是否还有其他不稳定因素?

网友A:
用可升可降的不好嘛

网友B:
看电路的设计。如仅是升压,要求避免超过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可升可降的不好嘛

是的,应该用升降压IC才正确。但是我接手这个项目时候发现居然选了升压IC,而不是升降压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的设计。如仅是升压,要求避免超过输出电压

2.4V升到3.3V的电源系统,输入变成了3.9V输入。输出是3.3V,还是3.9V,还是会出现比3.9V大的情况?

网友:
boost电路的话,3.9V经过电感、二极管(或者MOS),应该比3.3V略高,这时候算是过压,升压电路不工作的吧

网友:
升压电路输入输出是通的,你觉得会是多少V呢?  即使IC不工作,输入3.9V 经过电感,再经过二极管就直接到输出了,输出就是3.9V-Vf(二极管压降)

网友:
是不是就可以理解升压不会低于输入电压,降压不会高于输入电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4V升到3.3V的电源系统,输入变成了3.9V输入。输出是3.3V,还是3.9V,还是会出现比3.9V大的情况? ...

电路能改否?能改就改成SEPIC吧。多了1个电感和1个电容,输出电压可升可降了。

网友:
看电路结构,超了震荡停,然后输出电压比输入低二极管的正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