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50 FMC接口驱动LCD问题

楼主(2020-03-28):
做了个小板子,用H750的FMC接口驱动LCD屏,驱动芯片是ILI9488,一直不成功,看网上说要使能MPU,试过也不行,不知道自己写的对不对,哪位做过的帮忙看一下。

网友A:
我也没搞定,寻找答案啊。

网友B:
750太难用了,一个SPI都花了我两三天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750太难用了,一个SPI都花了我两三天时间

用cube 生成的应该不难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搞定,寻找答案啊。

IO模拟试过吗?我用IO模拟时序,manufacturer ID可以读出来,device ID读不正确,也不知道咋回事。。。两个液晶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搞定,寻找答案啊。

你搞定了吗?

网友C:
确实要开MPU,你参考下我开源的H7PI_Samples,gitee.com/htctek/H7PI_Samples,里面移植了好几款LCD驱动,其中9341是用FMC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要开MPU,你参考下我开源的H7PI_Samples,gitee.com/htctek/H7PI_Samples,里面移植了好几款LCD驱动,其 ...

谢谢,已经调好了  是我板子的问题

网友(2020-08-03):
H750的内存还是不够用,得扩展SDRAM,若果驱动起RGB的屏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