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HomeAssistant家庭智能的吗?

楼主(2020-03-28):
今天开始玩这个(docker是国外的源,下载速度太慢,昨晚开着下载,今天早上6点多起来开始搞),硬件是树莓派4B,官方系统,安装了docker,在上面装了这些东西.

这个是HomeAssistant的界面,现在没什么设备,上面这个插座还是之前微信小程序搞的那个排插,也对接进来了,今天买了几个zigbee的硬件,要晚点才会到

设备之间的联动,准备用node-red来搞,目前简单用了一下(把原来在广域网mqtt上面的设备对接过来,就是刚刚页面上那个排插),还挺爽的.

当然,微信小程序那边还是保留,可以多端同时控制

网友A:
开源的么?HA好像是可以接SIRI?

网友:
我也刚买了一个树莓派4b,闲鱼上买了一些小米的zigbee的东西,先测试下,房子装修给整一套。

网友:
rpi 3b玩过nodered,节点用esp8266

网友:
我在淘宝买了些面板开关的外壳,准备用esp32自己做下智能面板,软件用esphom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源的么?HA好像是可以接SIRI?

这个是开源的。

网友B:
这玩意我在想,会不会把我开关灯时间都上传了,晚上嗯嗯啊啊的时候会不会把我语言识别了,然后根据时间长短推送广告?

网友:
买了一个小米智能插座WiFi版,想控制用定时功能控制WiFi电源早上开,晚上关。结果这货本身没有WiFi信号是不会工作的,关了WiFi就不会开。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我在想,会不会把我开关灯时间都上传了,晚上嗯嗯啊啊的时候会不会把我语言识别了,然后根据时 ...

这个开源的,然后断网也可以运行。

网友:
一直想学习一下然后在黑群辉上装一个。楼主好好搞。

网友:
在ubuntu上玩过一下,开启笔记本的摄像头接入,有人进入就报警推送
现在懒,不想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开源的,然后断网也可以运行。

这个需要配合智能插座吧?我不担心这个,我是担心那些智能音箱,插座,毕竟国内这些互联网公司没有什么节操

网友:
这个相当于一个智能家庭的中心,设备接入HA断网也可以。不过有些设备不行。

楼主:
zigbee2mqtt模块,小米米家温度度传感器,米家无线开关,继续搞。

网友D:
我在玩hb+siri,不玩这个大块头ha了。然后自己写个mqtt接设置到homekit就可以玩得好好的了。

ha装也要装到吐

网友:
出个教程呗

楼主:
已经可以配对米家温湿度模块了,下一步添加到ha里面.

楼主:
已经可以了,先吃饭,再把米家开关也加进来

网友E:
楼主那里有zigbee2mqtt模块买呢?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玩意,我上周还对接了amazon alexa. 摸索了好久,国内文档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那里有zigbee2mqtt模块买呢?

这是一个开源的项目,所有资料都有,可以自己做,或者闲鱼应该也有人做出来卖.

www.zigbee2mqtt.io

https://bbs.iobroker.cn/t/topic/882

https://github.com/smarthomefans/z2m_partner

PS:米家按键也配对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开源的项目,所有资料都有,可以自己做,或者闲鱼应该也有人做出来卖.

www.zigbee2mqtt.io

明白了,我刚看了下这些资料,DIY 能力不错的可以玩玩。

网友F:
这种,安全性怎么样,可以尝试 用嗅探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安全性怎么样,可以尝试 用嗅探 试试

以树莓派为主控,整套东西都在自己局域网内.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以树莓派为主控,整套东西都在自己局域网内.

我是说zigbee这种安全性,

网友G:
楼主可否把image文件共享网盘上来,173兆下的确实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否把image文件共享网盘上来,173兆下的确实太慢。

不止173M,不过不知道怎么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说zigbee这种安全性,

最底层的没去研究过,不过这东西应该也不是那么容易随便能控制的吧,不然现在各家的设备这么多,岂不是早乱套了.

网友:
我看过相关的视频,应该不错, 喜欢折腾的人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值得玩下

楼主:
node-red也很爽,拖两个组件,写20行js代码,就能让这个米家按键去控制我斐讯DC1排插上面的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止173M,不过不知道怎么取出来

今天刚下载下来,压缩包是173M,解压后约2G左右

楼主:
小米按键的功能完全保留,单击,双击,三击,四击..... 长按等.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我在想,会不会把我开关灯时间都上传了,晚上嗯嗯啊啊的时候会不会把我语言识别了,然后根据时 ...

然后把嗯嗯啊啊经大数据分析持续时间频率发现OOXX有问题,随后一大堆广告就到手机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然后把嗯嗯啊啊经大数据分析持续时间频率发现OOXX有问题,随后一大堆广告就到手机里面了。 ...

所以得像楼主这样自己搞一套,不能传到他们的云平台,哈哈。

网友C:
楼主动作好快,我树莓派到货,然后发现米家摄像头里面拿出来的tf卡只能读不能写了,不知道什么鬼,等卡。你那个zigbee2mqtt的板子看上去挺精致的,推荐下。淘宝上看到的绿色板的,有点丑

网友:
zigbee2mqtt 模块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动作好快,我树莓派到货,然后发现米家摄像头里面拿出来的tf卡只能读不能写了,不知道什么鬼,等卡。你 ...

我找的那个是没有专门卖的,是在群里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的那个是没有专门卖的,是在群里面的。

好的,谢谢。看你发的资料这个板子应该开源的,我抄下,打个样。

楼主:
看看今天收到的这一堆东西,今天回家太晚,有空再搞。

楼主:
这些是闲鱼上一些“杂牌”公司倒闭的清仓货,随手拿了个按钮,试了一下,果然不支持,不过能识别到,日志中给了一个网址,可以自己修改程序或配置之类来添加,改天再研究了。

网友:
在用Domoticz,但是不会微信小程序。

网友I:
我看了下官网的介绍,建议的设备如下: https://www.home-assistant.io/hassio/installation/
Download the appropriate install option:

As an image for your device:

Raspberry Pi 3 Model B and B+ 32bit (recommended)
Raspberry Pi 3 Model B and B+ 64bit
Raspberry Pi 4 Model B 32bit (recommended)
Raspberry Pi 4 Model B 64bit
Tinkerboard
Odroid-C2
Odroid-N2 (Beta)
Odroid-XU4
Intel-Nuc
As a virtual appliance:

VMDK (VMWare Workstation)
VHDX
VDI
OVA (not available at this time!)
Not recommended Hardware:

Raspberry Pi
Raspberry Pi Zero-W
Raspberry Pi 2

我刚好有个台湾VPS梯,看来不好折腾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看了下官网的介绍,建议的设备如下: https://www.home-assistant.io/hassio/installation/
Download the ...

有群晖吗,好多人也在群晖上玩,还有人在梅林路由器上玩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有群晖吗,好多人也在群晖上玩,还有人在梅林路由器上玩

我想在公网上的vps里玩,局域网的没啥意思,用途受限。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群晖吗,好多人也在群晖上玩,还有人在梅林路由器上玩

群晖玩的挺多的。我的ds214说太老,不支持,重新买个树莓派也不贵

网友:
关注,
自己买了一些东西,还没空折腾改固件,而且不动脚本
只用过其中一个功能,那个位置追踪,可以在安卓上安装个gpslogger,把轨迹上报给HA,这样跑到哪都可以看到,也可通过这个判断是否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想在公网上的vps里玩,局域网的没啥意思,用途受限。

那也简单,现在基本上一切都基于mqtt了,我现在就是通过公网服务器跟微信小程序打通的。

网友:
TF卡到手,刷上系统,连上小米的无线网关很简单。

弄了两个外壳,黑的准备弄楼主推荐的那个zigbee2mqtt的网关。白的86面板,准备做智能面板。经济不行,随时可能失业,装修慢慢搞,大把时间折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些是闲鱼上一些“杂牌”公司倒闭的清仓货,随手拿了个按钮,试了一下,果然不支持,不过能识别到,日志中 ...

这种开关多少一个?我前几天闲鱼95买了3个绿米的无线开关。

网友K:
请教楼主 书房的功率如何监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开关多少一个?我前几天闲鱼95买了3个绿米的无线开关。

开关,门磁,人体感应,这些小东西15元一个,一氧化碳,可燃气体这些大的25元一个.

PS:小米的,无线开关这个应该算是最便宜的了吧,其它的都比这个贵,我昨天又买了两个米家光照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教楼主 书房的功率如何监控的?

斐讯DC1排插有带这个功能,看我这两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6449-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6874-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门磁,人体感应,这些小东西15元一个,一氧化碳,可燃气体这些大的25元一个.

PS:小米的,无线开关这个应 ...

有链接吗?私信分享下,我估计要一大堆门磁,人体感应,小米的我看到算便宜了,买多了,还是挺贵的。

网友:
这个好!说来惭愧,作为准电工除了给家里带来一堆电子垃圾外没啥贡献,正好跟楼主一起学这个看看能不能给家里生活便利带来一些方便

楼主:
又买了一个zigbee2mqtt,跟原来那个区别如下.

PS:昨天树莓派换地方时,碰到一个问题,docker容器里面应用每次启动都会重新自动获取IP,导致里面的mqtt等连不上,搜索了设置固定IP的方法,都是要在创建容器的时候指定,但是我都是已经创建好了的,不想删掉重新添加,还没找到办法.

楼主:
今天才有空,直播增加44楼这个SOS按键.(其实上星期看了一个github上面的代码,已经有人更新了,估计这一堆设备都支持了,不过为了以后碰到不支持设备,需要手动添加,还是假装不知道,自己手动增加一次,熟悉一下流程)
How to support new devices:
https://www.zigbee2mqtt.io/how_t ... rt_new_devices.html

其实也就2步.
第1步: 在 node_modules/zigbee-herdsman-converters/devices.js 这个文件里添加新设备,大概格式是这样(根据实际设备更改)
{
    zigbeeModel: ['lumi.sens'], // The model ID from: Device with modelID 'lumi.sens' is not supported.
    model: 'WSDCGQ01LM', // Vendor model number, look on the device for a model number
    vendor: 'Xiaomi', // Vendor of the device (only used for documentation and startup logging)
    description: 'MiJia temperature & humidity sensor ', // Description of the device, copy from vendor site. (only used for documentation and startup logging)
    supports: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 Actions this device supports (only used for documentation)
    fromZigbee: [], // We will add this later
    toZigbee: [], // Should be empty, unless device can be controlled (e.g. lights, switches).
},

第2步:在node_modules/zigbee-herdsman-converters/converters/fromZigbee.js 这里面增加从zigbee设备接收数据的解析,如果需要下发数据到zigbee设备的,还要多加一步,在tozigbee.js里面增加往设备发数据的内容.
这也是一个fromZigbee的例子.

xiaomi_temperature: {
    cluster: 'msTemperatureMeasurement',
    type: 'attributeReport',
    convert: (model, msg, publish, options) => {
        const temperature = parseFloat(msg.data['measuredValue']) / 100.0;
        return {temperature: temperature};
    },
},

楼主:
用下面这个命令进入容器
docker exec -it 容器ID sh

不习惯用vim,把文件复制到宿主的这个路径,然后在宿主机器(也就是树莓派)上面用nano来修改文件(当然也可以用图形化的文本编辑软件来编辑)

找到中间zigbeeModel的位置,在中间添加.

第一个参数,zigbeeModel 就是在log里面识别到的型号ID.
第二个参数,设备型号,我在说明书上看到, 如果有些设置连说明书都没有,不知道型号,我觉得自己随便填一个也可以吧,或者如果不行的话,在后面相应的log中也会有提示吧.
第三个参数,设备厂家,这个随便填,只是显示用.
第四个参数,对比那个网页上的说明,这个漏掉了,得再加上supports, 不过这个也没什么用,只是显示用的.
第五个参数, fromZigbee 这个值先空着,后面在fromZigbee.js中添加后,再填进来.
第六个参数,这个如果不需要向设备下发数据的,就不用填,空着就行.

改完保存,如果是文件拷贝出来的,还要再拷贝回去.

最后在 configuration.yaml 里面配置debug级别为debug.

advanced:
  log_level: debug

保存,然后重启zigbee2mqtt

楼主:
重启后,按按键后,出来的日志,不太一样了.

zigbee2mqtt:debug 2020-04-05 10:37:47: Received Zigbee message from '0x00158d0001ff3ab3', type 'commandStatusChangeNotification', cluster 'ssIasZone', data '{"zonestatus":18,"extendedstatus":0}' from endpoint 1 with groupID 0
,zigbee2mqtt:debug 2020-04-05 10:37:47: No converter available for 'SEB01ZB' with cluster 'ssIasZone' and type 'commandStatusChangeNotification' and data '{"zonestatus":18,"extendedstatus":0}'

主要就是这一块内容了
cluster 'ssIasZone' and type 'commandStatusChangeNotification' and data '{"zonestatus":18,"extendedstatus":0}

可以参考其它的 commandStatusChangeNotification 来修改(当然也可以直接到github里面去看,最终的代码是这样的)

sslj_sos_alarm_2: {
        cluster: 'ssIasZone',
        type: 'commandStatusChangeNotification',
        convert: (model, msg, publish, options, meta) => {
            const zoneStatus = msg.data.zonestatus;
            return {
                sos: (zoneStatus & 1<<1) > 0,
                battery_low: (zoneStatus & 1<<3) > 0,
            };
        },
    },

为什么zoneStatus的第1 bit表示按键,第3bit是电量低的标志,现在还不知道,可能要参考别的,或靠经验了.

调试下来bit 1是比较容易发现的,因为按按键的时候这一位为1,没按按键的时候是0 ( 没按按键,也会定时上报状态的 ),下面是没按按键时定期上报的日志,zonestatus值为16

zigbee2mqtt:debug 2020-04-05 11:19:13: Received Zigbee message from '0x00158d0001ff3ab3', type 'commandStatusChangeNotification', cluster 'ssIasZone', data '{"zonestatus":16,"extendedstatus":0}' from endpoint 1 with groupID 0

当然要把这个加到前面devices.js里面.
..
fromzigbee: [fz.sslj_sos_alarm_2],
..

保存(如果需要,要复制回去),重启,就能用了

zigbee2mqtt:info  2020-04-05 11:19:13: MQTT publish: topic 'zigbee2mqtt/0x00158d0001ff3ab3', payload '{"sos":false,"battery_low":false,"linkquality":123,"test":{"zonestatus":16,"extendedstatus":0}}'
zigbee2mqtt:info  2020-04-05 11:18:07: MQTT publish: topic 'zigbee2mqtt/0x00158d0001ff3ab3', payload '{"sos":true,"battery_low":false,"linkquality":94,"test":{"zonestatus":18,"extendedstatus":0}}'

PS:忽略 test 字段,这个是我用来测试的,后面也会去掉.

网友C:
围观下。好像说盛世的人体感应会有延时,需要改下硬件。

楼主:
基本流程熟悉了,那就更新到最新版本,这样就不用一个个自己添加了(github上已经有人全部添加了)
输入:
npm outdated 命令,就能看到,zigbee-herdsman
zigbee-herdsman-converters
这两个模块都有更新,命令下面这个命令更新npm install -g
更新完,可以使用
npm ls 模块名
来确认更新情况
最后还是重启.

楼主:
好吧,升级完起不来了,哈哈.先吃饭.

楼主:
删除zigbee2mqtt容器,重新创建一个,这次只更新zigbee-herdsman-converters,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围观下。好像说盛世的人体感应会有延时,需要改下硬件。

延时还好吧,倒是我昨天放了一个在客厅,到现在电量剩50%了

楼主:
传感器越来越多,开始有点意思了

楼主:
手机app,苹果应用商店,安卓应用商店都有得下载,其实跟网页版差不多,多了几个功能,比如可以把手机状态定时上报,根据WiFi连接自动切换内外网访问,已经可以外网通过HTTPS访问(后续接入音箱的话可能用到)。

网友L:
楼主,最近我在群晖里装了HA,请问您有这方面的教程吗?共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最近我在群晖里装了HA,请问您有这方面的教程吗?共享一下?

没有什么教程,有问题都是百度搜索.

网友L:
引用 楼主:
没有什么教程,有问题都是百度搜索.

今天装了下HACS,但是一直卡在进度条,请问下是为什么?

网友:
楼主玩的真熟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今天装了下HACS,但是一直卡在进度条,请问下是为什么?

hacs我没用过,不过卡进度条,一般是因为网络的原因吧,毕竟这些源基本都是在国外的.

楼主:
说说今天弄的
1.为了加快历史记录,日志,等加载速度,数据库换成了mysql(mariadb).
2.z2b和hass更新到最新版(这一两天才发布的)
3.接入了小度音箱,可以用小度语音控制所有的灯和传感器(温湿度等)查询
4.现有的这些设备做了一些组合的自动控制(具体下次再写吧,准备睡觉)

网友:
这个要支持啊

楼主:
1.更换为mysql(mariadb)数据库后,顺便把监控数据库大小也加进去了,这个大小是大概2天的记录.

2.斐讯DC1的排插放到了厨房,会更实用(具体功能,后面node-red会说到),一个还不够用,后面估计还要再改造一个,顺便把之前连腾讯云服务器,也改成直接连内网树莓派.

3.厕所也改造了一下.

备注一下,厕所和客厅各有多余的一路开关x,(都是用的小米绿米单火线三路的),厕所多出来这一路用来控制客厅灯,客厅多出来的一路用来控制厕所灯,并且开关上面的指示灯也做了关联(比如在厕所打开了厕所灯,在客厅开关面板上对应的厕所这一路开关的指示灯也会亮起)

PS:另外对小米光照有两个输出,一个是光照度,一个是光照度lx,这两个差别还是挺大的,特别是装厕所那个,就算白天看起来光线挺好的了,光照度也有 4000-6000,但是光照度lx一直是在5以下,阳台的就不会,有阳光的话,lx能到一两千以上,难道这个lx只能感应到阳光?

楼主:
接下来是node-red部分:

1.一开始测试把所有功能都做到这一个流程里面了,所以有点乱,不过也比前面发的好一点了,已经重新整理了一下.

主要功能:
1)对接腾讯云服务器mqtt,之前用微信小程序的斐讯DC1插座,连的这个服务器.
2)阳台放了一个小米按键,有时出去阳台才想起来要洗个什么东西,阳台灯的开关又在客厅,所以由这个按键来开关阳台灯(单击打开,双击关闭)
3)通过玄关开关控制客厅灯.

2.开关,灯组合

主要功能:
  1)如果厕所开门时(从厕所出来),阳台光照 < 50 (晚上) , 而且客厅灯没开的话,就打开客厅灯.
  2)如果玄关门打开时(从外面回来),阳台光照 < 50 (晚上),而且客厅灯和玄关灯都没开的话,就打开玄关灯.
  3)把厕所灯和客厅灯的状态,分别匹配到客厅和厕所开关的指示灯上面.
  4)在厕所里面时(关着门),如果光线变暗(4000以下),就打开厕所灯.
  5)厕所外感应到人(这个角度调好,可以确认人走到这里基本是要上厕所),如果光照较暗(<4000),就打开厕所灯.
  6)厕所灯开着的情况,定期(每分钟)检测厕所门是不是已经打开,如果已经打开,并且没有检测到人,就把厕所灯关闭.

3.客厅灯

主要功能:
  1)连续120秒检测不到人,就关闭客厅灯.
  2)光线较暗的情况下,检测到人就打开客厅灯.
  3)如果阳台光照lx大于200,关闭客厅灯.
PS:为什么检测不到人就关闭这么简单的功能,要用到这些多东西,是因为现在这些人体传感器,都检测不到静态不怎么活动的人体,所以用了两个传感器来判断(偶尔还是会出错,不过比用一个的时候好多了,现在准确率应该能达到95%以上,准备再加一个传感器.)

4.厨房

主要功能:
  1)晚上22点到早上6点,如果没有使用电器的话,就关闭电磁炉和电蒸锅电源,电饭煲因为定时煮早上的粥,不断电.(之前有一次曾出现过半夜电磁炉自己开起来的情况,上面放着一个洗干净的空锅,还好刚好那天失眠,睡不着,隐约听到有声音,起来看,看到了)
  2)如果插座温度超过80度,就关闭插座总开关.

目前大概就这些,还买了个zigbee的电动窗帘控制的,不过现在不想动这些大的,过段时间再玩.

楼主:
语音控制方面,买了个最便宜的小度在家,来玩,已经可以控制所有的开关和灯,还有查询温湿度等.
实际上买个几十块钱的小度音箱也是可以的,不过感觉有屏幕的可玩性会高一点,所以先买一个最便宜的,刚好这个也是新出来的.
其实不止百度,天猫音箱和京东的叮咚音箱都是可以接入HomeAssistant的.

楼主:
第一次看到的天慢慢变暗的过程。
这个值大概以十几秒减1的速度一直在减,我从一百六十几看到时候开始看,哈哈。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开关,门磁,人体感应,这些小东西15元一个,一氧化碳,可燃气体这些大的25元一个.

PS:小米的,无线开关这个应 ...

怎么找到这么便宜的呢?我找了都要几十

楼主:
引用 网友M:
怎么找到这么便宜的呢?我找了都要几十

之前有家厂家倒闭,有人收了一批来卖的,不过不如小米的好,就是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之前有家厂家倒闭,有人收了一批来卖的,不过不如小米的好,就是了.

现在还能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现在还能买到吗?

可能没什么东西了,你可以去问问看

快来捡漏【智能主机,全新整套】 复制这条消息后,打开闲鱼€ASKg1R7BY67€后打开[图片]闲鱼

网友:
先保存下,省得想玩时候找不到

网友N:
我下载不下来home assistant companion for android,谁能帮忙下载一下这个apk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下载不下来home assistant companion for android,谁能帮忙下载一下这个apk

我给家里所有人手机都安装了,总结经验如下:
1.ios 系统,直接下载就行
2.安卓系统,直接安装apk后,不能正常启动app,必须手机自己安装gg框架,还有应用商店,而且应用商品版本还不能太老(升级一下就行),不能搜索不到app,最后在应用商店里面下载,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给家里所有人手机都安装了,总结经验如下:
1.ios 系统,直接下载就行
2.安卓系统,直接安装apk后,不能正常 ...

这样一来,国内的android系统应该没希望了吧,只能用水果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下载不下来home assistant companion for android,谁能帮忙下载一下这个apk

我可以上传apk安装包给你试一下,不过多半是不能直接用的,要按楼上的顺序安装才可以.

大家不用下载,直接安装应该是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样一来,国内的android系统应该没希望了吧,只能用水果机了

不会,我安装的几部都是国内的安卓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我安装的几部都是国内的安卓机.

我试试,谢谢啦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不会,我安装的几部都是国内的安卓机.

我试了,依赖的东西安装不上,有没有国产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试了,依赖的东西安装不上,有没有国产替代

弄个过墙梯

楼主:
引用 网友M:
现在还能买到吗?

又有一家公司倒闭,不过这次是网络摄像头,全部720P摄像头,15元一个,不过配套APP肯定是不能用的了

我在闲鱼发布了【闲鱼被禁言中 15元一个全新720P互联网网关监控摄像头 摄】椱ァ製这段描述后,打开闲鱼€yWYP1P836Da€后打开

PS:我买了两个35元,说是阿莫论坛去的,可以让他给惊喜.

网友M:
引用 楼主:
可能没什么东西了,你可以去问问看

快来捡漏【智能主机,全新整套】 复制这条消息后,打开闲鱼€ASKg1R7B ...

问了还有,主机和网关要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问了还有,主机和网关要买吗?

不用,买了他的网关也是不能用的,网关看22楼那个开源的.

楼主:
已改造盖格计数器接入。

网友O:
mark了,学习一下。有个问题想请假一下楼主,这些设备很多都是用电池供电的吗?感觉很多地方要有插座才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O:
mark了,学习一下。有个问题想请假一下楼主,这些设备很多都是用电池供电的吗?感觉很多地方要有插座才行呀 ...

几乎所有都的电池(钮扣电池)供电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改造盖格计数器接入。

楼主盖格计数器接口破解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又有一家公司倒闭,不过这次是网络摄像头,全部720P摄像头,15元一个,不过配套APP肯定是不能用的了   ...

这个没app的摄像头接入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盖格计数器接口破解出来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1869-1-1.html

本坛坛友做的,程序已经开源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1869-1-1.html

本坛坛友做的,程序已经开源了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app的摄像头接入成功了吗?

卖家有个群,里面有弄出来了的,还有教程之类的,具体可以问卖家要,我的周日刚收到,还没时间去玩这个。

网友P:
HomeAssistant可以接摄像头当监控录像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HomeAssistant可以接摄像头当监控录像机吗?

支持rtsp和Onvif。
https://blog.csdn.net/sxhexin/article/details/103327940

楼主(2020-04-28):
盖格计数器,硬件改好,装回去。
他原来的程序也改了一下,自动增加一级很暗的亮度,上电就默认这一级,然后把默认采集时的蜂鸣器声音关掉,还有一个这个原来的按键程序很难用,大概是一秒钟才检测一次按键,所以反应很慢,但是我用不到按键功能,所以没去改。

网友:
太佩服楼主了, 我用的米家, 关键时刻那个掉链子,

网友:
也有想法改造这种,就是怕搞不定

楼主:
最新动态,五一期间,把路由器信息也添加进去。

网友Q:
你nqtt服务端用的那个呢,自己搭建的还是emq或者其他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Q:
你nqtt服务端用的那个呢,自己搭建的还是emq或者其他的呢,

楼主位的第一张图上面有,用的是 Eclipse Mosquitto 。

楼主(2020-06-03):
每天默默在墙角帮我开关灯,插座,并记录这些记录。

网友R:
楼主自己搭建了一整套智能家居系统,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自己搭建了一整套智能家居系统,厉害了

差不多,整套都在本地局域网里面,没有外网也能正常运转,除了用百度音箱控制设备,不能用外。

网友:
真是牛人,仰慕下

网友:
打算跟随楼主脚步,一直觉得 智能家居的自动化程序 应该在本地,由云端控制始终不靠谱。那条云端挂了,我能一个短信就能控制,或者打个电话,语音识别指令。

楼主:
搞到一个水浸传感器,加上去。

楼主(2020-08-28):
哈哈,最近没加什么新东西,所以没更新,不过一直在默默地为我们服务,我也不定期地更新着版本。

网友S:
楼主有成品设备卖吗。想要个这东西。但要我自己一点点搭的话可能有点难度,也不太有时间。 如果有配置好的,基于PC的安装包。能直接替换米家APP的就好了  。米家APP反应速度不够快。断网也不能用。或者成品带程序的网关  方便接入小米的所有传感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有成品设备卖吗。想要个这东西。但要我自己一点点搭的话可能有点难度,也不太有时间。 如果有配置好的 ...

没有哦。

网友T:
引用 楼主:
没有哦。

楼主,请教一下,我家是上下两层楼,是不是要在每一层都装一套home assistant?

网友:
开源的平台,加上开源的硬件,智能家居就搭好了,真好。楼主能简单出个教程吗?

网友U: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开源的项目,所有资料都有,可以自己做,或者闲鱼应该也有人做出来卖.

www.zigbee2mqtt.io

这个是破解了小米zigbee协议了么?还是小米的zigbee本身就开放?

网友J:
引用 网友U:
这个是破解了小米zigbee协议了么?还是小米的zigbee本身就开放?

本身就是标准的zigbee协议。

网友U:
引用 网友J:
本身就是标准的zigbee协议。

应该是小米对home assistant做了开放。看网上文章,需要在米家app上连续点击多次,获得米家zigbee网络的密钥。

网友J:
引用 网友U:
应该是小米对home assistant做了开放。看网上文章,需要在米家app上连续点击多次,获得米家zigbee网络的 ...

你说的那个是zigbee网关吧,设备是不用的,直接按小米网关的方式配对后就能用,根本不需要用到米家APP(我都没装),而且米家APP也不能直接连接zigbee设备(需要通过米家的网关)。

网友U:
引用 网友J:
你说的那个是zigbee网关吧,设备是不用的,直接按小米网关的方式配对后就能用,根本不需要用到米家APP( ...

请问树莓端使用了什么zigbee收发设备?又看了篇文章,zigbee3.0初始状态,使用默认密钥即可加入网络(路由、协调器)。

网友:
引用 网友U:
请问树莓端使用了什么zigbee收发设备?又看了篇文章,zigbee3.0初始状态,使用默认密钥即可加入网络(路 ...

http://zigbee2mqtt.io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请教一下,我家是上下两层楼,是不是要在每一层都装一套home assistant? ...

装一套就可以了,好管理。但是你设备多,肯定是要多个zigbee路由,或者协调器了,协调器有网络接口的。

网友V:
也就是 所有zigbee 消息都通过zigbee to MQTT 转到树莓派上,树莓派做全局逻辑处理吗?这样的话,就可以自己做zigbee设备,然后经过MQTT接入 树莓派上的HomeAssistant. 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V:
也就是 所有zigbee 消息都通过zigbee to MQTT 转到树莓派上,树莓派做全局逻辑处理吗?这样的话,就可以自 ...

对,实际上逻辑处理用的是node-red(也是安装在树莓派上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实际上逻辑处理用的是node-red(也是安装在树莓派上面的)

正在摸索安装docker 安装 homeassistant/home-assistant,。。。按照你1楼的内容 全部安装上去,
Linux 都不是太熟练的,真是有点难,好多坑要跳,
docker 安装好了,partainer 安装上了,刚刚才把 homeassistant/home-assistant 顺利pull下来,通过阿里云加速。

各个步骤确实有资料可以找, 但是还是有点曲折

希望也能玩到LZ的地步,然后自己设计模组添加  丰富整个系统。

网友V:
LZ 你有那些 Container 的安装记录吗?就是docker run 后面选项那些。
homeassistant 安装的时候 就忘记关联 端口号,后面又重新操作了一遍
现在zigbee2mqtt、mosquitto、nodered、这三个镜像 pull下来了,没查到安装的参考攻略,怕又搞错了。
今天会收到zigbee2mqtt的网关和几个zigbee设备,到时候 再折腾下。

楼主(2020-09-28):
引用 网友V:
LZ 你有那些 Container 的安装记录吗?就是docker run 后面选项那些。
homeassistant 安装的时候 就忘记关 ...

在hub.docker.com官网搜索,相应的images说明里面,一般都有相应例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hub.docker.com官网搜索,相应的images说明里面,一般都有相应例子的。

Get it! thank you !

网友T:
引用 楼主:
在hub.docker.com官网搜索,相应的images说明里面,一般都有相应例子的。

请问下大神,我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买了和你一样的z2m设备,但是用zigbee2mqtt就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请问下大神,我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买了和你一样的z2m设备,但是用zigbee2mqtt就报错。

usb接口的还是wifi的,配置了没有?

网友T:
引用 楼主:
usb接口的还是wifi的,配置了没有?

Usb接口和wifi接口都做了配置试过了,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T:
Usb接口和wifi接口都做了配置试过了,还不行

不是都配置,你用哪个就配置哪个,配置的对吗?看你的日志,好像是连不上。

网友:
玩Linux的水平还是差了些,环境还是没有调好~

网友W:
引用 楼主:
1.更换为mysql(mariadb)数据库后,顺便把监控数据库大小也加进去了,这个大小是大概2天的记录.

LZ 请问在哪里可以更换HA的数据库?
有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V:
LZ 你有那些 Container 的安装记录吗?就是docker run 后面选项那些。
homeassistant 安装的时候 就忘记关 ...

能讲下一些关键的步骤吗?现在整到docker,板也焊好,后边不知怎么弄了,不熟linux

网友J:
引用 网友W:
LZ 请问在哪里可以更换HA的数据库?
有教程吗?

官网有教程。

https://www.home-assistant.io/in ... om-database-engines

网友:
引用 网友J:
官网有教程。

https://www.home-assistant.io/integrations/recorder#custom-database-engines

网友X(2021-04-22):
引用 网友D:
我在玩hb+siri,不玩这个大块头ha了。然后自己写个mqtt接设置到homekit就可以玩得好好的了。

ha装也要装到 ...

你现在是咋玩的?我还没入门,

网友:
设备联动不错,不过这个也太折腾了......,佩服楼主的毅力~

网友:
引用 网友X:
你现在是咋玩的?我还没入门,

树莓派装个homebridge  然后装个mosquitto,配置个服务拉到本地这个mqtt,然后就可以用homebridge+mqtt的方法向里面添加硬件信息。你设备可以用WIFI+MQTT订阅来做更新和响就操作就可以了。如果是监控类的数据就按格式推到mqtt就可以了。siri那块不用管,控制设备都会转换到mqtt推送操作。

2.4G+发送、接收控制 这样我自己用了几年,还行。准备升级换成wifi版本了

网友E(2022-02-23):
我也简单整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简单整了一下。

设备有点少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有点少哦。

很多的。20来个吧。没有全部对接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