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接修一台冰箱,感应加热用上了

楼主(2020-03-29):
保鲜管道锈通了,制冷剂漏了,顾客一直通电,压缩机进水,现在管道换好了处理压缩机内的水份,之前一直是用电吹风烘烤,效果不理想,费时费电,这次改用感应加热来处理升温快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啥都玩的转

网友A:
回气管加甲醇进去循环一下就可以了啊!
你那边温度低的结冰了?

网友:
安全第一,楼主小心啊,插排旁边还有个打火机。。

网友B:
楼主这玩的很高级,还是要注意安全。话说修这么一个冰箱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气管加甲醇进去循环一下就可以了啊!
你那边温度低的结冰了?

油水混合只有高温真空蒸馏才凑效,甲醇与水油一起结合了更麻烦,水还是出不来

网友C:
这个高频感应加热是通过控制供电电压来控制加热功率吗?网上看到的一般被加热的物体都发红了,压缩机显然不能加热到这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高频感应加热是通过控制供电电压来控制加热功率吗?网上看到的一般被加热的物体都发红了,压缩机显然不 ...

是的,驱动器53V能到2000W的功力,我现在用12V驱动20多安电流250W左右,小火慢慢烘,到70度停止加热

网友D:
看到楼主发的贴,让我想起美国灾难大片,人类科技文明不复存在,幸存人类依靠废铜烂铁拼凑过活,若真有那一天,楼主的技能会是王者般的生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楼主发的贴,让我想起美国灾难大片,人类科技文明不复存在,幸存人类依靠废铜烂铁拼凑过活,若真有那一 ...

没有电,还能玩转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高频感应加热是通过控制供电电压来控制加热功率吗?网上看到的一般被加热的物体都发红了,压缩机显然不 ...

也控制脉宽

网友:
楼主水平高,干干工控维修是不是能发小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玩的很高级,还是要注意安全。话说修这么一个冰箱多少钱啊?

一般是400,修这个冰箱350元,隔壁邻居的,还要我给他保修一年

网友:
抽真空的同时加热,可以快速排出水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是400,修这个冰箱350元,隔壁邻居的,还要我给他保修一年

干技术真是混口饭吃,才400,还一年,好多搞销售的配件从厂家到客户,转个手就轻松入账几百上千

网友E:
楼主好厉害,能接收我这种人实习一周吗?不用给人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厉害,能接收我这种人实习一周吗?不用给人工的

不好意思不需要了,我平时也没什么事情做 才会接这种活干,大多时间都闲着,也有想出去找份收入高的工作念头了,有这方面的技术兴趣自己在这里提问就行,我都会不吝赐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不需要了,我平时也没什么事情做 才会接这种活干,大多时间都闲着,也有想出去找份收入高的工作 ...

康佳一台液晶电视色彩有点失真,一般是逻辑板问题还是液晶面板问题?如果液晶面板问题没有修的价值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康佳一台液晶电视色彩有点失真,一般是逻辑板问题还是液晶面板问题?如果液晶面板问题没有修的价值了吧? ...

一般是逻辑板问题 先换逻辑板看,如果换了还不好就是屏问题了

网友:
虽然不会去靠修冰箱挣钱,但是看到楼主这么厉害,还是不免想了解一下,冰箱是如何修好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般是逻辑板问题 先换逻辑板看,如果换了还不好就是屏问题了

功放会修不?麦博FC360,低音只有电流声,tda2030换了还是一样,前级也换过,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功放会修不?麦博FC360,低音只有电流声,tda2030换了还是一样,前级也换过,没用 ...

关注一下铝电解电容

网友:
LZ  强的一笔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不需要了,我平时也没什么事情做 才会接这种活干,大多时间都闲着,也有想出去找份收入高的工作 ...

19寸戴尔显示器,只有顶部一个小指头宽的一条正常显示,以下部分也能显示,但是就好像一件衣服破了纱线一样,没有正常那么密集了,我现在不知道是哪里问题,屏幕,驱动板?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楼主发的贴,让我想起美国灾难大片,人类科技文明不复存在,幸存人类依靠废铜烂铁拼凑过活,若真有那一 ...

   那是 末日废土电影看多了,,,《疯狂的麦克斯》《未来水世界》。。。。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不需要了,我平时也没什么事情做 才会接这种活干,大多时间都闲着,也有想出去找份收入高的工作 ...

楼主请问一下,我也有一台206升的冰箱,冷藏室管锈穿了,请问这个铜管要买多大的,多少米,用什么发泡剂,用量多少?春节的时候打了一下压,发现要拆背板,就没有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功放会修不?麦博FC360,低音只有电流声,tda2030换了还是一样,前级也换过,没用 ...

先检查芯片的正负15V电源有没有?输出脚静态直流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19寸戴尔显示器,只有顶部一个小指头宽的一条正常显示,以下部分也能显示,但是就好像一件衣服破了纱线一 ...

估计是屏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请问一下,我也有一台206升的冰箱,冷藏室管锈穿了,请问这个铜管要买多大的,多少米,用什么发泡剂 ...

要拆背检查了才能确定,哪里漏还得分段打压才能确定具体部位,有些是散热管漏也不一定

网友I:
引用 楼主:
要拆背检查了才能确定,哪里漏还得分段打压才能确定具体部位,有些是散热管漏也不一定 ...

是分段打的,低压管漏,高压管不漏,冷冻室没有漏点,向冷藏室去的管挖了一小段,明显锈了,周围还有水。可以确定是冰藏室用的铁管锈穿了

网友:
楼主厉害,进来膜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康佳一台液晶电视色彩有点失真,一般是逻辑板问题还是液晶面板问题?如果液晶面板问题没有修的价值了吧? ...

检查一下排阻,修过大法的色彩缺位,发现是排阻开路了,细线连通修复。

网友J:
一般的修理店对这种压缩机进水根本不修,直接换压缩机,修太麻烦,直接换多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分段打的,低压管漏,高压管不漏,冷冻室没有漏点,向冷藏室去的管挖了一小段,明显锈了,周围还有水。 ...

嗯,那就要重新盘铜管了一般是6mm的也有用8mm的,长度大概5米左右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般的修理店对这种压缩机进水根本不修,直接换压缩机,修太麻烦,直接换多省事 ...

是的,修着麻烦,这台冰箱工作了一天一夜又堵了,现在还在处理冻堵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不需要了,我平时也没什么事情做 才会接这种活干,大多时间都闲着,也有想出去找份收入高的工作 ...

乐视的S50,屏幕一撮竖线,重新插排线无效,请问是不是屏挂掉了,还有修的价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乐视的S50,屏幕一撮竖线,重新插排线无效,请问是不是屏挂掉了,还有修的价值吗 ...

是的屏坏了,没有修价值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一般是逻辑板问题 先换逻辑板看,如果换了还不好就是屏问题了

液晶显示器像老电视机有一条一条横线  一开始正常 后面有  换电源  驱动板  有段时间正常  过后又是这样?

网友:
佩服,这样都修好。

网友:
历害了我的哥,无所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L:
液晶显示器像老电视机有一条一条横线  一开始正常 后面有  换电源  驱动板  有段时间正常  过后又是这样 ...

屏连接边板软排线不良,可能压屏机能压好,业余条件不建议弄,可能越弄越糟糕

网友:
好的,谢谢,需要我拍个照片不

网友M:
瞎折腾,扣门,就是想省下换冷冻机油的钱,干燥过滤器可能也再生

楼主:
引用 网友M:
瞎折腾,扣门,就是想省下换冷冻机油的钱,干燥过滤器可能也再生

没法和大佬比,我一个月接不了几单生意,勉强维持生活,这个冰箱已修了4天,工时费都赚不到,保证能修好的情况下没必要什么都换,这个冰箱要能收到600元我肯定宁可连压缩机毛细管过滤器一起换了省事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全能啊,原来冰箱里面是这么个构造,真是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法和大佬比,我一个月接不了几单生意,勉强维持生活,这个冰箱已修了4天,工时费都赚不到,保证能修好 ...

你不用找借口,压缩机进水不是这样修的。冷藏室的水杂质非常多,进入压缩机后与冷冻机油混合之后,靠烘干和抽真空只能“除水”,脏水带进去的杂质仍然混在冷冻机油里去,而冷冻机油随雪种进入蒸发管路也是不可避免的,会污染干燥过滤器造成脏堵。一不换冷冻机油二不换过滤器,完全是坑别人,同时也坑自已的时间。
现在的普通基础型厨房家电便宜到一个工人一个月工资可以买一套,这么大个冰箱一千多块钱就可以买到。别人宁可花几百块钱找你修,说明别人真的很节捡。你要么不接这活,接了就要按正常的修法去帮别人解决问题,所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要拿生意不好来当借口。生意不好可能跟口碑也有关系的。

网友:
我遇到过电子城修显示器的,我的显示器本来是电源坏了,外置电源,拎过去那人直接拆开,烙铁到处焊接一遍,通电OK了,收费150。拿回来还是老样子,换个电源才好,被坑了。

网友:
拿过去第一时间不上电,先拆开螺丝到处焊接一遍,再上电。

网友N:
请教一下楼主:海尔冰箱,温控器扭到2,冰箱压缩机就不转,扭到6,就转,要么一直转,要么一直不转,调到中间值也不能自动启停,估计是哪个地方有问题?
谢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教一下楼主:海尔冰箱,温控器扭到2,冰箱压缩机就不转,扭到6,就转,要么一直转,要么一直不转,调到中 ...

你需要做个完整测试,一般我校正温度是拧到3档,压缩机工作后保险室冷到3-5度左右停机,温度回升到8-10度左右再次启动,你应该参考室内温度来判断开启与停止不是靠感觉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你需要做个完整测试,一般我校正温度是拧到3档,压缩机工作后保险室冷到3-5度左右停机,温度回升到8-10度 ...

感觉象是温度探头坏了或脏了。但又不知道那个探头藏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N:
感觉象是温度探头坏了或脏了。但又不知道那个探头藏在哪里

保鲜室灯罩拆了就能看到,温控器有段毛细管,直接抽出来

网友O:
请教个问题,有台冰箱,冰箱上电后压缩机工作几秒后就停止(温控器旋到7也这样)。

是不是压缩机启动器有问题?

网友P(2020-06-24):
楼主  我家海尔冰箱七八年了 上层的保鲜层最靠近制冷的那个璧上老是自己结冰 越来越厚。导致保鲜层都会结冰。请问大概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教个问题,有台冰箱,冰箱上电后压缩机工作几秒后就停止(温控器旋到7也这样)。

是不是压缩机启动器有 ...

可能是的,换下压缩机启动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  我家海尔冰箱七八年了 上层的保鲜层最靠近制冷的那个璧上老是自己结冰 越来越厚。导致保鲜层都会结冰 ...

温控器如果调2档还不行就是温控器坏了,要么换个温控器,要么外挂一个定时器(冰箱知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控器如果调2档还不行就是温控器坏了,要么换个温控器,要么外挂一个定时器(冰箱知音) ...

多谢指导,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的,换下压缩机启动器试试

换了启动器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