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鼠实验之普源DS1102Z-E,这样的测量波形合格吗?疑惑中

楼主(2020-03-29):
那天看到论坛网友发布说普源示波器新款DS1102Z-E,要上市,感觉物美价廉啊,以前用过1104的型号,还不错的,于是下单了。

刚才到手后,测试了N76E003的I2C的通信,郁闷的是,直接不能看啊,这波形太差,是带宽不够吗?这可是号称100M的带宽,探头也用自带信号源校准了啊。

请大神给看看这个是怎么回事?我这个驱动I2C气体传感器,通信正常。

网友A:
这是你电路的问题吧?IIC上拉电阻太大了,所以上升沿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电路的问题吧?IIC上拉电阻太大了,所以上升沿缓。

上拉电阻是4.7K的,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我一直用串口打印通信数据的,没有发现通信错误。

网友B:
是我当时推荐的,无意间对第三方品牌起到了商业推广作用,并且不符合论坛规则,在此表示道歉。

网友:
DC耦合么

网友C:
你这个IIC速度有1.2MHz左右了,你可以打开光标看下频率。通讯正常不代表波形是比较漂亮的。

网友:
看楼主的照片是 DC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当时推荐的,无意间对第三方品牌起到了商业推广作用,并且不符合论坛规则,在此表示道歉。 ...

非常感谢您,您提供信息给网友是好事,穷电工一个,看中便宜啊。

还有这个波形可能是我的问题,通信速率太高上拉的还是不够,我找了商家,现在设置后是采样率500M每个通道,存储深度每个通道12M。

现在这个波形应该是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IIC速度有1.2MHz左右了,你可以打开光标看下频率。通讯正常不代表波形是比较漂亮的。 ...

您说的对,我从波形看,上升沿我的上拉还是不够,因为1.2M的速率了,下降沿陡峭是对的,所以推测采样率和带宽应该没大问题。

网友:
以前用便宜的示波器,
能够把8M的方波显示成正弦波。
换一个示波器就完全正常。

网友:
屏幕好大,口水中

网友:
3.3V的,速度快,上拉电阻大。

网友D:
把示波器探头打到x10档位,会改善采样的波形

网友E:
我会告诉你1104从官网下载了DS1000Z-E刷上去会变两通道么。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38&pid=11074967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会告诉你1104从官网下载了DS1000Z-E刷上去会变两通道么。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 ...

我晕,你这个还没搞回到4通道吗?好大的坑啊,同情你3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晕,你这个还没搞回到4通道吗?好大的坑啊,同情你3分钟

寄厂搞回去了,亏近500
也就是1102是1104的降级版本固件都通用。就是不知道能升级到200M带宽没。

网友F:
楼主是1K6买的吗?准备也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1K6买的吗?准备也买一个。

我是看到消息就去买的,买了几天后就下架了。现在贵了,我的比你说的贵-141

网友:
现在好像还是1599

网友:
简单看波形还好,要看干扰、噪声、毛刺、过冲等不建议买国产的,否则你可能还要多买一部进口的。

网友:
好像解码的触发电平没调好

网友G:
带宽和参数指标不必有任何疑问,这几天有空我做个简单测试吧,DS1102Z-E会成为一代入门经典机型
另外最近有坛友想搞个小团~
如果将来能升级200M,给坛友免费提供,终身免费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示波器探头打到x10档位,会改善采样的波形

第一感觉就是你所说的原因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带宽和参数指标不必有任何疑问,这几天有空我做个简单测试吧,DS1102Z-E会成为一代入门经典机型
另外最近有 ...

1054Z,我记得以前才2300以内吧,现在2800多了,还涨价了?有没有新的便宜的200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看到消息就去买的,买了几天后就下架了。现在贵了,我的比你说的贵-141  ...

1600-141?

网友:
引用 网友H:
1054Z,我记得以前才2300以内吧,现在2800多了,还涨价了?有没有新的便宜的200M的 ...

DS1054Z是比以前进货价涨了,不过给坛友肯定是有优惠的
具体私聊联系吧

网友:
你可以拿任何另外一个示波器,同时对比测试一下啊,,,

楼主:
对的,不过现在可以涨了一点

网友(2021-01-30):
手头上1102z-e也就期待能够升级到200M...看到坛友的测试感觉示波器的使用还是不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