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20.0.13 上手初体验

楼主(2020-03-29):
上一版本用的是AD10,以下对比是对于AD10的对比。

1.界面变化的一塌糊涂。

2.双击元件弹出窗口,变成弹出右侧菜单。

3.mark level的菜单原来在右下角,现在暂时还没找到在哪里。

4.shift+S单层显示原来是一级变化,新版变成2级变化,此为进步。

5.按俄国的和谐方案和谐后,需要强制软件断网,否则,后面软件打开有一半的概率卡死10-20分钟不等,无法使用任务管理器杀掉进程,只能重启电脑。

6.keepout的画笔,被单独列出来了,每一层都可以有独立的keepout,keepout原来层的线条变成网格,不会再跟机械1层傻傻分不清楚。

楼主:
bug:
使用鼠标中键按下,上下移动鼠标来放大查看的时候,
有20%的概率,推动一下,就直接放大到最大。

网友:
比之前好用,布线加了好几个新功能。而且对其他格式文件的导入支持更好的。

网友A:
装上了,卡成翔。
感觉16.06挺好的 。

网友B:
altium这种软件早点戒了吧,我已换成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tium这种软件早点戒了吧,我已换成PADS

以前的项目需要维护小改。不得不用。已经不做新东西了。

网友:
20.xx? 我真想说一句:卧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上了,卡成翔。
感觉16.06挺好的 。

官方推荐吃鸡配置

网友:
我下的破解好像没你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是哪家公司,这是在呼唤AD的法务

网友:
不知道什么是AD的请举手,我只知道ADC芯片,不知道AD

网友:
AD费用贵

网友C:
刚从20.0.8升级到20.0.13,都没有这方面卡死困扰

之前20.0.8说也会卡,我也没遇到

都正常联网,没有特殊关注控制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从20.0.8升级到20.0.13,都没有这方面卡死困扰

之前20.0.8说也会卡,我也没遇到

可能你之前已经禁用了X2.exe的联网。

我禁用了之后就不再卡死在启动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从20.0.8升级到20.0.13,都没有这方面卡死困扰

之前20.0.8说也会卡,我也没遇到

对比了AD17和AD20后,

我还是决定使用AD17,具体安装的版本是AD17.0.10

AD17跟AD10,基本上差别不大,操作习惯基本一致。

AD17是dxp.exe的最后一版,
AD18开始,就叫 X2.exe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你之前已经禁用了X2.exe的联网。

我禁用了之后就不再卡死在启动界面。

没有的,从没有禁用过软件联网的

建议使用16+20,16是很多习惯的默认配置和操作,20是敷铜那些速度快很多,有很多默认小细节不太一样,也不知道怎么设置了,各有利弊,互补下

网友D:
我从99跳到18,还没正式开始用,感觉好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从99跳到18,还没正式开始用,感觉好不习惯

18不要用,因为界面刚改版,全是BUG。

网友D:
引用 楼主:
18不要用,因为界面刚改版,全是BUG。

有20的推荐的下载地方么?

网友:
14.23,再战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20的推荐的下载地方么?

网友E:
这个软件确实应该强制自己戒掉

网友:
ADC有时候也呈AD

网友F:
对我来说最不方便的就是Power Plane层必须成对,以前4层我都是GND负片,Power正片可以走一些线,现在不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软件确实应该强制自己戒掉

为什么呢?楼上也有个坛友说要戒掉,求解

网友:
从AD18开始,就改了界面的风格。我也是用好一段时间才适应。感觉新版的功能好用一些。
官方建议GPU的浮点能力至少有700 GFLOPS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呢?楼上也有个坛友说要戒掉,求解

要么掏钱直接买正版,否则连测试版都不要用了,尤其不要在公司联网试用,有可能给你的公司带来法律上的麻烦。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没有的,从没有禁用过软件联网的

建议使用16+20,16是很多习惯的默认配置和操作,20是敷铜那些速度快很 ...

我也是这样搭配的,20确实布线方面比较好用,最后确定生产出图前 使用16再进行检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这样搭配的,20确实布线方面比较好用,最后确定生产出图前 使用16再进行检查一遍 ...

为什么不用AD17

网友C:
个人觉得:

16的选取模式很特别,很好用,全部框选才算选中,对于电子行业来说是个比较好的选取方式,毕竟是以器件为单位选中;

后面的版本,好像参考了通常CAD的做法,左框选和右框选不同,感觉用的有点乱,好像引脚也给你选中,但是在画PCB那里,没用啊;

网友:
altium 律师函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

16的选取模式很特别,很好用,全部框选才算选中,对于电子行业来说是个比较好的选取方式,毕 ...

你可以只用左框选就好了。

网友:
千万别用,不仅要威胁公司还要威胁个人,没完没了。用这个破软件还不如用E*****  立创的库都是现成的常用元件商城上都有正版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

16的选取模式很特别,很好用,全部框选才算选中,对于电子行业来说是个比较好的选取方式,毕 ...

太尴尬了
今天改板子,AD17着实不习惯

暂时先退回AD10了。。。。改完再折腾了。。东西卖断货了。。。怕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

16的选取模式很特别,很好用,全部框选才算选中,对于电子行业来说是个比较好的选取方式,毕 ...

板子有点复杂,只是小改动,改完就量产,冒不起风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尴尬了
今天改板子,AD17着实不习惯

16和10的操作,基本是一致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和10的操作,基本是一致的了

在下载了AD16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下载了AD16了。。。

16.1.12,再啰嗦一句,呵呵~~

这个版本,drc有点bug,会误报;敷铜速度慢些,其它画sch和pcb的速度都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1.12,再啰嗦一句,呵呵~~

这个版本,drc有点bug,会误报;敷铜速度慢些,其它画sch和pcb的速度都挺 ...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1.12,再啰嗦一句,呵呵~~

这个版本,drc有点bug,会误报;敷铜速度慢些,其它画sch和pcb的速度都挺 ...

AD16.1.12 启动速度大概是AD17的三倍。。。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1.12,再啰嗦一句,呵呵~~

这个版本,drc有点bug,会误报;敷铜速度慢些,其它画sch和pcb的速度都挺 ...

AD17还有个双屏显示器无法拖动的bug,我发现AD16没有这个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1.12,再啰嗦一句,呵呵~~

这个版本,drc有点bug,会误报;敷铜速度慢些,其它画sch和pcb的速度都挺 ...

可惜了。。。
AD16并没有解决AD10上的gerber文件,滚动鼠标无限跑路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1.12,再啰嗦一句,呵呵~~

这个版本,drc有点bug,会误报;敷铜速度慢些,其它画sch和pcb的速度都挺 ...

AD16.1.12
按住ctrl,滚动鼠标,gerber文件就变这么小了。。。

哎。。。

网友C:
引用 楼主:
AD16.1.12 启动速度大概是AD17的三倍。。。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启动速度的话,16,18,19,20,基本同一水平线呀(刚好17没用过,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AD16.1.12
按住ctrl,滚动鼠标,gerber文件就变这么小了。。。

额。。。gerber的话,没怎么搞过,这个就不清楚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gerber的话,没怎么搞过,这个就不清楚了,呵呵

唉  真的是 没有一个版本是完美的。。。

16及以前,gerber文件放大缩小滚动都有bug
17.0,双屏切换有bug
17.1,还没试过。。。
20.0,鼠标中键放大缩小有bug。。

网友H:
不好用,其实AD16和以前风格一样,比较好用,AD17 18有点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好用,其实AD16和以前风格一样,比较好用,AD17 18有点鸡肋

嗯,已经发现了。

AD17点选,框选,都变了。

在win10上多窗口标签页之间拖动,有很严重的bug,win7下是正常的。

其他没深入看了。

网友I:
我用AD20发现一个问题,我用orcad画原理图然后生成的网表,AD这边摆好的器件位置,重新加载orcad生成的网表之后所有器件位置会重新排列,一直没找到原因,用AD19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对我来说最不方便的就是Power Plane层必须成对,以前4层我都是GND负片,Power正片可以走一些线,现在不行了 ...

可以不成对的哦,在层叠管理里设置设置就好了,前几天刚帮同事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绝大多数所谓的bug都是设置问题或者自己的原因, 只有极少数的确实是无法解释,确实是bug,。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可以不成对的哦,在层叠管理里设置设置就好了,前几天刚帮同事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绝大多数所谓的bug都 ...

求指导,我在叠层管理里面一直没折腾出来

网友:
https://s3.amazonaws.com/altium- ... _Public_20_0_14.zip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求指导,我在叠层管理里面一直没折腾出来

先添加一对中间层,现在只要改变其中一层为信号层,另一个中间层也会跟着改变。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 下拉按钮 feature 勾选第一个选项 ,页面刷新以后,再把那个选项去掉。
这时候再试试更改中间层微信号层,发现可以单独更改。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先添加一对中间层,现在只要改变其中一层为信号层,另一个中间层也会跟着改变。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 下拉 ...

thanks

网友:
对于你说的几点,2:双击变右侧,从AD20开始,这个可以设置,在优选项里面,记得中文叫“双击运行交互式属性”,去掉就可以弹出窗口了。AD18 19不行哦。3.掩膜等级滑动条我也没找到,一直用"[]"英文输入模式下这一对快捷键调节。  4.单层模式切换,有其它层隐藏和其它层灰度可选开关,很早版本一直都有。5.和谐是用DLL文件的,你说的卡死没有发现哦。6.keepout层改进确实如你所说,很规范了。因为是从AD9-20一路更新过来的,算是老鸟一只吧。希望多交流,一家之言

网友:
我来尝尝鲜
我们公司可是付了钱的,不会被找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用AD20发现一个问题,我用orcad画原理图然后生成的网表,AD这边摆好的器件位置,重新加载orcad生成的网表 ...

英文翻译中文时也经常遇到此类错误。软件策略不一样了。AD是根据器件ID来识别元件的(记得似乎是AD14开始,AD13.3.4你可以尝试下,不是很确定,时间久忘掉了),不是位号(有可能位号相同不变,但主要识别就是器件的ID号)。如果你这样用法,应该找一个可以的版本,不要升级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  真的是 没有一个版本是完美的。。。

16及以前,gerber文件放大缩小滚动都有bug

说道正点上了,没有一个完美的,深深的认同。任何一个都有问题。相对稳定并且推荐的有AD13.3.4,AD16.1.12.这些版本个人都经过长时间实际使用,AD17以前的,最稳定的当属AD16.1.12,AD17 比较容易出错,AD18 19  20 吃硬件不是一星半点,是需要一定的硬件基础,AMD 1500X +独显 +16G内存感觉还有些吃力,当前(2020.04.16)20.0.14是3者中表现最好的,还需要继续打磨。AD18以后有个一需要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之前版本经过AD18以后打开,假如有DRC里有中文名称的规则名称,就会出现铺铜卡顿的十分严重,无法使用,drc也会有错误的规则出现。换言之,对中文支持并不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启动速度的话,16,18,19,20,基本同一水平线呀(刚好17没用过,呵呵) ...

难道是你电脑配置非常高。我觉得AD16启动只需要AD18以后版本的一半,10年前笔记本就更别提了,AD18版本启动2分钟 。内存对比是明显的差别呀,单单开软件,AD16是200-300兆,AD18以上是800兆以上,随着使用的时间拉长,我见到过AD20占用4G内存。可想而知这个吃内存霸王的威力。

网友:
来,表演一个 拉跟线。 我看看有没有 PADS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AD16.1.12
按住ctrl,滚动鼠标,gerber文件就变这么小了。。。

看gerber用CAM350不好吗?我是生成后直接关闭了,甚至近段时间,生成gerber后直接不让AD弹出新窗口。

网友:
总是想把中间那个工具栏移走,又移不动。

网友:
不好意思,已经戒了

网友K:
楼主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在已有布线的基础上,重新画一条粗的线,这个粗线会消失或者说变成原有的线宽。要把原来的线删掉才能画其他线宽的线。

网友:
ad新版双击弹出对话框很烦的,我双击只是选某条线或东西,结果弹出对话框,以前边框填写就可以了,不用的时候不用管,对话框就必须处理了,关掉或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在已有布线的基础上,重新画一条粗的线,这个粗线会消失或者说变成原有的线宽。要 ...

早就卸了。没用它。

网友(2020-05-21):
新的又来了
A_D 20.1.7 Build 139.zip
A_D r v20.1.8.145 专业PCB板设计软件多语言版

https://545c.com/dir/17401394-32057813-893144

网友:
正在戒的路上,投奔pads去了

网友L:
话说AD的版本越高,对机器配置要求会高很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话说AD的版本越高,对机器配置要求会高很多呀。

AD18 AD19 AD20 是64bit 对电脑配置要求高

AD17之前是32bit,对配置无要求,10年前的机器都能跑的很流畅

楼主:
AD16 AD17都有无法忍受的bug,
现在退回了AD15

网友:
引用 楼主:
AD16 AD17都有无法忍受的bug,
现在退回了AD15

哪里能下载到嘉立创最全的AD封装库?

网友:
这个软件确实应该强制自己戒掉,  MD,昨天几个鸟人来公司查!

网友:
各种bug   回去了

网友M:
20.x.x有没有办法加速一下启动啊 这个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20.x.x有没有办法加速一下启动啊 这个太慢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 卸载软件。

网友N:
ad在通往死亡的路上一路加速。

网友:
一直用9通道的AD,更多通道的AD在虚拟机试过后直接删了,现在都不追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唯一的办法就是 卸载软件。

问题是 其他几个要么太专业了就太大 学习和迁移成本太高了 要么就是太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ad在通往死亡的路上一路加速。

抛开律师函的问题不说,后面版本的AD,BUG越来越多。。。
目前测试出来 AD16 AD17 AD20  都是垃圾

网友O:
引用 楼主:
抛开律师函的问题不说,后面版本的AD,BUG越来越多。。。
目前测试出来 AD16 AD17 AD20  都是垃圾 ...

大哥:AD15有推荐版本  下载地址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大哥:AD15有推荐版本  下载地址吗?谢谢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N2b8WIv1TJ3Tafgw3QtBQ
提取码:s4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