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零火线,可以在1.6mmPCB上下层重叠布线吗?

楼主(2020-03-30):
在布个图,之前很少布强电,问下大家,在1.6mm的 NF-4 板上,上下层能重叠布零火线吗?

另外请教一下,零火线间的安全距离是多少?零炎线与其他低压线的安全距离是多少?

网友A:
你是担心220V的电会把PCB击穿吗?   没事的,可以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担心220V的电会把PCB击穿吗?   没事的,可以走。

是的。有高手指点,我就放心了。谢谢老陈!早点休息!

网友B:
借楼主的帖子问一下。220V绝缘间距多少合适。空间太小,间距2mm,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楼主的布线我更担心的是你离边缘太近了。

网友:
同一面的爬电距离一般要求是3mm,如果在两面,规范中没有规定,一般不要在内层,在两个外层走应该没问题

网友:
fr4 1.6mm 相当于空气的6.4mm.上下层没有问题;过孔、边沿还是需要安全间距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正确走法就是N线和火线上下重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楼主的帖子问一下。220V绝缘间距多少合适。空间太小,间距2mm,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

爬电距离要求应该是3mm不够的话,中间开槽就可以了。

网友D:
这是医疗产品上关于绝缘的表格,你看着研究吧。尤其是那个电气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布线我更担心的是你离边缘太近了。

同意,楼主更应该考虑边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布线我更担心的是你离边缘太近了。

请教一下离边缘近有什么坏处?手是不会磁到的,性能上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开槽是个好东东

网友:
同意,楼主更应该考虑边缘问题,  爬电,打耐压的时候边沿似乎都太近了

网友:
同层,以我的经验,爬线距离6MM以上安全!

网友:
离边缘有点近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离边缘近有什么坏处?手是不会磁到的,性能上有什么影响?

走线离边缘有多少? 两根线之间距离为3mm就能满足(看10楼),如果板厚1.6mm,那你的走线至少离板边1mm以上才能满足要求。
只要离边缘足够可以不考虑板1.6mm因素。
另外N,L走线最好就是双面上下层走法干扰最小。

网友:
LZ,220V叫市电不叫强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离边缘近有什么坏处?手是不会磁到的,性能上有什么影响?

高压绕过板子边缘直接L N放电  空气放电加爬电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是医疗产品上关于绝缘的表格,你看着研究吧。尤其是那个电气间隙

请问,爬电和电气间隙是指的什么?电气间隙是说220N和L之间的?爬电是220和低压直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走线离边缘有多少? 两根线之间距离为3mm就能满足(看10楼),如果板厚1.6mm,那你的走线至少离板边1mm以 ...

谢谢指教,后面我加宽了与边缘的距离,大概是2.7mm。

网友:
保险丝前不建议交叉,1.6mm的板保险丝后面没问题的,另外更要注意两线之间的爬电距离,保险丝前以及对PCB板边6mm,保险丝后面要在2.5mm以上,没办法的话两线之间PCB开槽处理。

网友:
以前做电力设备上过耐压测试,我们布线要求是,同一面的两条走线5mm距离,可以扛住4KV的电压。即如果PCB在同一面相邻的两条线,它们之间的边缘距离达到5mm以上,这种设计下,在这两条线之间用耐压仪施加4KV的工频交流电压,漏电流不超过5mA。我们一般是按照1MM对应1KV的安全间距来设计的。

网友:
学习了,市电的板很少弄……

网友:
FR4一般板间耐压值,按照100V~150V/mil考虑,1.6mm板耐压在6kV以上了。我们380V的经常在1/2之间,或者3/4之间,这两者之间的PP通常并不厚。1.6mm的两侧PP片,厚度可能只在5mil左右,也一样用,目前没发现因为这个短路的。也可能是我们条件不苛刻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问,爬电和电气间隙是指的什么?电气间隙是说220N和L之间的?爬电是220和低压直流的? ...

这两个有标准定义的(GB9706.1,IEC60601-1)。如果不是医疗行业的我也不清楚,但可以把这些数值当做一个参照,遵循下没坏处。

2.3.1 电气间隙 air clearance
两个导体部件之间的最短空气路径。

2.3.3 爬电距离 creepage distance
沿两个导体部件之间绝缘材料表面的最短路经。

电气间隙主要是应用于开槽、板边、固定螺丝孔、电路板安装高度这些的。两条导线的爬电距离(绝缘程度)不够,可以开槽,这时的爬电按槽外围测量,就变大了。但是线太近低于电气间隙的话,开槽也不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有标准定义的(GB9706.1,IEC60601-1)。如果不是医疗行业的我也不清楚,但可以把这些数值当做一个 ...

感谢科普

网友:
变压器上电時的励磁电压,10倍于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