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贴0402封装的阻容是什么体验?

楼主(2020-03-30):
自己画的板子,90%都是贴片封装,现在用的阻容大多是0603封装,手工贴片,还可以;

现在想把板子做的更小点,想把0603封装的阻容换成0402,仍然是手工贴片,不知道体验如何?可操作性如何?

网友A:
爽,一直贴一直爽。然后看见1206就莫名的兴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爽,一直贴一直爽。然后看见1206就莫名的兴奋。

爽归爽,到底有多爽?

是否建议我将0603换成0402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爽,一直贴一直爽。然后看见1206就莫名的兴奋。

+1024

网友:
看年龄了

网友:
0201更爽,价格在哪里,同样体积可以做更多0201

网友:
估计爽还带点酸味吧,酸爽的味道。

楼主:
那就换0402,体验一下酸爽

网友:
0402手工,眼睛还要不要

网友:
建议修改一下焊盘,在长的方向上外扩一些,成功率高很多。

网友:
看见0603就兴奋的不得了了

网友:
建议买一个护眼台灯, 有耐心 用锡膏其实也很快

网友:
0402小意思. 焊完后怕虚焊就用风枪吹下

网友B:
热风枪焊锡稿,爽得很,板子上抹上焊膏摆上元件,拿风枪吹个十来秒就搞定了,批量焊接快得很

网友:
找JLC直接帮你贴

网友:
买一管锡膏,配合风枪,放大镜,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这几年也慢慢把产品上能换成0402的全换了,样品贴片找嘉立创,批量找贴片厂,基本没啥压力。自己就调试的时候更换一下个别阻容,感觉挺方便的。

网友:
0402用习惯了,都不太喜欢用0603了

网友:
目前0402比0603便宜不少,0402以后会是个趋势,比0201好帖,性价比还高。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扫货的太多,料都不太好买了

网友:
现在PCB打样这么便宜,打个样,爽一把吧,别人怎么爽是别人的感觉,你自己爽一把不就清清楚楚什么感受了。

网友:
0402手工,跟0603差不多

网友:
0603个人认为没有压力。0402焊了是有点累。我是指手工。机器就不要管这些东东了。

网友:
苦不堪言~~除非成熟电路,靠谱供货和焊接,不然调试排查搞死人

但如果都具备上述条件,那必须是成熟大厂啊,不担心了~~

不然画板一时爽,排查火葬场。。。。

网友:
0402手工焊接还行,不算难。是费点眼神。
我选0402主要看中空间更小,能放更多东西。

网友:
我焊过0201的22p电容,因为买错了

网友:
0402 说,你该看一本书    《论电工的自我修养》----不折腾不舒服司机!

网友:
0402手工没问题的

网友:
都上上锡,然后风枪吹,我感觉更好

网友:
估计排查问题很费眼力

网友:
0805到0603,心里感觉很不爽。0603到0402,感觉非常不爽。
过了一阵.......
手上都没0603的料了,0402挺好,可别换0201了

网友:
电路成熟就可以,要是还开发中,加上焊工不好的话,够你玩的了

网友C:
烙铁头要好,自从买了奥科MX5200和STTC136的烙铁头,我居然喜欢上贴这些小封装阻容,是不是超级BT啊

网友:
器件一多 0402 会放的很累, 放了一周多0603的板子   小批量一百块板子  每个板子四五十个0603电阻电容 还有三极管之类的  我的脖子还有拿镊子的手都快要报废了

网友:
0402 很普通啊。

0201 我也焊过很多,特点是,用镊子单个脚就能粘起来,夹反而很难操作。

以后有机会准备试试 01005

焊接小东西,特别适合近视的人操作,切记不要带近视眼镜。
我觉得近视也是超能力的一种,因为可以看非常微小的东西。

网友:
0201的都干过,看0402感觉好爽

网友:
0402焊接还好吧,重点是调试过程可能会折腾。

网友D:
用风枪0201都没有问题呢,0402小意思。

网友E:
烙铁粘件,别用镊子,上岁数了确实费眼睛

网友F:
我们之前0805,我换0603以后,生产已经在叫了,不知道换0402会不会直接过来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之前0805,我换0603以后,生产已经在叫了,不知道换0402会不会直接过来打人。 ...

生产人员难道是手工焊接吗?

电烙铁一个一个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烙铁粘件,别用镊子,上岁数了确实费眼睛

如果是0402,我肯定不用烙铁焊接,用焊锡膏+恒温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风枪0201都没有问题呢,0402小意思。

我的风枪即使将风量调到最小,风力也很强,会吹跑贴片的小阻容;

看看我的风枪正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烙铁头要好,自从买了奥科MX5200和STTC136的烙铁头,我居然喜欢上贴这些小封装阻容,是不是超级BT啊 ...

用烙铁焊接这些小玩意,太累了,我受不了;

顶多就是手工贴一下,然后恒温台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风枪即使将风量调到最小,风力也很强,会吹跑贴片的小阻容;

看看我的风枪正点不?

正点是正点,但是终究不如找外包焊接爽,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焊锡稿,爽得很,板子上抹上焊膏摆上元件,拿风枪吹个十来秒就搞定了,批量焊接快得很 ...

请教不用钢网,有啥刷锡膏方便?

网友H:
0402 不是问题,要用合适的烙铁头和好的烙铁,配合 flux,像上面的人说的,用类似 MX5200 那种烙铁,焊接实际上是种享受。
另外,这些零件设计出来就是给机器干的,打样可以,批量都是机器的事。

看着焊锡熔化,
烟雾升腾而起,
小巧可爱的 MLCC 被固定在焊盘上,
金属的表面张力,
两端形成漂亮的圆弧,
啊!真是非常治愈的感觉。

网友:
靠,我0805的电烙铁一个一个怼,眼睛超级累,准备换成1005了,你们居然在讨论0402、0201,让我情何以堪

网友:
我倒是把0603换成0805了,感觉0805的良品率要高一些。

网友:
深圳小家电好多都换0402,便宜啊

网友:
0402没丝印是个硬伤,不好检查。
0603以上有丝印,容易被抄板。

但真的想抄板,不会管你用的是0402还是0201,照抄不误。

所以我拒绝使用0402,只因为不好检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风枪即使将风量调到最小,风力也很强,会吹跑贴片的小阻容;

看看我的风枪正点不?

无线摄像头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H:
0402 不是问题,要用合适的烙铁头和好的烙铁,配合 flux,像上面的人说的,用类似 MX5200 那种烙铁,焊接实 ...

你描述的那么生动的场面,只有用恒温台焊接才能看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摄像头好评!

树莓派的摄像头,拆掉了

网友:
0402手工焊接费眼神。

网友:
真厉害,眼睛不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不用钢网,有啥刷锡膏方便?

我自己是拿一片细长的小塑料片(可以剪矿泉水瓶得到,宽约2mm,长约30mm)当盘子,拿直插电阻引脚当刷子,每次沾一点然后点在焊盘上,差不多正好。
其实量比较随意,多一点少一点,都能焊上,不过个人感觉尽量少点,多了容易立碑,还容易短路

焊接0402用焊锡膏可以把元件粘在焊盘上,不容易被吹跑。如果是焊盘预先用烙铁上锡,摆上元件用风枪吹那种方法容易把元件吹跑。
0603倒是还好不太容易吹走

网友:
不可想象,手工贴惯了0806,贴0603的都好累

网友:
太小了感觉抗振性能不好,我以前不小心把一个台达PLC摔在地上,结果一个0402的电容竟然给摔掉了,0805的电阻电容还从来没遇到过摔掉的

网友:
0402手工贴少的话还凑合;多的话就掺不忍睹了

网友:
0201操作过,感觉还行
01005就算了……吸头没有很合适的,镊子尖都夹不住……

网友:
0402有点累,记得焊盘方向一致,不然放置阻容很受罪。

网友:
为何不再进一步用那 0201 的?一步就登天!

网友I:
0201镊子不好夹起来了...风枪很容易吹跑。
0402 风枪一直干一直爽,注意不要上锡太多容易立碑

楼主:
引用 网友I:
0201镊子不好夹起来了...风枪很容易吹跑。
0402 风枪一直干一直爽,注意不要上锡太多容易立碑 ...

好的,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J:
还可以吧,我想说你试试0402x4排阻,那个才叫酸爽。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可以吧,我想说你试试0402x4排阻,那个才叫酸爽。

买过这样的排阻,但是一直没机会用上,我觉得用恒温台比风枪要好

网友J:
浪费这个精力不值得,找工厂去干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J:
浪费这个精力不值得,找工厂去干才是正道

量很小,自己研究的东西,先手工搞搞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风枪即使将风量调到最小,风力也很强,会吹跑贴片的小阻容;

看看我的风枪正点不?

也不便宜,使用起和HAKKO没多大区别

网友:
手贴还是用0603以上的吧,就算用HAKKO还是很累,元件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