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用普通锯条做往复锯的可能性

楼主(2020-03-30):
现在的一种往复锯都是手持像电钻一样的东西。要么就是带锯机或者小台锯(拉花锯一类的),为什么没有用普通锯条的来回锯的东西?主要是那两类带锯机都比较贵啊,都几千元。往复锯锯薄板基本只磨损锯条根部。

往复锯:

带锯机1:

带锯机2:

网友:
楼主贴图片解说一下吧。

网友:
另外标题修改一下,“讨论一下往复锯”不是一个好标题。

网友A:
换"曲线锯“能不能满足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曲线锯“能不能满足需求?

曲线锯也是磨损根部

网友B:
楼主:

往复锯看样子,对锯刀的刚性有比较高要求。

普通锯条比较软,不适合单端固定,必须2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往复锯看样子,对锯刀的刚性有比较高要求。

莫大一针见血,肯定得两端固定住普通锯条,而且是想大范围往复运动。

楼主:
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因为铝板分料,最后发现自己用锯条锯的是最好的,就是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莫大一针见血,肯定得两端固定住普通锯条,而且是想大范围往复运动。

所以你不贴图,没法讨论啊。

网友B:
普通锯条1元(零售价)。

往复锯条肯定贵很多,进口品牌我估计要几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锯条1元(零售价)。

往复锯条肯定贵很多,进口品牌我估计要几十元 ...

普通锯条整包买几毛钱,曲线锯条很差的都几元钱,没有切削液都是消耗品,但普通锯条寿命很长的。

网友:
普通的手锯锯条太容易断了,稍微一撇就断,我估计做成往复的,会摆得像弹棉花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因为铝板分料,最后发现自己用锯条锯的是最好的,就是累啊! ...

割得多的话,可以考虑用等离子切割机,速度快。
若是2,3个mm的话,LGK-40小机型就够了,不到一千,耗材是割嘴电极,小电流损耗不大,也不贵。

【编辑:追加一行。】

网友C:
分料不是应该考虑用台锯上合金锯片更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料不是应该考虑用台锯上合金锯片更好么?

嗯,但也是首先得有台锯,台锯也不便宜,而且危险系数高于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但也是首先得有台锯,台锯也不便宜,而且危险系数高于锯。

那可以买个七寸电圆锯,再自己做个靠山做正装切割,比台锯的倒装方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可以买个七寸电圆锯,再自己做个靠山做正装切割,比台锯的倒装方式安全。 ...

一直觉得推拉锯不错。

网友D:
普通手锯条不能diy成单端固定的往复锯(曲线锯)的那种样子,因为太软了,手锯条不两端拉住绷紧根本不能用
网上有人diy两端固定的往复锯,就是一个锯弓固定好后,装在轨道上,用电机驱动来回动,用是能用的,(但这可能就不是楼主想要的样子了)
问题是速度不能很快,手锯条很不耐热,速度快了磨损也很严重,有油的铁件手锯都能锯出烟来,机器驱动的话很容易就过热了,效率和噪声都不如带锯。。优势估计只有锯条便宜得不得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手锯条不能diy成单端固定的往复锯(曲线锯)的那种样子,因为太软了,手锯条不两端拉住绷紧根本不能用

谢谢,有没有链接看看?

楼主:
看到有人卖这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有没有链接看看?

没什么固定连接,这种东西现在基本都是diy的,你搜diy往复锯就能看到不少用手锯条做的,但不建议折腾这个,不会比买成品(带锯机)更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什么固定连接,这种东西现在基本都是diy的,你搜diy往复锯就能看到不少用手锯条做的,但不建议折腾这个 ...

谢了!看到了几个视频。

网友:
往复锯回程不带自动抬刀功能的就是玩具,速度快了锯条损耗一样很快,建议你还是买带锯机实用,烟台出的一款1000多块质量还不错

网友(2020-06-08):
主要看切割长度,

使用台锯、带锯   甚至云石锯都是可以的
注意云石锯必须减速

我自己就用云石锯裁过几次铝板,当木板玩  : )

网友(2020-10-06):
引用 网友A:
割得多的话,可以考虑用等离子切割机,速度快。
若是2,3个mm的话,LGK-40小机型就够了,不到一千,耗材 ...

等离子切割机能割木头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有人卖这种:

这种就不如直接买小型带锯机了,一样的价格,效率提高不是一点点

网友(2021-03-10):
朋友可以看看这个国内兄弟的作品:https://www.thingiverse.com/thing:1555072。真的使用普通锯片完成了往复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