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好用的PDF合并软件

楼主(2020-03-30):
项目图纸有时候需要给客户整理出来,源文件肯定不好给,打印成pdf文档是一页一页的,有几十页,现在是找的网上在线的pdf合并器,有没有免费小巧的软件各位推荐一个?多谢啦!

网友:
pdf补丁丁,神器

网友A:
官方的acrobat不好用吗?

网友:
福昕PDF套装企业版

网友:
Tracker Software 家的 PDF-XChange Editor 可以试试

网友:
同2楼pdf补丁丁最好用

网友B:
百度网盘:https://pan.baidu.com/s/18ZMlOpKywX7tS6i8HXvGVw

校验值
SHA1:15aad90ffddfbfaa9028160bb076b9a6d2b6c3e6

下载地址
压缩包解压密码:@vposy

解压后,双击setup.exe即可安装。安装完就是破解版!

网友:
福昕套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acrobat不好用吗?

官方的acrobat不好用吗?

网友:
官方的acrobat不好用吗?+1
直接多选要合并的文件,右键菜单里就有,可以合并很多种文件类型。

网友:
linux下方便 使用: pdfunite 1.pdf 2.pdf out.pdf

网友:
合并用福昕,改图用acrobat, 浏览用PDF viewer,手机用WPS

网友:
Adobe Acrobat DC  不好吗?

网友:
wps直接搞定

网友D:
楼上说用官方的acrobat,有没有试过合并多个文件后次序混乱的?

网友E:
pdfsam,免费版也有很多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网盘:https://pan.baidu.com/s/18ZMlOpKywX7tS6i8HXvGVw

校验值

谢谢分享,一直在用官方的这款软件,最好用的pdf软件,没有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方的acrobat不好用吗?

官方的acrobat不好用吗?+1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用官方的acrobat,有没有试过合并多个文件后次序混乱的?

拖一拖排序很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用官方的acrobat,有没有试过合并多个文件后次序混乱的?

拖动文件,自己可以排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pdfsam,免费版也有很多功能

就是它,分割、合并,香的很!!!
用了好几年了,
唯一不好的就是繁体字

网友:
还用说的, 当然是世界上最好用的计算器python了,
http://www.blog.pythonlibrary.or ... g-pdfs-with-python/
# pdf_splitter.py

import os
from PyPDF2 import PdfFileReader, PdfFileWriter

def pdf_splitter(path):
    fname = os.path.splitext(os.path.basename(path))[0]

    pdf = PdfFileReader(path)
    for page in range(pdf.getNumPages()):
        pdf_writer = PdfFileWriter()
        pdf_writer.addPage(pdf.getPage(page))

        output_filename = '{}_page_{}.pdf'.format(
            fname, page+1)

        with open(output_filename, 'wb') as out:
            pdf_writer.write(out)

        print('Created: {}'.format(output_filename))

if __name__ == '__main__':
    path = 'w9.pdf'
    pdf_splitter(path)

网友:
官方的acrobat不好用吗?+1
经常合拼页,删除页。

楼主:
acrobat编辑器有点大,看来大家都在用这个了

网友:
word不是可以直接导出PDF吗

网友:
Adobe Acrobat 8 Professional
合并、编辑、替换页等

网友:
试下这个

网友(2021-08-07):
引用 网友B:
百度网盘:https://pan.baidu.com/s/18ZMlOpKywX7tS6i8HXvGVw

校验值

可否重新给个链接,原来链接失效了,谢谢

网友F:
用“pdf merge”做关键词,没检索到以前在法企做RD时,一直用的开源的pdf合并工具。
记得是Freeware.

网友:
WPS 妥妥的

网友:
福昕pdf编辑器,需要花钱购买
如果实在囊中羞涩的话也有漏洞,福昕处理完的文档都在一个文件夹里,只要从文件夹里把处理后的pdf复制粘贴就ok了

网友:
像你这种需要经常使用的,为什么不买一个付费的?迅捷现在128终身,有编辑和格式转换两套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网盘:https://pan.baidu.com/s/18ZMlOpKywX7tS6i8HXvGVw

校验值

链接不存在了的,树大招风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pdf merge”做关键词,没检索到以前在法企做RD时,一直用的开源的pdf合并工具。
记得是Freeware. ...

找到了,PDFBinder
PDF binder is a simple tool that lets you combine several PDF documents together, into a single file. Merging a number of PDF documents through this program is extremely easy, as one just needs to collect them from their sources, and put them together in a single file. PDF Binder is a free tool with a GNU (general public use) license.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百度网盘:https://pan.baidu.com/s/18ZMlOpKywX7tS6i8HXvGVw

校验值

方便再分享受一次不

网友H(2021-11-27):
引用 网友G:
方便再分享受一次不

https://pan.baidu.com/s/1cv6mg9y ... robat%20SP%E7%89%88

网友:
引用 网友H:
https://pan.baidu.com/s/1cv6mg9ycFSinHnPoOzCgrA#list/path=%2F53%2FAcrobat%20SP%E7%89%88

需要提取码,谢谢

网友:
没有提取码,下载不到

网友:
https://mp.weixin.qq.com/s/6xsUgB1rZxA8JkwxQmfZwg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HtzrNa9UkcBdv-r5OIg5A 提取码:yg1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