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功耗开机能用长按按键操作吗?

楼主(2020-03-30):
有一个项目是电池供电,要求待机时进入低功耗。有一按键,要求实现的功能如下
开关机:长按2秒开机,进入搜索蓝牙联接操作;再长按2秒关机。
暂停/开始:在开机状态下,短按暂停播放,再短按开始播放。
但方案公司说,“低功耗开机只能短按”,是这样吗?如果这样,我如何实现同个按键有两种功能?

网友A:
手机不就是长按开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不就是长按开机吗?

对啊,这个很有说服力

网友B:
“低功耗开机只能短按”,是指开机前的待机状态是低功耗?还是开机的时候长按(例如1s)期间是低功耗?

然后看你说的这个“低功耗”是什么要求咯,如果正常休眠电流1ua,长按1s过程中,平均电流肯定是做不到1ua的
据我了解很多蓝牙音箱方案不好定制化,可以考虑电容充电充当长按

网友:
曾经做过你所谓的方案公司的方案,短按开机,长按关机,开机之后短按是用户按键。也是参考论坛里分享的方案做的。上面说的方案是短按开机,长按关机,不是休眠,是硬件实现的电源控制。

网友:
一般芯片进入低功耗后需要通过中断唤醒,所以一般短按就会触发中断唤醒芯片。但如果要长按才能开机的话,只要短按唤醒芯片后软件再判断是否长短按再决定要不要开机就可以了,如果是短按重新休眠就可以了。

网友C:
关机状态:短按开机,
开机状态:短按为操作,长按3秒关机。

此操作可以啊,一点问题没有,也可以实现。
只有一个缺点:容易误操作而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功耗开机只能短按”,是指开机前的待机状态是低功耗?还是开机的时候长按(例如1s)期间是低功耗?

然 ...

是指开机前的待机状态是低功耗,长按或长按开机后,就是工作状态了,只是长时间没有操作(如10分钟),则进入休眠状态
也就是说整机有三种状态,低功耗待机状态(长按开机键唤醒),体眠状态(短按任意键唤醒),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机状态:短按开机,
开机状态:短按为操作,长按3秒关机。

整机有三种状态,低功耗待机状态(长按开机键唤醒),体眠状态(短按任意键唤醒),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机状态:短按开机,
开机状态:短按为操作,长按3秒关机。

不是的
关机状态:是长按开机,
开机状态:短按为操作,长按3秒关机---这个是对的

网友:
唤醒和开机是两个概念,唤醒后检查长按键,不满足长按键要求则不开机,重新进入休眠。
当然,唤醒后在开机前检查长按键的时候,功耗肯定要比休眠的时候高点。

网友:
如果是讨论程序实现,长按开机实现起来非常简单啊,中断唤醒后程序判断低电平,够时间就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开机前的待机状态是低功耗,长按或长按开机后,就是工作状态了,只是长时间没有操作(如10分钟),则 ...

不知道你的体眠状态是什么状态。

我们产品有2种:
1种:关机后,只是液晶等不显示,CPU、RTC还工作,每500ms唤醒一次,当然电流也很小,几uA。
2种:关机后,断电。几乎无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开机前的待机状态是低功耗,长按或长按开机后,就是工作状态了,只是长时间没有操作(如10分钟),则 ...

LS应该是要确认,长按2秒开机,在按下的2秒期间,是否要求低功耗。如果这2秒内不要求低功耗,按下后检测,达到2秒进入开机状态,不够2秒回到关机状态,按下检测过程中不是低功耗状态。

网友:
我估计方案公司说做不到主要还是厂家给的资料比较少的缘故。
一般的蓝牙芯片都是厂家提供SDK,底层代码和RTOS都是打包的库,看不到源代码的,所以有些功能要求实现不了。除非拿到完整的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