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ADS1230的坛友,100PF的电容用陶瓷的代替薄膜的可行不?

楼主(2020-03-30):
一开始也不知道TI官方有开发板原理图参考,图省事按数据手册这个图(第一个图)做了个板子,电路都是跟图中一样简化。
结果可想而知,数据跳动很大,有时2,30以上。后来发现官方开发板原理图,于是在AIN+ AIN-之间也并联电容,各自对地也增加电容,效果也不太行。

所以重新做板,跟官方原理图一样,信号输入和参考源电路也加三端滤波器,布线认真些。
在JLC做板同时SMT不是省事么,但是这几个100P的电容,文档里写着薄膜电容,而JLC的电容是陶瓷的。

请教下坛友,你们用料也是这么严格么?必须用薄膜电容,必须用三端滤波器。
模数芯片不像纯数字的随便搭无所谓,没用过没什么经验,很难得到稳定读数。

我后来的PCB,空间有限只能挤挤

//-------------------------------------------最初画得比较烂的那个电路板的测量数据,只看最下面一行,短时间内还算稳定,就是久了波动严重,然后趋向稳定,然后又重复。

网友A:
100p c0g/cog 也好找啊

网友:
陶瓷电容有压电效应,所以会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p c0g/cog 也好找啊

c0g也是陶瓷啊

网友B:
我也一直用陶瓷的,薄膜的很贵吧?我们用的1232是24位的,跳动几位无所谓,因为只用到16位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一直用陶瓷的,薄膜的很贵吧?我们用的1232是24位的,跳动几位无所谓,因为只用到16位就够了。 ...

搜了下好像得1块多,是很贵,还是不太好买到的

你的1234跳动多少?

网友:
到地的用钽电容吧

网友:
陶瓷的有压电效应,看你自己的应用,如果没有震动/受力的情况问题不大。

网友C:
官方的原理图和BOM表能发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方的原理图和BOM表能发出来吗?

网友D:
1,以前用过ADS1232,感觉这个地方不至于要求这么严格
2,你所谓的跳动,单位是多少,能不能简明说下,多少伏测量,跳动范围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以前用过ADS1232,感觉这个地方不至于要求这么严格
2,你所谓的跳动,单位是多少,能不能简明说下,多少 ...

请看我一楼末补充的GIF动图。

有个不明白的地方,程序里上电后有对AD1230进行偏移校准的动作。
我目前AINP AINN是短接状态(共模电压2V, 在合理范围内),有时上电很快就是0左右的读数,有时又是偏移很大的,慢慢往0变化,要等几十秒。

目前比较烂的那块板子的读数,有时几十秒内跳动都是几个数字(AD读数的值,没有单位),但是时间久了就会跳动越来越大,到达±2,30这样,然后又慢慢绝对值变小。

板子是单节锂电池供电的,ADS1230的AVDD,VREF都来自锂电池直接供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看我一楼末补充的GIF动图。

有个不明白的地方,程序里上电后有对AD1230进行偏移校准的动作。

请问你的输入信号源是什么?
就算读数为30的幅度跳动,折算一下对应的无噪声分辨率大概19位,已经不不差了。
不知道ADS1230有没有配置转换速率,速率低一点应该会更好。
如果想进一步验证,可以直接测量一个专用电源基准,来进行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输入信号源是什么?
就算读数为30的幅度跳动,折算一下对应的无噪声分辨率大概19位,已经不不差 ...

没有信号源啊,直接短接AINP AINN,然后上拉下拉 各100K电阻,保证共模电压在合理范围内。
ADS1230不是24位啊,是20位,跳动30个数,就变成14,15位AD了。
过几天新板回来后,多了三端滤波器电容,布线也认真了些,看看对比下。

网友:
之前项目,100p用C0G,C28用的是104,CBB,0805,效果还可以

楼主:
重新按TI开发板画图做板,三端滤波电容等统统都加上了,还是惨不忍睹,纯电池供电
100P电容是JLC直接SMT的  100pF (101) ±5% 50V C0G

网友:
手机回帖,和之前回复重复了,删除。提醒楼主,先确定信号源是否稳定,可以用基准源确定一下

网友:
肯定不行

网友E(2020-12-21):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输入信号源是什么?
就算读数为30的幅度跳动,折算一下对应的无噪声分辨率大概19位,已经不不差 ...

最近在用ads1230做称重 使用下来的确低速比高速采集到的值稳定。给ADS1230 ADD REFP用REF5050供电,现在300g的量程精度只能达到0.05g。小数点3位总是在飘.....................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按TI开发板画图做板,三端滤波电容等统统都加上了,还是惨不忍睹,纯电池供电
100P电容是JLC直 ...

你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最近在用ads1230做称重 使用下来的确低速比高速采集到的值稳定。给ADS1230 ADD REFP用REF5050供电,现在3 ...

你的基准用法有误,这样做的结果,ADC检测值的温漂,远远大于你的REF505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在用ads1230做称重 使用下来的确低速比高速采集到的值稳定。给ADS1230 ADD REFP用REF5050供电,现在3 ...

你这个是6000分之一,是太低了点,比例法测量的,没必要用基准源供电吧,估计会适得其反。
我后来也没改动,因为能满足要求了,波动几十个数,还能万分之一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的基准用法有误,这样做的结果,ADC检测值的温漂,远远大于你的REF5050。 ...

是用REF5050基准同时给ADS1230的ADD和REFP供电。

用dc/dc出来的5V 滤波后直接给ADS1230的ADD和REFP结果也差不多。

不知道你是怎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6000分之一,是太低了点,比例法测量的,没必要用基准源供电吧,估计会适得其反。
我后来也没改 ...

ADS1230部分原理图能参考一下吗?我基本上按照 TI官网的 ADS1230REF User's Guide 原理图来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用REF5050基准同时给ADS1230的ADD和REFP供电。

用dc/dc出来的5V 滤波后直接给ADS1230的ADD和REFP结果 ...

关键的传感器供电,也要同一个电源,就可以抵御温漂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用REF5050基准同时给ADS1230的ADD和REFP供电。

用dc/dc出来的5V 滤波后直接给ADS1230的ADD和REFP结果 ...

传感器激励电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传感器激励电源呢

也用REF5050 后来看了看 REF5050 输出只有50mA 就直接用5V连接到REFP,AVD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