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网口方案求推荐!

楼主(2020-03-30):
先说一下应用环境。
准备用am335x做一款产品,核心板直接买,然后底板自己做,用到网口,准备做个千兆的。
有两个问题问一下坛友们:
1,板子上的千兆网口能直接用双绞线引到面板上的航插上吗。
2,千兆网口变压器的中心抽头怎么接,直接用TI测试板上的ar8031,phy这边好像不用管,另一边怎么接啊?有没有用过的推荐个千兆变压器,能贴图最好。工业应用

网友A:
我都是用的带变压器的

网友B:
带变压器的就得考虑phy的拓扑了。比如我用的rtl8211bl必须得抽头独立,否则不能用。而88e1111就可以支持不带独立抽头的集成变压器。

网友:
我们核心板直接集成网口phy的,你把phy放底板上,layout要多注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的带变压器的

本来直接抄官网方案,但是应用中需要把网口换成航插接头。我不清楚这么玩千兆网口的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变压器的就得考虑phy的拓扑了。比如我用的rtl8211bl必须得抽头独立,否则不能用。而88e1111就可以支持不 ...

我这个phy芯片官网给的方案也没有接抽头,我懂了。我去看看那个变压器拓扑去。对了,大佬,有没有单独的网口隔离变压器推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phy芯片官网给的方案也没有接抽头,我懂了。我去看看那个变压器拓扑去。对了,大佬,有没有单独的 ...

很多,随便找就行。注意别用百兆的,那个线损高,信号差,容易掉线。

网友C:
隔离变压器可以找铭普或者TNK,比如QT24A01.中心抽头怎么接和PHY是电流型还是电压型驱动有关。电压驱动的就要接电源,电流驱动的就直接接个电容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离变压器可以找铭普或者TNK,比如QT24A01.中心抽头怎么接和PHY是电流型还是电压型驱动有关。电压驱动的就 ...

好的,谢谢,初级线圈的中心抽头,我已经确定了悬空就行,那次级线圈的中心抽头要怎么接啊,看了几个网口集成的都是R串C接地。次级的抽头都是这么接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初级线圈的中心抽头,我已经确定了悬空就行,那次级线圈的中心抽头要怎么接啊,看了几个网口 ...

传个电压型的供参考。需要防雷的话一般是2000V/1000pf陶瓷电容。要求再高的需要挂气体放电管和TVS,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f5999600101n4q3.html。初级的抽头不建议悬空,见https://www.sohu.com/a/146594914_6566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个电压型的供参考。需要防雷的话一般是2000V/1000pf陶瓷电容。要求再高的需要挂气体放电管和TVS,见ht ...

感谢,整理的很全面。看了之后,这部分我完全清楚了。还有一个小问题,1000M的rj45接口怎么全是带变压器的,有没有不带变压器的推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整理的很全面。看了之后,这部分我完全清楚了。还有一个小问题,1000M的rj45接口怎么全是带变压器 ...

分立的大把了,以前主要用UDE的。出于成本和灵活度考虑,一般都是分立的,开发板或者紧凑的主板用一体的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