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电池放电完后过放保护,电压会自动回升

楼主(2020-03-30):
      请教各位,产品是充电锂电池驱动马达,当电压低于2.3V左右断电自动过放保护,但过几秒电压又回升,带动马达转到一下,又停,过一会又转动又停,加什么电路可以改善问题?谢谢!

网友:
设置一个电压窗口

网友:
迟滞比较器,软件处理

网友:
欠压保护值和解除值设置要不一样

网友:
难道你这电池直接接马达上?

楼主:
有加保护电路

楼主:
保护电路

网友A:
DW01不是2.3吧,你这个放的太低了
而且DW01是有窗口期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W01不是2.3吧,你这个放的太低了
而且DW01是有窗口期的啊

实测约2.9V左右,

网友B:
你这明显是过流保护了,不是过放保护。过放保护以后,不给电池充电的情况下,不可能自动恢复的(即使电池电压恢复到4.2V都不可能自动恢复),必须要再次充电才能恢复,人家做电池保护芯片的没有那么RZ。只有过流保护的请款下,过流解除后,会自动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明显是过流保护了,不是过放保护。过放保护以后,不给电池充电的情况下,不可能自动恢复的(即使电池电 ...

谢谢大侠指点,那要怎么修改才能达到过放保护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那要怎么修改才能达到过放保护的效果?

保护板的保护电流值加大嘛。

网友C:
用不带自恢复的保护IC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不带自恢复的保护IC就可以了

求推荐一款不带自恢复的保护IC,谢谢

网友D:
这个现象在玩电池的坛子里很常见,俗称“打嗝”。

充电宝 DIY 在放电终点前后就有这个问题,大负载导致电池路端电压低于保护电压,一断开就回弹。
传统的 DW01 有个 0.5V 左右的回弹阈值,超过后就恢复接通了。

至于不带自动恢复的保护芯片,坐等楼下推荐之

网友:
r5478n系列尾缀是ec就可以 还有HY2110cb

楼主:
   过放自动恢复(NG)的就OK 了

网友E(2022-06-23):
引用 网友D:
这个现象在玩电池的坛子里很常见,俗称“打嗝”。

充电宝 DIY 在放电终点前后就有这个问题,大负载导致电 ...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mcu判断锂电池电压在充电提醒和过放阈值时候,按键开机,负载打开然后欠压保护,关机,电压回升到充电提醒,然后按按键开机,又欠压保护。如何锁定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mcu判断锂电池电压在充电提醒和过放阈值时候,按键开机,负载打开然后欠压保护,关机 ...

MCU 控制欠压关机 vs 硬件欠压保护 在打架是吧,那就 MCU 让出来,没电了必须充够多久多久才能开启负载。

在移动电源里是充电才能解锁的:即欠压关机后,必须至少插一下充电线,才能解锁输出

网友:
MCU  介入才可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