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过AD律师函的坛友,是不是因为AD一直处于联网才被查?

楼主(2020-03-30):
看到一个禁止AD联网的方法,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控制面板->windows defender防火墙->高级设置->出站规则->阻止DXP.exe联网。

这两天要换兼容win10的版本,发现几乎100%的crack教程里面,都没有提到要让AD禁止联网,

猜测,你们收到律师函,是不是因为没有禁止软件联网?

楼主:
这个方式,亲测可以有效让AD软件断网。

理由1:
安装AD20之后,软件并没有断网,启动时候会卡死20分钟,可能软件一直在尝试联网,但目标网址被墙了,所以一直在等待,死循环。
拔掉网线后能正常启动,
后来,上面的操作,禁止AD联网后,也能正常启动,不再出现卡死20分钟的情况。

理由2:
因为提前禁止了AD的联网,所以后来再次安装AD17的时候,无法进入主页,也就无法添加alf文件。
修改为允许联网后,可以进入AD17主页,并添加alf文件成功。测试了三次,都是如此。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是有效的。

网友:
而我就不一样了,我选择不用他。

网友:
无效,还有脚本可以自动生成联机程序,表面上看起来有效而已,你不了解他有没有后门程序这样判断是片面的

网友:
没用的,还是断网用安全。

网友:
断网用安全

网友:
钓鱼、讹诈而已
AD经常这么干

网友:
你想多了,人家是翻企业执照名单,看着像电子类的就挨着个儿打电话碰瓷 ...

网友A:
我们也收到律师函了,直接寄过来的

网友B:
干嘛冒这个风险,用这个软件揉一身骚,其他选择多了

网友C:
试过 感觉没用,而且不敢冒险。用火绒断AD的网之后,直接无法打开,所以感觉windows自己断网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冒这个风险,用这个软件揉一身骚,其他选择多了

已经量产的历史文件,总得有个交代

网友:
年前接过电话,直接套的信息(我们业务傻不啦几的),然后代理那些什么的一顿骚扰,现在直接换软件

网友:
看来楼主是老板。。。

网友:
不要用这个垃圾软件了,天天讹诈你~!  而且就算用了这个软件也该是公司的事情,他们的人却威胁员工。。。。

网友:
我们客户是做产品,电路板都是别人供的,都收到法务函

网友D:
没用,还会被投诉,除非不联网

网友E:
虚拟机可以吗,不让联网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用,还会被投诉,除非不联网

没用,除非公司产品不带电路板……

网友F:
我天天在家里面用 会不会给我寄律师函啊?

网友G:
如果我是 AD 的人,我買你公司產品,拆出 PCB,送到鑑定部門鑑定,判斷出是什麼軟件畫的即可。不同軟件畫出來的風格都有差異。另外,AD PCB 文件可以包含每一個經手電腦的信息,即使你畫板的時候斷網,只要日後遇到一台聯網的機器,你斷網機器的信息也能取得。再就是 AD 軟件可以有一個子程序,名字跟 AD 看起來沒關系,你不小心允許了它聯網。

网友:
这个垃圾软件一直不用,他们老是发律师函,天眼查里查一下他们打过几起官司,  0

网友:
建议用zone alarm或者netlimiter,看看还有没有其它后门。

网友:
有员工无意泄漏的(比如招聘信息,或者被钓鱼),也有根本是白撞,用了的人会心虚,以为被抓到把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天天在家里面用 会不会给我寄律师函啊?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谁鸟你(包括小公司)。并且没用于商业的他们也咬不了你。

网友:
联网只是一部分,如果出AD格式PCB一样被差.

网友H:
引用 楼主:
已经量产的历史文件,总得有个交代

迁移,转换一下文件也是可行的。
以前有个人他的文件是用 Eagle 画的,但硬盘里只剩下 Gerber 文件,于是付钱给我把文件还原。
我用了几天就从新从 Gerber 文件还原成了 Eagle 原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过 感觉没用,而且不敢冒险。用火绒断AD的网之后,直接无法打开,所以感觉windows自己断网无效。 ...

火绒要每次手动点禁止联网才行,自动禁止确实AD会启动不了,应该是禁止速度太快了。

网友:
他怎样知道这个IP是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量产的历史文件,总得有个交代

AD的PCB文件可以转成KICAD的,话说有天一个面试工程顺的女孩打电话给我,并问了我用什么软件后,过几个星期就收到法务信了,后面就是给各个领导打电话,发信息,发法务信等要我们承认用了他的软件,并且...后面你们都懂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迁移,转换一下文件也是可行的。
以前有个人他的文件是用 Eagle 画的,但硬盘里只剩下 Gerber 文件,于是 ...

gerber还原成PCB后都是线条,那你不是需要重建元件和重新layout。

网友:
ad是看到韭菜长势不错,开始收割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gerber还原成PCB后都是线条,那你不是需要重建元件和重新layout。

我当时用的是比较笨的方法:把 Gerber 文件导到 DXF 后再导入 Eagle.
新建工程,建原理图,在原理图里给每条线取一个 netname. PCB 里给 DXF 导入的线条也赋值同样的 netname 对应起来。
很多元件的库我做了重建。
还好,整个工程并不复杂。

网友J:
吐血提问:被公司前任职员(跑出去自己开公司跟公司对着干)举报是怎么一种体会?
TMD,这种事情我就能遇到!刚入职1个月左右,就被举报了。另外Keil公司也打电话来,还能说出我的名字。
然后其他同事处理的,价值10W的AD19已到手,好几个月了没安装,他们销售着急了~

网友K:
月经贴,已经转战PADS。。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我当时用的是比较笨的方法:把 Gerber 文件导到 DXF 后再导入 Eagle.
新建工程,建原理图,在原理图里给 ...

KiCad 是不是可台直接将 Gerber 转成 PCB 文件,只是没有网络而已。

网友I:
引用 网友L:
KiCad 是不是可台直接将 Gerber 转成 PCB 文件,只是没有网络而已。

转出来都是线条,要重放封装和走线,不过效果还可以,比其它软件或工具效果要好,如果花点时间,还是可以还原成正常的PCB。

网友:
引用 网友I:
转出来都是线条,要重放封装和走线,不过效果还可以,比其它软件或工具效果要好,如果花点时间,还是可以 ...

KiCad 真棒。

网友:
转换之后,人工重建是可行的,当你进入一个工作状态,搜索已有的库,没有就重建,
慢慢看到 layout 成形,很有成就感。只要专注,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量产的历史文件,总得有个交代

量产的都是Gerber,我拿手画的

网友:
用火绒,每次联网都手动点禁止,安静了大半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过 感觉没用,而且不敢冒险。用火绒断AD的网之后,直接无法打开,所以感觉windows自己断网无效。 ...

不光要断AD的网,还要断IE的网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吐血提问:被公司前任职员(跑出去自己开公司跟公司对着干)举报是怎么一种体会?
TMD,这种事情我就能遇到 ...

哈哈哈哈。。。

网友:
我太南了~

网友:
我们刚刚收到律师函 早就没在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式,亲测可以有效让AD软件断网。

理由1:

之前有贴子说,AD会借用其他进程出门
我家里的电脑是把AD文件夹下所有的exe全部禁了,不过估计AD也不会查我这种个人非盈利的利用

网友(2020-06-12):
公司已经收到律师函了

网友:
用防火墙这招没用,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你收几份律师函就明白了

网友:
这个方法应该有用。

网友:
AD还会冒充嘉立创(说是有活动)、21IIC(说是送书籍),说来说去最后说到点子上问你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我是 AD 的人,我買你公司產品,拆出 PCB,送到鑑定部門鑑定,判斷出是什麼軟件畫的即可。不同軟件畫出 ...

你第一个方法在法律上是证剧不足,不要以为他们傻,只会碰瓷。
就是你明知道人是他杀的,但是你没有实际的证剧还是定不了他的罪。

第二个你就得拿到对方电脑,这个难度比较大,除非AD到法院申请搜查,才有机会拿到电脑,不然还是证剧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收到律师函了,直接寄过来的

然后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虚拟机可以吗,不让联网那种。

看了这么多楼,只有你说到虚拟机上去。
虚拟机我亲测是可以的。我之前一个公司,是明确禁止员工用盗版Altium。
但是很多客户的一些电路文件是altium,实在很不方便,在我那个主管的提示下偷偷装了XP虚拟机,然后再装了altium。虚拟机一直断网!
注意,我那个主管电脑也是装虚拟机里面装了altium的。不过这件事只有我们部门几个知道,他让我我们不要外传。
虚拟机断网跑altium,一直跑了几年都没事。

网友:
而我选择不用他

网友(2020-07-12):
已经逐渐向kicad转移了,不是啥高大上的产品,最多也就4层板

网友(2020-09-30):
引用 网友H:
我当时用的是比较笨的方法:把 Gerber 文件导到 DXF 后再导入 Eagle.
新建工程,建原理图,在原理图里给 ...

啊这,复杂的板子做起来可要吐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月经贴,已经转战PADS。。

candence怎么样呢

网友:
不是应该出站规则禁止么?

网友M(2023-07-03):
挖个坟,真有被ad及其代理公司起诉的先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挖个坟,真有被ad及其代理公司起诉的先例吗?

我们公司收到过律师函,然后老板就10万块买了两套正版,老板刚从前公司处理完侵权的那种官司,心里也慌。。。

网友:
引用 网友M:
挖个坟,真有被ad及其代理公司起诉的先例吗?

基本是Ad代理咋呼你,AD的法务已经是销售的一部分了类似电话销售。
招一堆刚毕业的大学生,每人一个电话机,分任务按公司名录找带电子公司字样的公司挨个打电话,广撒网。
以AD的普及程度,凡事有点设计的生产的电子公司大概率是侵权的,打电话吓唬。总有老板会付钱购买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挖个坟,真有被ad及其代理公司起诉的先例吗?

有的,两种情况,第一是有内部人配合,比如要离职的员工对公司不满,配合取证。第二是联合文化公司部门联合执法上门取证。 别的情况没有,联网发送的那种证据法院都不认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有的,两种情况,第一是有内部人配合,比如要离职的员工对公司不满,配合取证。第二是联合文化公司部门联 ...

非常感谢,嗯,非常感谢

网友O:
回复一下经验:
1、LZ位禁止联网的操作无效,我刚装好就禁止联网,依然被发律师函。
2、对方甚至知道使用者的姓名。
3、对方会冒充如JLC给你打电话,说你要打样的文件打不开,问你用的什么软件(或是什么版本)。请千万注意。
4、对方会给你老板发律师函,会一直发。口气一次比一次严厉,最后一次会发一个终止协商函,意思是要直接起诉了。
5、尽量选择一开始就不理,不然让他感觉你有点害怕就会一直缠着。我是第一次发函后,直接删除软件,然后开始学JLCEDA。之前的文件换到了一台绝不联网的电脑。
6、不联网的电脑还想继续使用的话,注意经常保存。软件死机概率会大幅增加。
7、像我这种平常只画些不复杂的双面板,推荐使用JLCEDA,习惯了以后比这个软件好用很多倍。有些小细节做得非常好,有次我用回这个软件对比后才发现,JLCEDA铺铜时能帮你智能选择网络。打完泪滴还能自动重新铺铜。
(这个软件除非你强制打泪滴,不然铺好铜的位置是打不了泪滴的)。
当然JLCEDA的泪滴目前只有线条,不好看。希望能支持圆弧。也希望铺铜过程中,可以切换线条样式。

网友:
引用 网友O:
回复一下经验:
1、LZ位禁止联网的操作无效,我刚装好就禁止联网,依然被发律师函。
2、对方甚至知道使用者 ...

联不联网无所谓,应该不敢这么明目张胆窃取用户信息的,毕竟是外国公司在他们国家这个是高压线。
即便获取用户信息在我国也无法作为证据,因为是非法的。
至于律师函,那是代理公司广撒网的结果。还能知道使用者姓名,那是因为他们的法务针对你们公司做了功课,通过其他渠道查询了很多信息。

网友:
早就换成KICA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