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一个12V 10A的电机, 需要正反转, 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2020-03-30):
用四个MOS管搭个H桥吗?

MOS管是不是要用TO220的封装呀。

那个SOP8 里面有一个N管和一个P管, 是不是不可以支持这样大的功率。

麻烦推荐一下MOS管

网友:
继电器 比你的MOS 简单可靠100倍

网友:
是不是还要其它功能或要求?就方向切换的,二楼最佳

网友:
sop8封装的管子标称最大电流也就12A,按这个参数用上去就会烧吧。

网友:
电机反转瞬间电流很大的

网友:
额定电流十安启动估计超五十安,不停机反转开始肯定大于一百安

网友:
有钱需要调速就去买个航模有刷电调,没钱需要调速就去买个淘宝小板,没钱不调速就好的直流继电器。

网友:
我们的经验MOS管的电流要大过电机电流5倍才行,简单点可以用BTN7971B

网友:
BTN8982/ BTN7971

网友A:
mos调速 继电器切换方向

网友:
单颗上百A的MOS已经很多了,贴片封装的多的很

网友:
用继电器最方便!

网友:
用继电器

网友:
接触器和继电器不是一样东西吧,原理一样,功率区别大?

网友:
MOS 内阻小于10mR的很多了吧,自己算下压降就知道行不行了。继电器的可靠性远不如MOS特别是这种感性负载还要经常换向的。抗不了几下就挂了。

网友:
75N75,超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调速 继电器切换方向

还要增加刹车电路,以及制动电阻电路

网友:
看频繁度,久不久动作次吧的话,继电器最牢靠。频繁转换的话,用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