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图腾柱电路为什么大部分都是三极管搭建的,mos的很...

楼主(2020-03-30):
最近在弄一个加热丝加热控制的电路,控制通断的MOS管前面要加一级缓冲防止mos管烧坏后24V把单片机烧掉。为此前面加了一级推挽电路,网上搜索发现大部分的推挽电路都是三极管搭建的,mos管搭建的很少。我自己临时测试了mos管和三极管搭建的推挽电路都可以使用,mos管的感觉器件少波形也漂亮一些。但用的人少肯定是有原因的,再此求教。

查看了不少资料,mos管导通后内阻极小,上下管子需要匹配电阻,但输出是轨到轨的。输入与输出极性相反;三极管对上下管参数要求不是特别高,输出极性入输入极性相同;

网友A:
MOS管价钱比三极管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价钱比三极管贵吧?

哦,这点成本没有考虑过。

网友B:
MOS有节电容,开关速度依相对赖前一级,栅极电压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有节电容,开关速度依相对赖前一级,栅极电压敏感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有节电容,开关速度依相对赖前一级,栅极电压敏感

请问,单片机的推挽输出画的示意图都是mos管结构,真实是三极管还是mos管呢?

网友:
mos 分立器件搭 push-pull 死區不好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单片机的推挽输出画的示意图都是mos管结构,真实是三极管还是mos管呢? ...

CMOS,你说是三极管还是M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CMOS,你说是三极管还是MOS?

mos管呀,32的推挽功能说明上面画了两个mos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mos管呀,32的推挽功能说明上面画了两个mos管。

我就是回复你,单片机的推挽输出就是MOS管。事实上,集成数字电路大多都是MOS。分立的很多BJT的,MOS的也不少,JFET基本都是被遗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回复你,单片机的推挽输出就是MOS管。事实上,集成数字电路大多都是MOS。分立的很多BJT的,MOS的也 ...

谢谢回复,mos管电路我也搭了一个也挺好用,发现网络搜索到的基本都是三极管,就在想是不是mos管的有什么缺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单片机的推挽输出画的示意图都是mos管结构,真实是三极管还是mos管呢? ...

那肯定是MOS,CMOS嘛
集成和分立有不同的侧重和应用场合

网友D:
BJT的Vbe≈0.7V,搭成射极跟随器压降损失小(GND+0.7V ~ VCC-0.7V)。

MOS的Vgs(th)通常在1~2V之间,而且跨导(Id / Vgs)较小,如果用MOS代替BJT搭成源极跟随器,压降损失会大很多,甚至有可能导致后级MOS无法完全开通和关断。

用下面两个图比较就很清楚了,首先是SS8050的Ic / Vbe曲线:

这个是BSS138的Id / Vgs曲线,将SS8050的曲线拟合到图中会是蓝线的模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BJT的Vbe≈0.7V,搭成射极跟随器压降损失小(GND+0.7V ~ VCC-0.7V)。

MOS的Vgs(th)通常在1~2V之间,而且跨 ...

你的图片是驱动端的电压要求。三极管只有有个0.7V的压差就可以了,而且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有个0.7V的压差。mos管的推挽电路只要导通了输出就是vcc活着vdd,图片中的电压只是开启电压。

网友:
个人认为对于数字电路,开关来讲,MOS推挽更合适,就是成本高;对于线性电路,晶体管增益要大于MOS,更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图片是驱动端的电压要求。三极管只有有个0.7V的压差就可以了,而且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有个0.7V的压差 ...

你要注意BJT推挽是NPN在上PNP在下,对应MOS是NMOS在上PMOS在下,输入输出的压差跟BJT是一样存在的。

而CMOS输出是PMOS在上NMOS在下,这样可以完全导通,对两轨接近0压降,但这个接法在开关时有短暂的共通,CMOS工作电压低管子内阻大,问题不大,大电流时就不得不考虑死区控制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注意BJT推挽是NPN在上PNP在下,对应MOS是NMOS在上PMOS在下,输入输出的压差跟BJT是一样存在的。

而C ...

对,感觉mos管的要求高一点,三极管对两个管子要求低一点。三极管不用担心导通烧管的问题。

网友:
继续看大家讨论,学习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感觉mos管的要求高一点,三极管对两个管子要求低一点。三极管不用担心导通烧管的问题。 ...

TI的驱动IC更狠,CMOS + BJT并联输出结构,大电流由BJT扛,轨到轨由CMOS负责收尾,反正IC怎么都好做,分立就怎么简单怎么来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TI的驱动IC更狠,CMOS + BJT并联输出结构,大电流由BJT扛,轨到轨由CMOS负责收尾,反正IC怎么都好做,分 ...

mos管不能大电流么?还有一只没想明白高阻输出是如何控制的呢?这个功能框图好像无法实现高阻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注意BJT推挽是NPN在上PNP在下,对应MOS是NMOS在上PMOS在下,输入输出的压差跟BJT是一样存在的。

而C ...

对mos管会有短暂的时间上下管工作在导通状态,着点要注意所以要加匹配电阻防止单个管子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