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AOC 31.5寸显示器,想改显示器背光亮度,求指点,多图

楼主(2020-03-30):
显示器型号是AOC 卢瓦 LV323WUPX 31.5英寸4K显示器,用了1年多,最低亮度仍旧感觉有点亮,想改下LED背光,找到了LED背光相关的电路部分,是一片SOIC16封装的芯片,印字是“OZ9998MGN   CK6P2T  1C 1834A2”。液晶面板的LED灯条是连接至照片上CN807的6PIN插座,1/2/5/6脚分别连接了1R0的0805电阻到IC不知道改背光该怎么改,是把这4颗1R0的电阻改大,比方说2欧还是怎么的?另外下面还有一颗Q801型号是D482的,其右下方有2颗R812/R813都是阻值为R200的1206电阻,不知道这部分电路是干嘛的,是不是也是LED背光亮度有关的。对这方面实在不了解,怕改坏了,还请有经验的兄弟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R813 R812是背光升压MOS管电流取样电阻,拆掉一个或阻值改大试试

网友:
这个有这必要吗,软件校正一下达不到要求吗

楼主:
刚搜到了OZ9998B的一张图,官网上就这么张图,没有更详细的资料了。我的这片是OZ9998M,对了下管脚,貌似跟这个B是一致的。

楼主:
又找到点零星的资料

楼主:
搞错了,上面OZ9998B的管脚跟我这颗OZ9998M是不一样的,OZ9998H的跟OZ9998M貌似差不多,网上就是搜不到这颗OZ9998M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R813 R812是背光升压MOS管电流取样电阻,拆掉一个或阻值改大试试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啊。再麻烦您帮忙看看,我后面发了一些在网上找到的资料,对照检查了下电路板貌似是差不多的。引脚功能列表上面第二脚ISET这个,是设定电流的,我看了下我的电路板上是11K欧电阻,说明上是12K欧对应100mA。不知道是改这个ISET的电阻好呢还是改MOS管电流取样电阻哪种方式更好呢?买这个显示器的时候广告说是支持DC调光的,但是看这个芯片的架势好像不是DC调光吧?

网友A:
也可以,11K改个20K的电阻试试

网友B:
你的显示器没有亮度调整选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显示器没有亮度调整选项么?

认真看一楼了吗?               “最低亮度”

网友:
贴个茶色膜试试,还太亮的话就多贴几层。

网友C:
第二脚ISET这个,是设定电流的,我看了下我的电路板上是11K欧电阻,说明上是12K欧对应100mA---只能改这个电阻,MOSFET接的那个电阻是升压过电流保护用的,不是恒流用的。这是颗老芯片了。

网友D:
这个有DP接口不;楼主来张主控部分高清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11K改个20K的电阻试试

谢谢您热心帮助,打算换个电阻试试。话说这显示器的用料实在缩水的很,芯片官方资料里面升压输出电容是33uF/100V,到它这就变成了4.7uF/100v,拆一次机真是太累了,所以打算直接把这些个缩水的地方也换换好,省得过几年电容再爆裂了,等网上买的零件到了再一起换,到时再汇报情况。之前也是看了 您维修的帖子才鼓起勇气下手的, ,谢谢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脚ISET这个,是设定电流的,我看了下我的电路板上是11K欧电阻,说明上是12K欧对应100mA---只能改这个电 ...

非常感谢兄弟的指点,看来您也是行家啊,接下来就改这个电阻,打算换个20K左右的试试。这个显示器买的时候宣传卖点之一是DC调光护眼什么什么的,这个OZ9998的真是可以做到DC调光吗?看电路明明是PWM输入控制调光的啊,我真怀疑是虚假宣传。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芯片更详细的资料呢,网上都搜遍了就是找到我上面贴的这些内容

网友:
折腾是真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DP接口不;楼主来张主控部分高清图片看看

https://item.jd.com/4527770.html
有DP接口,接口全齐全,还有USB3.0 HUB,音频输出插孔,功能很全,还有小破音箱呢,听个小曲老开心了呢
主控的板子比较难拆一点, 接口的螺丝也都卡在金属罩上得卸下来才能拆,就没拆,没经验手给搞受伤了,就先歇一歇了,等过两天零件到了下手的时候再拆看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兄弟的指点,看来您也是行家啊,接下来就改这个电阻,打算换个20K左右的试试。这个显示器买的时 ...

规格书不能提供给你,截图一部分发你。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规格书不能提供给你,截图一部分发你。
希望对你有帮助。

清晰明了,非常有帮助,感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jd.com/4527770.html
有DP接口,接口全齐全,还有USB3.0 HUB,音频输出插孔,功能很全,还 ...

最近打算组装显示器;想了解下驱动

MSTAR开发资料实在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