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40V转5V,2A的芯片,效率要高,国外大公司产品

楼主(2020-03-30):
如题,我试验板用了LM2596贴片,太热了,想换用高效率的,要求国外大公司产品,质量可靠,价格稍高没关系,不超9元吧,我机器最终电流1.2A,留余量2A,谢谢

网友:
TPS54361紫薯布丁

网友:
可以看一下 MPS 的 IC.
如 MP2565 https://www.monolithicpower.com/en/mp2565.html

网友:
MP24943/ 2494,   是否合适?

网友:
输入输出压差太大,一般效率高不了,你可以采用中间抽头的BUCK方案,把占空比加大,定制一个电感

网友:
TPS54240 一直在用的一颗片子。

网友:
ti的香  4元左右  lmr14020  lmr14030  ,lm的比tps的好多了,建议别用tps了/

网友:
40V转5V

网友:
tps54x40、54x60,这片子很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