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扩展库发展方向定稿,

楼主(2020-03-30):
感谢网友的大力讨论,特别是以网友weavr的私下讨论及建议,公司再内部讨论,基本上大的方向如下:
1:嘉立创的后续嘉立创的扩展库只支持5片或是10片的订单 ,超出了这些数量以上的都不支持,大家自个做“私有库存”解决超过数量的扩展库
2:订货最少为一个包装,对于订货的无论是预售(我们有货)还是预订(我们没有货),我们都有最少订货的门坎,如预订最少是最少包装(不过有可能我们会跟进一点),预售的话会少一点如最少包装的50%,一盘最小包装起订,这样价格就会直线下降
3:也许大家说,你也有可能也有货多的怎么办,我们以weavr讨论后会建一个非常方便快捷的交易平台,我们不参与结算(就不涉及货款),更不参与你们清货库存的价格,私下付款,用weavr的话说就像电子货币结算方式一样,嘉立创只负责发布及库存划转!
现在预订以经暂停(更新一下BUG),预售在进行中,大家尽可能先做一下库存,嘉立创以经上亿的贴片机以经到位,解决元器件的库存问题也是必须要解决的事情

网友A:
为啥扩展库只支持5或10片的订单?我做SMT的时候,量大的才会或者难贴的才会选扩展库,例如某个二极管,我一个板子用4个,25个板子就是100个,这时候我会选扩展库。如果只做5片,我就自己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扩展库只支持5或10片的订单?我做SMT的时候,量大的才会或者难贴的才会选扩展库,例如某个二极管,我一 ...

因为扩展库种类太多,不像基础库就700种,我可以无限制的备三个月的货,这种量大一点只能靠客各自备货才能最终解决缺货的问题,及会有更低的成本,否则 永远无解!

网友B:
SMT单个工序所能整合的资源也就那样了.  其实大部分时候都是在管理生产,  组织生产.      人机料法环.    现在终于开始拿料革命啦.    个人认为小批量  料  革命空间是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MT单个工序所能整合的资源也就那样了.  其实大部分时候都是在管理生产,  组织生产.      人机料法环.     ...

能科普一下为何“扩展库只支持5片或是10片的订单”?

不是数量越多,你们越省事,赚得越多?

网友D:
意思是超过10片订单,客户就要先掏钱订货做自己库存,而且数量至少一个包装(也可能半个)是吗?

网友E:
“扩展库只支持5片或是10片的订单”,是为了防止小批量订单把器件的库存用了,导致经常缺货。
小批量的,必须自个做“私有库存”。
是这样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超过10片订单,客户就要先掏钱订货做自己库存,而且数量至少一个包装(也可能半个)是吗? ...

是的,当然如果其它人有货存在清货,你可以找清货的客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扩展库只支持5片或是10片的订单”,是为了防止小批量订单把器件的库存用了,导致经常缺货。
小批量的,必 ...

是的,,,

网友:
袁老板有必要请个文科秘书了,表达的太难理解,我看了第二遍才懂,看楼上几位也差不多如我

网友:
连接件能不能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科普一下为何“扩展库只支持5片或是10片的订单”?

不是数量越多,你们越省事,赚得越多? ...

贴的数量越多, 需要的元器件越多,  我们也就更没办法预估客户使用量.

现在只能根据统计值囤货, 且只能囤更多的货来防止缺货,   就成了一份非常大的池子压在这里.     由于统计的维度太少,   统计也很难反映事实,   统计手段也很有限.

这个成了一个循环.  用的越多,只能囤更多.     池子越大,不得不将加点调的更高.   客户看起来就是好赚钱呀, 实际上是运作成本作怪,  且只能能越来越昂贵.

这个模式下去,贴的越多赚的不一定越多.

网友:
无法预测客户何时用哪种物料,所以请客户自己做计划备料,其实这种情况在芯片原厂也是这样处理。
比如合泰的芯片规格就比较多,组织流片只能提前按客户订单进行,现货交易的话备货量太大,无法准确预测到客户的需求

网友:
搞得太复杂了点……不过只贴贴样品还好

网友:
袁总把基础库弄好啊,很多常用的料还在扩展库里

网友:
一个包装上千片的,贴样板怎么用的完?
到JLC贴个样板要做代售供应商了。

网友:
嘉立创何不引入一个或者多个配单公司,应该是双赢吧?

网友:
我怎么觉得扩展库只支持5片或是10片的订单和支持更多片对于jlc的压力同样大呢,干脆扩展库全部通过私有库解决(订货数量可以灵活些)

网友:
编带的芯片最小包装是盘么,对于单价比较高的ic来说一盘2500pcs轻松过10w啊。这样的是否可以放款一些订货量。或者规定订货必须满足1000元。

网友:
订货一个包装门槛太高,扩展库只能自己焊接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这样的话扩展库每个20元的收费降价不。

网友F:
5-10片太少了,这样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如果我做50片,不可能去买一个包装,我是不是只能拆成5个订单?
多赚个工程费,但是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完全只用基础库的板子太少,特别有些扩展库是芯片,根本不方便补焊

网友:
还有我觉得就是私下交易的成本太高了,效率太低,在jlc  smt最大的优势就是标准化,大家不用沟通来沟通去,直接下单。如果私下交易,又回到老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5-10片太少了,这样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如果我做50片,不可能去买一个包装,我是不是只能拆成5个订单?
多 ...

而嘉立创全部来备料,又变得不那么现实,那是一个天大的库房!

网友:
扩展库只能5-10片 这个太难受了

目前我们大部份的板子已经转向JLC了,如果这样子搞,后续就很难搞了

JLC不能贴的都已经尽量更改成JLC能贴的  现在好多板子都直接JLC贴片回来,补焊插座就可以出货了

如果这样子调整,估计只能多分订单了  就算多点费用,也还是可以的,只是成本上涨不少

网友:
我觉得这样挺好。 上面那些需要贴得多的 自己在JLC 建个库存啊

网友:
最好加个回购啊  比如客户用不完的 可以原价卖回给JLC啊 (当然能可以加点限制条件之类的)

网友:
建议扩展库支持到50片数量,如果为了几十块板子让去买一个包装的数量,不太现实,如果为了几百上千块板购入一个包装的数量,那是情理之中。

网友:
我与袁生聊时,袁生其实已经构想差不多了,主要就是不可能把所有扩展库都备足库存,并且后面上多了贴片机,扩展库会继续扩大,就像现在,经常有的扩展库无库存,或者只有一点,贴了这次不知下次什么时候有,所以让客人自己备库存才是解决的方法,产生的问题就是JLC不可能去帮那么庞大数量的扩展库去订散料,所以最小包装一定是必需的(JLC会根据料的热门程度和客人一起分担一个最小包装用于样品贴片),又产生的问题是,即使是最小包装,我也很担心会用不完,所以希望能共享库存,这个袁生已有构想,然后就交易的用户体验讨论了一下,JLC会开发一个比较完善的线上交易平台,交易效率应该不会低,一来解决怕料用不完的担心,二来已经有人共享的料别人就可以选择不订货,目前来说算是比较合理的方案了。

网友G:
老板的思路反了了,应该反过来。
扩展库使用应该有个最低量门槛限制,引导5片10片的样板不用扩展库,把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客户。每单2-5片的量,你们采购都很难定计划。
几片样板手工焊焊很快的,一般人都会自己焊。
如果每单有几十上百片量,采购就容易多了。
把备料推给客户,基本就是告诉客户,几十片的单子我们不接了。
一包起订,几十上百片的单子应该会找其他厂家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板的思路反了了,应该反过来。
扩展库使用应该有个最低量门槛限制,引导5片10片的样板不用扩展库,把资源 ...

他是这么算的,
比方说你现在有1000种料,每个你备了1000个,如果每个人每次选几种用10个,那平均下来每个料的库存可以服务100个人。
如果这时候有个人过来哇地一下把1000个全刷走了,好,本来可以用这个料的客人就没法用了。
那么他要么准备更多的库存,比方说按照人均1000来准备,但是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一次用这么多的料,于是积压在那全是浪费的。
可不准备,总有一次被刷走的。
他SMT贴片又是快速打样,他又不能说你先等等,A料等10天到货,B料等20天……

网友:
什么意思, 那我要是一次贴20片就不能用扩展库了? 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
就算是50%整盘IC的预订费用也相当可观。这个确实难受了些。

网友:
质量怎么保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嘉立创全部来备料,又变得不那么现实,那是一个天大的库房!

我们找一下起点

起因就是某个扩展库,突然有人一下用很多,造成没有库存,别的客户没发用了,  后续所有的讨论的目的是解决这个

这个可以对于一次用量大于多少的客户,必须提前一个时间预约,可以收保证金,或者预购也可以(和采购周期一致,2周或者4周等),否则不允许下单,
对于客户是愿意的,基本生产50-100都会有计划的,这样就不需要采购整个包装,对于我来说,只是需要提前报备计划而已,比采购压货的成本低多了

对于同样功能的扩展库,通过价格,或者上料费,来引导大家尽量集中,减轻jlc的备货压力,慢慢把一些重复的扩展库去掉

网友:
5片、10片是拼版吗

网友H:
我来班门弄斧,梳理一下思路:
问题1,如前面兄弟说的,个别客户小批量订单把一个扩展库用完了,造成其他【大量】样品订单没有办法处理
问题2,如果多备扩展库,这个资金是无底洞,库存利用率也是极低。

解决方案1:5-10pcs 的样板客户不限制,批量客户必须预订/预售方式,提前解决批量库存问题。 上述问题1-2 都解决了。
造成的问题3:客户认为自己预订的数量太大,占用资金/长期库存 (相比嘉立创自己的库存已经不是一个量级的了)。

所以解决方案2:增加一个线上自助共享平台(可能是独立的,也可能是嵌入到SMT 流程里面的):
      1,如果我定的过多,我可以放一部分出来,共享,
      2,如果我缺某个,我可以看看有没有别人共享出来的。
     这里涉及的付款问题,不是专业,我就不讨论了。
     这个平台,经过几次迭代,可能最终出来的体验,会比现在的方案基本没有差别。

总体来看,
     1,可能牺牲了部分客户(不愿意预订的),
     2,但能够服务更多的客户,
     3,同时减少巨量的扩展库的库存不确定性。

网友:
10pcs太少了 个人能够加到50pcs。 限制数量主要是为了不大批量备货,而大多数人有货可用。限制10pcs和限制50pcs我认为对备货差异不会太大。另外真的100pcs以上的,走一遍备料再外面找贴片机贴下 也不会特别难受。JLC真正要解决的一个是样板(5pcs),一个是备货焊接弄一次特别不划算的小批量(50pcs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来班门弄斧,梳理一下思路:
问题1,如前面兄弟说的,个别客户小批量订单把一个扩展库用完了,造成其他【 ...

理解完全正解,感谢整理!

网友:
其实我觉得问题可以简单些,1、开通预定功能,2、smt根据历史用量预留一些给样板贴片专用,其他的开放给所有客户即可,一刀切10片是非常不好的体验

网友:
只要扩展库的 “私有库存” 可以 与JLC的的其他客户共享使用,这样问题不大。 省得N个客户都去备同一种物料的最小包装

比如物料A,最小包装是4K, 客户的预计用量 1K pcs, 其它3K可以共享给其他客户(如 有6个客户刚好物料A的用量在3K)。这样对JLC来说,在库存管理上进行统计划拔就行。其他占用共享的客户提前结算物料货款,就保留相应的物料到其他客户的  “私有库存” 里面。 相当于1个客户采购,N个客户共享掉。 省得N 个客户都去采购一个最小包装

还可以考虑提前拼单方式来共享物料的最小包装……

预售和预订换个角度来看,也是为了统计客户用量。 利用好共享,可以优化库存对仓库的占用。反正这个 共享可以提前统计客户的预计用量,只是在最小包装上共享而已

网友:
物理存放空间还是需要的,只解决了资金流而已。
不断的优化扩展库才是王道,现在看扩展库很多都是重复的。

基础库连个稳压管的参数都不齐。。。

网友:
交易系统做到方便也是挺好的。比如我用一个料,只用100片,买了5k片,多出来的自用预留一些,其他的共享出去,有JS潜质的还能加一点。这样对后面的用户来说,只是买料的钱不是给嘉立创而是给货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