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外壳应该是比较通用的啊,应该用什么关键词搜索?

楼主(2020-03-30):
像下面这种外壳怎么搜索呢,很多仪器都在用这种类型的外壳,铁皮围框加上前后面板。

网友:
仪表 机箱

网友A:
这种机箱很多,做好看上档次的没几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箱很多,做好看上档次的没几个。

做的好看又上档次的你肯定会嫌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的好看又上档次的你肯定会嫌贵

不一定,很多时候其实面板是自己设计的,外框用公版。

网友:
同惠电子不会用公模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箱很多,做好看上档次的没几个。

就这个尺寸有相近的吗?我粗搜过两次都没有找到.

网友:
这个应该都是自己开模的,都是学安捷伦的仪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这个尺寸有相近的吗?我粗搜过两次都没有找到.

多数都是自己设计开模的.

特别是前后硅胶套.我们就是自己开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数都是自己设计开模的.

特别是前后硅胶套.我们就是自己开模的.

开模没量巨亏。。